[FreeRTOS] freeRTOS中如何写按键中断啊?怎么设置按键中断的优先级啊?

楼主(2015-02-13):
如题,
freeRTOS中如何写按键中断啊?怎么设置按键中断的优先级啊?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按键的优先级和task的优先级怎么设置啊?看的一头雾水。

楼主:
求指教啊!!!!

网友:
1.  中断按照你裸机时的中断方式写就行,需要中断级任务切换的话,就加上这个函数。
2.  中断优先级在裸机的时候怎么设置,在FreeRTOS里面还怎么设置。
3.  任务优先级的设置也比较简单,在一个.h文件里面配置下就行。

参考实例:

楼主:
没看到例子程序里有中断啊,能写个按键中断的例程么,

楼主:
还不是很能理解啊,比较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中断按照你裸机时的中断方式写就行,需要中断级任务切换的话,就加上这个函数。
2.  中断优先级在裸机的时候怎么设置,在FreeRTOS里面还怎么设置。
3.  任务优先级的设置也比较简单,在一个.h文件里面配置下就行。

参考实例:
.......
这是我写的代码: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这个优先级怎么设置啊?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static void board_init(void)
{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LED_Init();
    uart_init(9600);
    EXTIX_Init();
}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xQueue = xQueueCreate(3, sizeof(xData));

    xTaskCreate(vSenderTask, "sender 1", 1000, (void *)&(xStructData[0]), 2, NULL);
    xTaskCreate(vSenderTask, "sender 2", 1000, (void *)&(xStructData[1]), 2, NULL);

    xTaskCreate(vReceiverTask, "receiver", 1000, NULL, 1, NULL);

    vTaskStartScheduler();

    for(;;);
}

// 按键中断,这样写可以吗?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 利用延时去按键抖动怎么写啊?

    //delay_ms(10);    //Ïû¶¶

   // 这样写可以吗

    //vTaskDelay(10/portTICK_RATE_MS);

    if(WK_UP==1)
    {
        LED0=!LED0;
        LED1=!LED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Çå³ýEXTI0Ïß·¹ÒÆðλ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Ïû¶¶
        //vTaskDelay(10/portTICK_RATE_MS);
        if(KEY0==0)        {
                LED0=!LED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Çå³ýLINE5ÉϵÄÖжϱê־λ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Ïû¶¶
    //vTaskDelay(10/portTICK_RATE_MS);

    if(KEY1==0)
    {
        LED1=!LED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Çå³ýLINE15Ïß·¹ÒÆðλ
}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中断中,导致有高优先级的任务退出阻塞,怎么在退出前,强制进行一次任务切换呢?

楼主:
楼主帮忙看一下

网友:
不可以这么做按键滤波,中断里面不能有延迟函数,中断里面的代码执行时间必须越小越好,按键滤波方案,你可以参考我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这么做按键滤波,中断里面不能有延迟函数,中断里面的代码执行时间必须越小越好,按键滤波方案,你可以参考我们的。

你这样做是不是就没用到中断了。如果用中断,并且要滤波要怎么做呢?

网友:
Re:回 eric2013 的帖子

who_who:

你这样做是不是就没用到中断了。如果用中断,并且要滤波要怎么做呢?

看这个例子:

楼主:
ucos中中断里面加了两个函数,退出中断要进行一次任务切换,freertos中怎么做啊,er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和例子下载地址: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看你写的FreeRTOS的工程例子,都不怎么用中断的方式啊,是这样做比较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写的FreeRTOS的工程例子,都不怎么用中断的方式啊,是这样做比较好吗??

网友:
使用中断越少越好。
中断在一定程度上面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使用RTOS的情况下,当然,使用中断的话好处也很多,这个要权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断越少越好。
中断在一定程度上面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使用RTOS的情况下,当然,使用中断的话好处也很多,这个要权衡好。

但是按键的话,如果用中断不是比扫描方式更好么?
扫描任务的话,不是一直要占用Cpu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按键的话,如果用中断不是比扫描方式更好么?
扫描任务的话,不是一直要占用Cpu么?

这个就是所说的,使用中断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