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33章 窗口管理器之消息类型

楼主(2015-02-13):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33章 窗口管理器之消息类型

    本期教程开始讲解STemWin的消息类型,这部分知识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不懂消息的通信机制,但必须的知道简单的通信过程。
    33. 1  消息结构
    33. 2 消息类型
    33. 3 系统类型消息实例
    33. 4 指针输入设备(PID)类型消息实例
    33. 5 通知代码类型消息实例
    33. 6 总结

33.1 消息结构
    回调例程被调用时,它会收到以其pMsg参数指定的消息。此消息实际上是一个WM_MESSAGE数据结构,其元素定义如下。

数据类型

元素

描述

int

MsgId

消息的类型

WM_HWIN

hWin

目标窗口

WM_HWIN

hWinSrc

源窗口

void*

Data.p

数据指针

int

Data.v

数据值

33.2 消息类型
STemWin支持的消息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类(STemWin5.22支持的类型
系统定义的消息类型:

指针输入设备(PID)消息类型:

通知代码类型:

用户定义消息类型:

33.3 系统类型消息实例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实例来讲解系统消息类型。这里我们通过前面讲的uCGUIBulder4.0创建一个如下的对话框(关于对话框的内容会在后面的教程跟大家详细讲解)。

建立以后生成的代码如下(重点看系统消息部分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EventsFunctionList
void OnButtonClicked(WM_MESSAGE * pMsg);
void OnButtonReleased(WM_MESSAGE * pMsg);
void OnButtonMovedOut(WM_MESSAGE * pMsg);
//EndofEventsFunctionList
/*********************************************************************
*
*       Dialog resource
*
* This table conatins the info required to create the dialog.
* It has been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800,4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GUI_ID_BUTTON0,          82, 122,162,37,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1",           GUI_ID_BUTTON1,          357,123,152,35, 0,0}
};
/*****************************************************************
**      FunctionName: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PAINT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FRAMEWIN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0);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1)
    {
        case WM_PAINT:(2)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3)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4)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5)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OnButtonClicked(pMsg);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OnButtonReleased(pMsg);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OnButtonMovedOut(pMsg);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OnButtonClicked(pMsg);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OnButtonReleased(pMsg);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OnButtonMovedOut(pMsg);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这里咱们重点看对话框的回调函数_cbCallback中的内容:
1. 通过switch (pMsg->MsgId) 区分各种系统消息类型。
2. WM_PAINT
    窗口变为无效 (部分或全部)并需要绘制时,WM将此消息发送到窗口。窗口收到WM_PAINT消息时,应重绘自身。将此消息发送到窗口前,WM确保它已被选定。该消息的Data.p指针指向在屏幕坐标中包含窗口的无效矩形的GUI_RECT结构。此类信息可用于优化着色功能。
3. WM_INIT_DIALOG
       此消息在对话框创建后、显示前发送到窗口。对话框程序通常使用此消息初始化小工具,并执行影响对话框外观的其他任何初始化任务。
    上面程序中初始化了控件FrameWin,主要是设置了一些标题。
4. WM_KEY:
    按下某个键后发送此消息到当前包含焦点的窗体。第31章介绍键盘输入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消息。Data.p指针中含有指向WM_KEY_INFO结构的消息。WM_KEY_INFO的定义如下:

5. WM_NOTIFY_PARENT
       告知父窗口,其子窗口中发生了某些改变。这些消息通常由小工具发送到其父窗口,让它们可以对事件作出反应。消息的Data.v值包含消息的通知代码。上面对话框上创建的两个按钮就是通过这个消息进行操作。
    这里我们就先介绍这几种消息,后面再介绍其余的系统消息类型。

33.4 指针输入设备(PID)类型消息实例
    基于上面的例子,我们实现一下PID类型消息WM_MOUSEOVER,代码如下(可以直接复制到模拟器上面运行或者开发板上面)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
*
*       static data
*
**********************************************************************
*/
GUI_COLOR _acColor[3] = {GUI_BLUE,GUI_RED,GUI_YELLOW}; (1)
static unsigned char ucBackColor; (2)
/*********************************************************************
*
*       Dialog resource
*
* This table conatins the info required to create the dialog.
* It has been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800,4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GUI_ID_BUTTON0,          82, 122,162,37,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1",           GUI_ID_BUTTON1,          357,123,152,35, 0,0}
};
/*****************************************************************
**      FunctionName: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PAINT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GUI_SetBkColor(_acColor[ucBackColor]);(3)
GUI_Clear();
}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FRAMEWIN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B_ASCII);(4)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0);
/* 默认颜色取*/
ucBackColor = 0;(5)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MOUSEOVER:(6)
ucBackColor++;
if (ucBackColor == 3)
{
ucBackColor = 0;
}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break;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1. 定义一个数组,里面有三种颜色。
2. 定义一个变量,用于上面三种颜色的切换。
3. 在WM_PAINT消息中实现重绘,主要用于实现对话框用户区的颜色重绘。
4. WM_INIT_DIALOG消息中初始化对话框中的控件,这里初始化了FrameWin。
5. 初始化背景颜色的初始值_acColor[ucBackColor]
6. 这里加入了消息WM_MOUSEOVER,这个消息的功能是指针输入设备接触到窗口轮廓时发送到窗口。仅在启用鼠标支持时发送。在这个消息里面切换对话框的背景色变量,然后调用函数WM_InvalidateWindow,一旦调用这个函数就会去执行此对话框的WM_PAINT消息。
这个例子的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PID类型的其它消息,大家可以在模拟器上面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后面用到的时候还会跟大家详细讲解。

33.5 通知代码类型消息实例
    这里我们还用上面创建的例子,只不过这次我们主要通过对话框上的按钮来实现这种消息类型。代码如下(可以直接复制到模拟器上面运行或者开发板上面)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
*
*       static data
*
**********************************************************************
*/
GUI_COLOR _acColor[3] = {GUI_BLUE,GUI_RED,GUI_YELLOW};
static  char ucBackColor;
/*********************************************************************
*
*       Dialog resource
*
* This table conatins the info required to create the dialog.
* It has been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800,4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GUI_ID_BUTTON0,          82, 122,162,37,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1",           GUI_ID_BUTTON1,          357,123,152,35, 0,0}
};
/*****************************************************************
**      FunctionName: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PAINT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GUI_SetBkColor(_acColor[ucBackColor]);
GUI_Clear();
}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FRAMEWIN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0);
/* 默认颜色取*/
ucBackColor = 0;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MOUSEOVER:
            break;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1)
ucBackColor++;
if (ucBackColor == 3)
{
ucBackColor = 0;
}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2)
ucBackColor--;
if (ucBackColor < 0)
{
ucBackColor = 2;
}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1. 这里主要是实现按钮的WM_NOTIFICATION_CLICKED消息。如果用户按下这个按钮,那么就切换背景颜色。
2. 同上,只不过这里用的是另一个按钮。
3. 实际显示效果和上面33.4小节的贴图是一样的。

33.6 总结
    本期教程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只给大家具了部分消息类型的通信实例,后面还会通过更多例子来强化大家对这方面知识的理解。

网友:
找不到这个函数 PaintDialog()

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这个函数 PaintDialog()

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工程使用的软件是uCGUIBulder4.0 ,这个软件是国内的一个网友做的,这个函数是他自己写的。

网友(2016-10-23):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不太理解focus的意思key press只有两个button啊key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 ..

键值,用键盘或是矩阵按键时,用来单独向控件发送消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