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34章 窗口管理器实例(一)

楼主(2015-02-13):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34章 窗口管理器实例(一)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窗口管理器的回调和消息机制,本期教程专门做了三个相关的例子,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34. 1  用户自定义消息类型实例
    34. 2 桌面窗口回调函数实例
    34. 3 官方WM_Redraw.c实例
    34. 4 总结

34.1 用户自定义消息类型实例
    这里用上期教程所介绍的自定义消息类型做一个实例。代码跟上期教程的三个实例类似。实现源码如下(可以直接将代码复制到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面运行)。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define WM_UPDATE  WM_USER + 1(1)
/*********************************************************************
*
*       static data
*
**********************************************************************
*/
GUI_COLOR _acColor[3] = {GUI_BLUE,GUI_RED,GUI_YELLOW};
static  char ucBackColor;
/*********************************************************************
*
*       Dialog resource
*
* This table conatins the info required to create the dialog.
* It has been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800,4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GUI_ID_BUTTON0,          82, 122,162,37,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1",           GUI_ID_BUTTON1,          357,123,152,35, 0,0}
};
/*****************************************************************
**      FunctionName: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PAINT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GUI_SetBkColor(_acColor[ucBackColor]);
GUI_Clear();
}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FRAMEWIN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0);
/* 默认颜色取*/
ucBackColor = 0;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UPDATE: (2)
ucBackColor++;
if (ucBackColor == 3)
{
ucBackColor = 0;
}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break;
case WM_MOUSEOVER:
            break;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ucBackColor++;
if (ucBackColor == 3)
{
ucBackColor = 0;
}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ucBackColor--;
if (ucBackColor < 0)
{
ucBackColor = 2;
}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Dlg;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 创建一个对话框 */
    hDlg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 (1)
{
WM_SendMessageNoPara(WM_GetClientWindow(hDlg), WM_UPDATE); (3)
GUI_Delay(500);
}
}

1. 定义一个用户消息WM_UPDATE。一定要以WM_USER作为起始值,防止跟系统其他的数值冲突。
2. 在回调函数中加入咱们定义的消息WM_UPDATE,实现对话框中背景的更新功能。
3. 通过函数WM_SendMessageNoPara()每隔500ms给对话框发送消息。这里要特别的注意一点,这个函数是给窗口发送消息的,而咱们前面创建的是对话框,所以这里必须得通过函数WM_GetClientWindow得到窗口的句柄。
这个程序的显示效果如下:

34.2 桌面窗口回调函数实例
这里用上期教程所介绍的自定义消息类型做一个实例。代码跟上期教程的三个实例类似。实现源码如下(可以直接将代码复制到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面运行)。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define WM_UPDATE  WM_USER + 1
/*********************************************************************
*
*       static data
*
**********************************************************************
*/
GUI_COLOR _acColor[3] = {GUI_BLUE,GUI_RED,GUI_YELLOW};
static  char ucBackColor;
/*********************************************************************
*
*       Dialog resource
*
* This table conatins the info required to create the dialog.
* It has been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800,4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GUI_ID_BUTTON0,          82, 122,162,37,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1",           GUI_ID_BUTTON1,          357,123,152,35, 0,0}
};
/*****************************************************************
**      FunctionName: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PAINT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GUI_SetBkColor(_acColor[ucBackColor]);
//    GUI_Clear();
}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FRAMEWIN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0);
/* 默认颜色取*/
ucBackColor = 0;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 pMsg) (1)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2)
GUI_SetBkColor(_acColor[ucBackColor]);
GUI_Clear();
            break;
case WM_UPDATE:(3)
ucBackColor++;
if (ucBackColor == 3)
{
ucBackColor = 0;
}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Dlg;
/*
   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闪烁 放在GUI_Init前面就包括桌面
   窗口,如果放在后面就不包括桌面窗口。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4)
GUI_Init();
    /* 设置桌面窗口回调函数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5)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6)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 创建一个对话框 */
    hDlg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 (1)
{
WM_SendMessageNoPara(WM_HBKWIN, WM_UPDATE);                                                   (7)
GUI_Delay(500);
}
}

1. 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桌面窗口是emWin最底层的窗口,是初始化后自动创建的)。
2. 重绘消息,用于实现桌面颜色的重绘。
3. 这个是自定义消息,功能和上面34.1小节讲的一样。
4. 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闪烁。
5. 通过函数WM_SetCallback来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6. 函数WM_SetDesktopColor可以实现桌面窗口颜色的自动重绘。
7. 这里要尤其的注意,系统消息由GUI库发送。请勿从用户应用程序向窗口或小工具发送系统定义的消息。要不会出现异常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发WM_PAINT消息,但是可以发自定义消息,进而来触发重绘。
这个DEMO的功能就是每隔500ms改变一次桌面窗口的颜色,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34.3 官方WM_Redraw.c实例
    这个DEMO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下面我们将这个代码分析一下:
#include "GUI.h"
#include "WM.h"
/*******************************************************************
*
*       static code
*
********************************************************************
*/
/*******************************************************************
*
*       _cbBkWindow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1)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ClearRect(0, 50, 319, 239);(2)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cbWindow
*/
static void _cbWindow(WM_MESSAGE* pMsg) {(3)
  GUI_RECT Rect;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WM_GetInsideRect(&Rect);(4)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SetColor(GUI_YELLOW);
    GUI_ClearRectEx(&Rect);(5)
    GUI_DrawRectEx(&Rect);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HCenterAt("Foreground window", 75, 40);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MoveWindow
*/
static void _MoveWindow(const char* pText) {
  WM_HWIN hWnd;
  int     i;
  //
  // Create foreground window
  //
  hWnd = WM_CreateWindow(10, 50, 150, 100, WM_CF_SHOW, _cbWindow, 0);(6)
  GUI_Delay(500);
  //
  // Move foreground window
  //
  for (i = 0; i < 40; i++) {
    WM_MoveWindow(hWnd, 2, 2);(7)
    GUI_Delay(10);
  }
  //
  // Show text before deleting window if we have one
  //
  if (pText) {
    GUI_DispStringAt(pText, 5, 50);
    GUI_Delay(2500);
  }
  //
  // Delete foreground window
  //
  WM_DeleteWindow(hWnd);(8)
  WM_Invalidate(WM_HBKWIN);(9)
  GUI_Exec();
}
/*******************************************************************
*
*       _DemoRedraw
*/
static void _DemoRedraw(void) {
  WM_CALLBACK * _cbOldBk;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WM_Redraw - Sample", 160, 5);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while(1) {
    //
    // Move a window over background
    //
    _MoveWindow("Background has not been redrawn");(10)
    //
    // Clear background
    //
    GUI_ClearRect(0, 50, 319, 239);
    GUI_Delay(1000);
    //
    // Set callback for background window
    //
    _cbOldBk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11)
    //
    // Move a window over background
    //
    _MoveWindow("Background has been redrawn");
    //
    // Delete callback for Background window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OldBk);(12)
  }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_DemoRedraw();
}

1. 桌面窗口回调函数。
2. 在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中清除一块区域。
3. 另一个创建窗口的回调函数。
4. 函数WM_GetInsideRect返回客户区的坐标,该区域由活动小工具尺寸减去边界尺寸确定。此函数向活动窗口发送一条消息,检索内部矩形。如果小工具不处理此消息(也即意味着小工具没有边界),则需使用WM_GetClientRect函数计算出矩形。结果通过窗口坐标给出。也即,GUI_RECT结构中的x0和y0相当于x和y的边界尺寸,x1和y1相当于窗口尺寸减去边界尺寸-1。
5. 调用函数GUI_ClearRectEx清除部分区域。
6. 函数WM_CreateWindow中每个参数的含义需要大家详细研究下官方手册,这里就不做解释了。
7. 通过函数WM_MoveWindow()实现窗口位置的移动,注意这里移动的是相对距离
8. 删除这个创建的窗口。
9. 通过函数WM_Invalidate(WM_HBKWIN)使得桌面窗口无效,然后调用函数GUI_Exec()就会执行重绘。
10. 执行第一种情况:移动窗口,但是不做桌面窗口的重绘。
11. 给桌面窗口设置专门的回调函数。
12. 执行第二种情况:移动窗口,并执行桌面窗口的重绘。
    这个演示实例的主要功能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演示:移动窗口的情况下,但是不做桌面窗口的重绘。另一种是:移动窗口,并执行桌面窗口的重绘。通过这两种情况的演示可以帮助大家对回调函数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第一幅:没有执行桌面回调函数的情况:

第二幅:执行桌面回调函数的情况:

34.4 总结
   本期教程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希望通过本期教程让大家对窗口管理器有更好的认识,不过还需要大家在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面多做这方面的练习。

网友(2016-02-28):
复制代码,无法编译,请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代码,无法编译,请求帮助!

在另一个帖子已经回复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