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使用JLINK给STM32-V5开发板上的NorFlash指定地址烧写数据教程

楼主(2015-02-13):
norflash中烧写的内容如下:
烧写JLINK需要的配置文件如下:
NorFlash的首地址是0x64000000,下面我们将上面的bin文件烧写到地址0x64800000里面(拼音输入法指定的是这个例子)
------------------------->特别注意第5步。
***********************************************************************************************************
第1步:打开J-Flash ARM软件

第2步:打开J-Flash ARM软件后,加载配置文件STM32-V5_NOR.jflash,加载方法如下:

第3步:加载完配置文件后,开始加载NorFlash.bin文件:

第4步:加载NorFlash.bin文件后弹出如下对话框,默认是烧写NorFlash.bin文件到首地址,在这里
            修改其它地址(0x64800000 烧写是不可以的。

第5步:修改烧写地址要在这里修改,修改好后,点击应用,确定:

第6步:使用上面的配置文件烧写JLINK还是比较稳定的,一般一次就能烧写成功,最后一步操作如下:

楼主:
检验是否是烧写到指定地址,可以等待烧写完以后看这里即可:

网友(2015-09-05):
这个STM32-V5_NOR.jflash是怎么产生的????能否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TM32-V5_NOR.jflash是怎么产生的????能否讲解一下!!!!!

看我们V5开发板的用户手册,有详细讲解。

网友(2016-10-02):
去看手册了,啦啦啦啦

网友(2016-11-24):
STM32-V5_NOR.jflash not working on programming flash use S29GL512, way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V5_NOR.jflash not working on programming flash use S29GL512, way ??

网友:
Yes but for NorFlash S29GL256 and S29GL512 this project file not working
On S29GL128 (16M) use adress A0-A22 project file working perfect.
On S29GL256 (32M) use adress A0-A23 (adress A23 is pin on processor PE2/FSMC_A23) project file not working:

On S29GL512 (64M) use adress A0-A24 (adress A24 is pin on processor PG13/FSMC_A24) project file not working:

Which could be a problem??
Maybe not good configuration pin processor FSMC_A23 and FSMC_A24 on project file...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 but for NorFlash S29GL256 and S29GL512 this project file not working
On S29GL128 (16M) use adress A0-A22 project file working perfect.
On S29GL256 (32M) use adress A0-A23 (adress A23 is pin on processor PE2/FSMC_A23) project file not working:

.......
This  configuration file  is only suitable for S29GL128。
if you use S29GL256 or S29GL512, you must modify this 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if you use S29GL256 or S29GL512, you must modify this file.

Please help me for modification file to working on S29GL512.

Thank you.

网友(2017-01-15):
你好,想请问下这个2M大的Font.bin这个字库的生成方法是否可以教下,源字库来之哪里,用什么字体,用什么工具生成的。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ULINK2,有没有办法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想请问下这个2M大的Font.bin这个字库的生成方法是否可以教下,源字库来之哪里,用什么字体,用什么工具生成的。谢谢。

我们这里的字库是从字库芯片里面提取出来的。

如果想自己生成的话,学习新版emWin教程的GBK编码章节,详细讲解了生成方法,也适用于裸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ULINK2,有没有办法烧写?

需要编写一个写NORFlash的驱动算法,比较麻烦,也许ULINK2也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的字库是从字库芯片里面提取出来的。

如果想自己生成的话,学习新版emWin教程的GBK编码章节,详细讲解了生成方法,也适用于裸机程序。

非常感谢。这个字库是从哪个字库芯片提取出来的。是否可以告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这个字库是从哪个字库芯片提取出来的。是否可以告知型号

这个就不说了,省的那个公司给我们发律师函。。
学习新版的emWin教程即可,制作方法已经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不说了,省的那个公司给我们发律师函。。
学习新版的emWin教程即可,制作方法已经讲解。

好的。我好好学习下。

网友(2018-09-28):
你好楼主大大    最近用Jlink Flash(Jlink_V634F版本)烧写Flash到S29GL128P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  配置文件都按照您发操作一步一步来的    最后在擦除0x64800000-0x648FFFFF范围内容后    却弹出失败的画面!  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了!
        挣扎过程如下:
                            换过Jlink V500版本还是这样。  我看您这个教程的Jlink 版本是 V4.72 ,我就想可能是版本不对应! 目前在SEGGER官网里面能够下载的最老的版本是V500!
                            换过Jlink V9    依然是在最后擦除完0x64800000-0x648FFFFF范围    然后就失败!

网友F:
下面是失败的过程    您看看是什么情况

擦除范围

擦除范围

下一步就失败了

下一步就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是失败的过程    您看看是什么情况

你的是我们的V5板子还是自己做的板子。如果是我们的V5板子,情况是这样:

因为盗版的JLINK水平层次不齐,所以会出现有些JLINK无法正常烧写的情况
后面可以使用SD卡为NOR更新文件。

在emWin提高篇的全字库NOR Flash方案里面有用。

网友F:
是自己做的硬件 STM32F407ZG+S29GL128P       理论上来说F407也是属于Cortex-M4内核      配置文件是没问题的    字库文件是大家实验过很多遍的也没问题。剩下的就只能是SEGGER Jllink 版本和Jlink本身的问题。       不会买回来的Jlink 都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自己做的硬件 STM32F407ZG+S29GL128P       理论上来说F407也是属于Cortex-M4内核      配置文件是没问题 ...

你的接线跟我们的一样吗,接线一定要一样才行,也就是用到的引脚。

GPIO,FSMC这些都有在这个JLINK配置文件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