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35章 窗口管理器实例(二)

楼主(2015-02-14):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35章 窗口管理器实例(二)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窗口管理器的回调和消息机制,本期教程专门做了三个相关的例子,这三个例子全部来自官方。
    35. 1  官方WM_Sample.c实例
    35. 2 官方WM_LateClipping.c实例
    35. 3 官方WM_Video实例
    35. 4 总结

35.1 官方WM_Sample.c实例
    这个实例基本演示了大部分WM的API函数,这个DEMO的所在位置是:

这个代码的内容比较多,这里捡几个重要的部分跟大家讲解一下。

35.1.1 桌面窗口回调函数
#define MSG_CHANGE_TEXT (WM_USER + 0)(1)
/*******************************************************************
*
*       _ChangeInfoText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Sends a message to the background window and invalidate it, so
*   the callback of the background window display the new text.
*/
static void _ChangeInfoText(char * pStr) {(2)
  WM_MESSAGE Message;
  Message.MsgId  = MSG_CHANGE_TEXT;
  Message.Data.p = pStr;
  WM_SendMessage(WM_HBKWIN, &Message);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
/*******************************************************************
*
*       _DrawInfoText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Drawes the info text directly on the display. This function is for
*   the moments when no callback is set.
*/
static void _DrawInfoText(char * pStr) {(3)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WindowManager - Sample", 160, 5);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AtCEOL(pStr, 5, 40);
}
/*******************************************************************
*
*       _cbBkWindow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MSG_CHANGE_TEXT:(4)
    strcpy(_acInfoText, (char const *)pMsg->Data.p);(5)
  case WM_PAINT:(6)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WindowManager - Sample", 160, 5);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At(_acInfoText, 5, 40);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1. 用户自定义的消息ID。
2. 通过用户自定义的消息实现给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发数据。调用了函数WM_SendMessage(WM_HBKWIN, &Message)后会给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发数据,再调用了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后会执行桌面窗口回调函数中的WM_PAINT。
3. 文本显示函数。
4. 用户自定义消息ID。
5. 字符串复制。将Data.p中的数据复制到_acInfoText中。
6. 在WM_PAINT中显示文本acInfoText

35.1.2 Redrawing部分演示
/*******************************************************************
*
*       _LiftUp
*/
static void _LiftUp(int dy) {(1)
  int i;
  int tm;
  for (i = 0; i < (dy/4); i++) {
    tm = GUI_GetTime();
    WM_MoveWindow(_hWindow1, 0, -4);
    WM_MoveWindow(_hWindow2, 0, -4);
    while ((GUI_GetTime() - tm) < 20) {
      WM_Exec();
    }
  }
}
/*******************************************************************
*
*       _LiftDown
*/
static void _LiftDown(int dy) { (2)
  int i;
  int tm;
  for (i = 0; i < (dy/4); i++) {
    tm = GUI_GetTime();
    WM_MoveWindow(_hWindow1, 0, 4);
    WM_MoveWindow(_hWindow2, 0, 4);
    while ((GUI_GetTime() - tm) < 20) {
      WM_Exec();
    }
  }
}
/*******************************************************************
*
*       _DemoRedrawing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Demonstrates how useful can be a callback
*/
static void _DemoRedrawing(void) {
  int i;
  int tm;
  int tDiff;
  _ChangeInfoText("Demonstrating redrawing");
  GUI_Delay(SPEED);
  _LiftUp(40);
  GUI_Delay(SPEED/3);
  _ChangeInfoText("Using a callback for redrawing");
  GUI_Delay(SPEED/3);
  for (i = 0; i < 55; i++) {
    tm = GUI_GetTime();
    WM_MoveWindow(_hWindow1,  1,  1);
    WM_MoveWindow(_hWindow2, -1, -1);
    tDiff = 15 - (GUI_GetTime() - tm);
    GUI_Delay(tDiff);
  }
  for (i = 0; i < 55; i++) {
    tm = GUI_GetTime();
    WM_MoveWindow(_hWindow1, -1, -1);
    WM_MoveWindow(_hWindow2,  1,  1);
    tDiff = 15 - (GUI_GetTime() - tm);
    GUI_Delay(tDiff);
  }
  GUI_Delay(SPEED/4);
  _LiftDown(30);
  GUI_Delay(SPEED/2);
  _ChangeInfoText("Without redrawing");
  GUI_Delay(SPEED);
  _LiftUp(30);
  GUI_Delay(SPEED/4);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Old);
  for (i = 0; i < 55; i++) {
    tm = GUI_GetTime();
    WM_MoveWindow(_hWindow1,  1,  1);
    WM_MoveWindow(_hWindow2, -1, -1);
    tDiff = 15 - (GUI_GetTime() - tm);
    GUI_Delay(tDiff);
  }
  for (i = 0; i < 55; i++) {
    tm = GUI_GetTime();
    WM_MoveWindow(_hWindow1, -1, -1);
    WM_MoveWindow(_hWindow2,  1,  1);
    tDiff = 15 - (GUI_GetTime() - tm);
    GUI_Delay(tDiff);
  }
  GUI_Delay(SPEED/3);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_LiftDown(40);
  GUI_Delay(SPEED);
}

这部分代码实现了两个窗口在具有重绘和不具有重绘功能时的演示。
1. 实现两个窗口向上移动。
2. 实现两个窗口向下移动。
显示效果如下:

35.1.3 Resize部分演示
/*******************************************************************
*
*       _DemoResizeWindow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WM_ResizeWindow
*/
static void _DemoResizeWindow(void) {
  int i;
  int tm;
  int tDiff;
  _ChangeInfoText("WM_ResizeWindow()");
  GUI_Delay(SPEED);
  _LiftUp(30);
  for (i = 0; i < 20; i++) {
    tm = GUI_GetTime();
    WM_ResizeWindow(_hWindow1,  1,  1);
    WM_ResizeWindow(_hWindow2, -1, -1);
    tDiff = 15 - (GUI_GetTime() - tm);
    GUI_Delay(tDiff);
  }
  for (i = 0; i < 40; i++) {
    tm = GUI_GetTime();
    WM_ResizeWindow(_hWindow1, -1, -1);
    WM_ResizeWindow(_hWindow2,  1,  1);
    tDiff = 15 - (GUI_GetTime() - tm);
    GUI_Delay(tDiff);
  }
  for (i = 0; i < 20; i++) {
    tm = GUI_GetTime();
    WM_ResizeWindow(_hWindow1,  1,  1);
    WM_ResizeWindow(_hWindow2, -1, -1);
    tDiff = 15 - (GUI_GetTime() - tm);
    GUI_Delay(tDiff);
  }
  _LiftDown(30);
  GUI_Delay(SPEED);
}

这部分的演示主要看放缩函数WM_ResizeWindow(),注意这个函数里面的参数是相对值。显示效果如下:

35.2 官方WM_LateClipping.c实例
    这个Demo中涉及到了BOTTON和FrameWin的创建及其使用,如果初学的同学不理解这部分内容没有关系,后面的教程中会跟大家详细的讲解这部分知识。这里大家重点是看回调函数。Demo所在位置: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GUI.h"
#include "WM.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BUTTON.h"
/*********************************************************************
*
*       Static data
*
**********************************************************************
*/
static WM_HWIN _hWin1;
static WM_HWIN _hWin2;
static WM_HWIN _hBut1;
static WM_HWIN _hBut2;
static int     _PaintCount1;
static int     _PaintCount2;
static GUI_COLOR _aColors[] = {
  0x0000FF, 0x00FF00, 0xFF0000, 0x00FFFF, 0xA000A0, 0xFFFF00
};
/*********************************************************************
*
*       Static code
*
**********************************************************************
*/
/*********************************************************************
*
*       _cbBkWin
*/
static void _cbBkWin(WM_MESSAGE* pMsg) {(1)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2)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Color(0x0060FF);
    GUI_DispStringAt("PaintCount (Early):", 0, 0);
    GUI_DispDecAt(_PaintCount1, 120, 0, 5);
    GUI_SetColor(0x00FFC0);
    GUI_DispStringAt("PaintCount (Late):", 0, 12);
    GUI_DispDecAt(_PaintCount2, 120, 12, 5);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f (pMsg->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f (pMsg->hWinSrc == _hBut1) {(3)
        WM_InvalidateWindow(_hWin1);
        WM_InvalidateWindow(_hWin2);
      } else if (pMsg->hWinSrc == _hBut2) {(4)
        _PaintCount1 = 0;
        _PaintCount2 = 0;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cbTop
*/
static void _cbTop(WM_MESSAGE* pMsg) {(5)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MAGENTA);
    GUI_Clear();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cbFrameWin1
*/
static void _cbFrameWin1(WM_MESSAGE* pMsg) { (6)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_aColors[_PaintCount1 % 6]);
    GUI_Clear();
    GUI_SetColor(0x0060FF);
    GUI_FillCircle(25, 25, 15);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DrawCircle(25, 25, 15);
    _PaintCount1++;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cbFrameWin2
*/
static void _cbFrameWin2(WM_MESSAGE* pMsg) {(7)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_aColors[_PaintCount2 % 6]);
    GUI_Clear();
    GUI_SetColor(0x00FFC0);
    GUI_FillCircle(25, 25, 15);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DrawCircle(25, 25, 15);
    _PaintCount2++;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ShowDemo
*/
static void _ShowDemo(void) {
  WM_HWIN hWin0;
  WM_HWIN hWin1;
  WM_HWIN hWin2;
  WM_HWIN hFrame1;
  WM_HWIN hFrame2;
  WM_HWIN hClient1;
  WM_HWIN hClient2;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8)
  hFrame1  = FRAMEWIN_CreateEx( 10, 30, 140, 140, 0, WM_CF_SHOW, FRAMEWIN_CF_MOVEABLE, 0, "Early Clipping", _cbFrameWin1);
  hFrame2  = FRAMEWIN_CreateEx(170, 30, 140, 140, 0, WM_CF_SHOW, FRAMEWIN_CF_MOVEABLE, 0, "Late Clipping", _cbFrameWin2);
  hClient1 = WM_GetClientWindow(hFrame1);
  hClient2 = WM_GetClientWindow(hFrame2);
  _hWin1   = WM_CreateWindowAsChild(0, 0, WM_GetWindowSizeX(hClient1), WM_GetWindowSizeY(hClient1), hClient1, WM_CF_SHOW, _cbFrameWin1, 0);
  _hWin2   = WM_CreateWindowAsChild(0, 0, WM_GetWindowSizeX(hClient2), WM_GetWindowSizeY(hClient2), hClient2, WM_CF_SHOW | WM_CF_LATE_CLIP, _cbFrameWin2, 0);
  _hBut1   = BUTTON_CreateEx( 10, 210, 140, 20, 0, WM_CF_SHOW, 0, 1);
  _hBut2   = BUTTON_CreateEx(170, 210, 140, 20, 0, WM_CF_SHOW, 0, 2);
  hWin0    = FRAMEWIN_CreateEx( 60,  80, 40, 40, 0, WM_CF_SHOW | WM_CF_STAYONTOP, FRAMEWIN_CF_MOVEABLE, 0, "Top 0", _cbTop);
  hWin1    = FRAMEWIN_CreateEx(220,  80, 40, 40, 0, WM_CF_SHOW | WM_CF_STAYONTOP, FRAMEWIN_CF_MOVEABLE, 0, "Top 1", _cbTop);
  hWin2    = FRAMEWIN_CreateEx(140, 170, 40, 40, 0, WM_CF_SHOW | WM_CF_STAYONTOP, FRAMEWIN_CF_MOVEABLE, 0, "Top 2", _cbTop);
  FRAMEWIN_SetResizeable(hWin0, 1);
  FRAMEWIN_SetResizeable(hWin1, 1);
  FRAMEWIN_SetResizeable(hWin2, 1);
  BUTTON_SetText(_hBut1, "Invalidate");
  BUTTON_SetText(_hBut2, "Reset counters");
  while(1) {
    GUI_Delay(50);
  }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hile(1) {
    _ShowDemo();
  }
}

1. 桌面窗口回调函数。
2. 回调函数中重绘部分的代码。
3. 由于两个按钮是创建在桌面窗口上面的,所以按钮的WM_NOTIFICATION_RELEASED(通知代码消息类型)是在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中。这个按钮按下后将_hWin1_hWin2无效。从而会执行这两个窗口的背景重绘功能。
4. 同上,只不过这里实现的功能是将两个计数值清零,并使桌面窗口无效,从而执行桌面窗口的重绘消息。
5. 这个是hWin0hWin1,hWin2的回调函数。
6. 这个是hFrame1的回调函数。回调函数中主要实现了重绘消息。重绘消息中记录了重绘的次数,并根据重绘次数修改背景颜色。
7. 这个是hFrame2的回调函数。回调函数中主要实现了重绘消息。重绘消息中记录了重绘的次数,并根据重绘次数修改背景颜色。
8. (1) 先创建两个FrameWin
    (2) 分别在这两个FrameWin中创建两个子窗口。
    (3) 创建两个按钮。
    (4) 创建三个FrameWin。
9. 这个Demo还有一个控件剪切问题,后面会专门抽一期教程专门跟大家讲解这个。
这个例子对于研究回调函数函数还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在这个例子的基础上做一些修改,实现一些功能,这个Demo的显示效果如下:

35.3 官方WM_Video.c实例
    这个例子所在位置: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M.h"
#include "GUI.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TEXT.h"
static void _cbFrameWinTest(WM_MESSAGE * pMsg);
/*********************************************************************
*
*       Defines
*
**********************************************************************
*/
#define MAX_WINDOWS   50
/*********************************************************************
*
*       Static data
*
**********************************************************************
*/
static WM_HWIN _ahWin[MAX_WINDOWS];
static char    _IsCompletelyVis;
/*********************************************************************
*
*       Static code
*
**********************************************************************
*/
/*********************************************************************
*
*       _CreateWindow
*/
static void _CreateWindow(void) { (1)
  unsigned i;
  WM_HWIN  hWin;
  char     ac[32];
  int      j;
  for (i = 0; i < MAX_WINDOWS; i++) {
    if (_ahWin[i] == 0) {
      j = i + 1;
      sprintf(ac, "Test window %d", j);
      hWin = FRAMEWIN_CreateEx(5 + 10 * i, 135 + 10 * i, 120, 60, 0, WM_CF_SHOW, FRAMEWIN_CF_MOVEABLE, 0, ac, _cbFrameWinTest);
      FRAMEWIN_SetClientColor(hWin, GUI_INVALID_COLOR);
      _ahWin[i] = hWin;
      break;
    }
  }
}
/*********************************************************************
*
*       _DeleteWindow
*/
static void _DeleteWindow(void) { (2)
  unsigned i;
  for (i = 0; i < MAX_WINDOWS; i++) {
    if (WM_IsVisible(_ahWin[i])) {
      WM_DeleteWindow(_ahWin[i]);
      _ahWin[i] = 0;
      break;
    }
  }
}
/*********************************************************************
*
*       _ShowWindow
*/
static void _ShowWindow(void) {     (3)
  unsigned i;
  for (i = 0; i < MAX_WINDOWS; i++) {
    if (_ahWin[i] != 0) {
      if (WM_IsVisible(_ahWin[i]) == 0) {
        WM_ShowWindow(_ahWin[i]);
        break;
      }
    }
  }
}
/*********************************************************************
*
*       _HideWindow
*/
static void _HideWindow(void) {(4)
  unsigned i;
  for (i = 0; i < MAX_WINDOWS; i++) {
    if (WM_IsVisible(_ahWin[i])) {
      WM_HideWindow(_ahWin[i]);
      break;
    }
  }
}
/*********************************************************************
*
*       Static code, callbacks
*
**********************************************************************
*/
/*********************************************************************
*
*       _cbBkWin
*/
static void _cbBkWin(WM_MESSAGE* pMsg) {   (5)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f (pMsg->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switch (Id) {
      case GUI_ID_BUTTON0:
        _CreateWindow();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_DeleteWindow();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2:
        _ShowWindow();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3:
        _HideWindow();
        break;
      }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cbFrameWinVideo
*/
static void _cbFrameWinVideo(WM_MESSAGE* pMsg) {(6)
  WM_HWIN hWin;
  WM_HWIN hText;
  int     IsCompletelyVis;
  int     IsCompletelyCovere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if (_IsCompletelyVis) {
      GUI_SetBkColor(GUI_DARKGREEN);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At("Completely visible", 5, 5);
    } else {
      GUI_SetBkColor(GUI_GRAY);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At("Not completely visible", 5, 5);
    }
    break;
  case WM_NOTIFY_VIS_CHANGED:
    hText = WM_GetDialogItem(WM_HBKWIN, GUI_ID_TEXT1);
    hWin  = WM_GetClientWindow(pMsg->hWin);
    IsCompletelyVis     = WM_IsCompletelyVisible(hWin);
    IsCompletelyCovered = WM_IsCompletelyCovered(hWin);
    if (IsCompletelyCovered) {
      TEXT_SetText(hText, "completely\ncovered");
    } else {
      TEXT_SetText(hText, "not completely\ncovered");
    }
    if (_IsCompletelyVis != IsCompletelyVis) {
      _IsCompletelyVis = IsCompletelyVis;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 Only required if content changes if partially hidden */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cbFrameWinTest
*/
static void _cbFrameWinTest(WM_MESSAGE* pMsg) {(7)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DARKRED);
    GUI_Clear();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FRAMEWIN_Handle hWinVideo;
  BUTTON_Handle   hBut;
  WM_HWIN         hText;
  GUI_Init();(8)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
  hText = TEXT_CreateEx(240,  85, 80, 26,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TEXT0, "The client\nwindow is");
  TEXT_SetTextColor(hText, GUI_WHITE);
  hText = TEXT_CreateEx(240, 111, 80, 26,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TEXT1, NULL);
  TEXT_SetTextColor(hText, GUI_WHITE);
  //
  // Create buttons
  //
  hBut = BUTTON_CreateEx(240,  5, 75, 18,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0);
  BUTTON_SetText(hBut, "Create win");
  hBut = BUTTON_CreateEx(240, 25, 75, 18,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1);
  BUTTON_SetText(hBut, "Delete win");
  hBut = BUTTON_CreateEx(240, 45, 75, 18,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2);
  BUTTON_SetText(hBut, "Show win");
  hBut = BUTTON_CreateEx(240, 65, 75, 18,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3);
  BUTTON_SetText(hBut, "Hide win");
  //
  // Create framewin video
  //
  hWinVideo = FRAMEWIN_CreateEx(5, 5, 170, 120, 0, WM_CF_SHOW, FRAMEWIN_CF_MOVEABLE, 0, "Video window", _cbFrameWinVideo);
  FRAMEWIN_SetClientColor(hWinVideo, GUI_INVALID_COLOR);
  //
  // Create test windows
  //
  _CreateWindow();
  _CreateWindow();
  _CreateWindow();
  while (1) {
    GUI_Delay(1000);
  }
}

1. 创建FrameWin。
2. 删除FrameWin。
3. 显示FrameWin。
4. 隐藏FrameWin。
5. 桌面窗口回调函数,主要看WM_NOTIFY_PARENT消息,进入后再分为4个button的消息。
6. FrameVideo的回调函数。
7. FrameWinTest的回调函数。
8. (1)创建两个文本控件。
    (2)创建四个按钮,分别实现创建,删除,显示和隐藏窗口。
    (3)创建FrameWin。
这个例子相对要简单很多,下面是这个例子的实际显示效果:

35.4 总结
    本期教程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希望通过本期教程让大家对窗口管理器有更好的认识,不过还需要大家在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面多做这方面的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