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36章 窗口管理器之定时器使用

楼主(2015-02-14):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36章 窗口管理器之定时器使用

    本期教程跟大家讲一下STemWin自带的定时器使用方法,这个定时器使用起来非常简单,而且很实用。在需要定时更新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定时器。
    36. 1  定时器功能介绍
    36. 2 桌面窗口上使用定时器实例
    36. 3 对话框上使用定时器实例
    36. 4 总结

36.1 定时器功能介绍
    STemWin中有四个定时器相关的API函数供用户调用。

函数

功能描述

WM_CreateTimer()

创建向窗口发送WM_TIMER消息的定时器

WM_DeleteTimer()

删除定时器

WM_GetTimerId()

获取给定定时器的Id

WM_RestartTimer()

重启定时器

这四个函数都是简单易用,下面通过两个例子跟大家讲解一下定时器的使用。

36.2 桌面窗口上使用定时器实例
    源代码如下(可以将其直接的复制到开发板或者模拟器上面运行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GUI_COLOR _acColor[3] = {GUI_BLUE,GUI_RED,GUI_YELLOW};
static  char ucBackColor;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ucBackColor++;
if (ucBackColor == 3)
{
ucBackColor = 0;
}
GUI_SetBkColor(_acColor[ucBackColor]);
GUI_Clear();
            break;
case WM_TIMER: (1)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TIMER hTimer;
GUI_Init();
    /* 设置桌面窗口回调函数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hTimer = WM_CreateTimer(WM_HBKWIN, 0, 1000, 0);(2)
while (1)
{
GUI_Delay(500);
}
}

这个Demo主要是实现每隔1000ms改变一下桌面窗口的颜色。
1. 定时器消息,这里要特别注意,如果想要定时器每隔一段时间执行一次,而不是只执行一次,必须得调用WM_RestartTimer()。在这个消息里面将桌面窗口无效进而会执行桌面窗口的重绘消息。
2. 创建定时器函数
    WM_CreateTimer(WM_HBKWIN, //接受信息的窗口的句柄,注意是窗口而不是对话框
                                                         0, //用户定义的Id。如果不对同一窗口使用多个定时器,此值可以设置为零。
                                                         1000, //周期,此周期过后指定窗口应收到消息。
                                                              0) //保留,留作将来使用
这个Demo的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36.3 对话框上使用定时器实例
    这个Demo的主要功能是在对话框上面实现一个计数功能。下面是源码(可以将其直接的复制到开发板或者模拟器上面运行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static int Count;
/*********************************************************************
*
*       Dialog resource
*
* This table conatins the info required to create the dialog.
* It has been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800,480,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GUI_ID_BUTTON0,          82, 122,162,37, 0,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1",           GUI_ID_BUTTON1,          357,123,152,35,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0000",              GUI_ID_TEXT0,            278,264,300,48, 0,0}
};
/*****************************************************************
**      FunctionName: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PAINT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FRAMEWIN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24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Win,GUI_TA_VCENTER|GUI_TA_CENTER);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0);
//
    //GUI_ID_TEXT0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FontD36x48);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char buf[10];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TIMER:(1)
            Count++;
sprintf(buf, "%04d", Count);
TEX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 (const char *)buf);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break;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BUTTON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Dlg;
WM_HTIMER hTimer;
Count = 0;
/*
   使能窗口使用内存设备,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闪烁 放在GUI_Init前面就包括桌面
   窗口,如果放在后面就不包括桌面窗口。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 创建一个对话框 */
    hDlg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hTimer = WM_CreateTimer(WM_GetClientWindow(hDlg), 0, 100, 0);(2)
while (1)
{
GUI_Delay(500);
}
}

1. 定时器消息,在定时器消息中实现文件控件计数值的更新。
2. 给对话框创建一个定时器,特别注意这里需要获取对话框中窗口的句柄才可以使用。
这个例子的实际显示效果如下(分辨率800*480)

36.4 总结
    大家学完本期教程后,可以考虑在实际项目中使用这个功能,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