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14发布,提供百度云下载,解决了MDK5.13存在的路径问题,配简单的安装说明

楼主(2015-02-14):
MDK5.14百度云下载:http://pan.baidu.com/s/1bnnjANl
MDK5.14兼容MDK4.xx的兼容包:http://pan.baidu.com/s/1mgxGBg8
***********************************************************************************************
安装了最新的MDK5.14后,不存在MDK5.13时的路径问题了,不过到了5.13, 5.14版本
后,工程名后缀已经变成uvprojx,以前的后缀名是uvproj。也就是说:如果用MDK5.14打开
以前版本的工程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用户可以选择将其转换成新的MDK5.14工程,也可以
选择安装上面的兼容包。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的注意,如果不是安装了兼容包,而是将其转换成了5.14的工程,以前的MDK
版本将无法打开这个工程。
***************************************************************************************************
安装兼容包的话,将导致下面的这个RTE环境无法使用。

***************************************************************************************************
注册机: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6

网友:
有没有明显的改善和有点?
能说说你的感受吗?  是否强烈推荐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明显的改善和有点?
能说说你的感受吗?  是否强烈推荐更新?

网友:
可以更新,不过还是建议安装上兼容包,这样的话跟以前的版本区别就不大了,还有就是界面看着更舒服了些,其它好像没啥区别。

网友:
使用MDK5.14下载代码,提示JLINK升级到V4.96b: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15-03-16):
为什么安装了5.14后,器件包里面除了ARM器件外没有其他厂家的器件,包括ST的也没有?安装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安装了5.14后,器件包里面除了ARM器件外没有其他厂家的器件,包括ST的也没有?安装有问题吗

没问题,需要安装这些IC厂商软件包的,可以看下这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6

网友(2015-05-14):
注册机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册机不能用了

可以,使用第二个

网友(2015-09-13):
有没有安装教程

网友:
楼主有没有安装教程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安装教程之类的

早期有过一个5.10的安装教程,可以参考,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6

网友(2018-04-13):
JLINK调试 还是提示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