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官方实例] MultiLayer IconSlide---多层显示

楼主(2015-02-15):
功能描述:
MultiLayer IconSlide:IconSlide sample enhanced with multiple layer effects.
显示效果:

模拟器(exe):
程序下载:

网友(2015-07-27):
为什么我的vs不能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vs不能模拟?

我这也模拟不了,这个需要硬件支持多层显示。而不是软件模拟支持。

网友(2015-10-14):
我最近在做这个 ,想在image上面加 属性,但是这个 是图片而不是icon,该怎么办?
想做到一下效果:
1.可以有 平移切换界面效果,上面 仿真那种
2.点击图标可以进入 某一新界面(所以 图标都能,包括平移后切换后的界面)

遇到问题:
1.我 用自己 制作的流位图替代 原来的图标,程序直接死掉
    (猜测:制作的流位图太大,占用空间 超出--因为我发现例程的流位图都比较小,数据代码数量基本一致)
2.然后我换你们V5板的提高例程--66.智能家居界面工程  来 做,发现ICON做 不到便宜效果(因为ICON不是image? ),如果用ICON做 平移换屏如何做到 !

希望斑竹有空看下,万分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模拟不了,这个需要硬件支持多层显示。而不是软件模拟支持。

我最近在做这个 ,想在image上面加 属性,但是这个 是图片而不是icon,该怎么办?
想做到一下效果:
1.可以有 平移切换界面效果,上面 仿真那种
2.点击图标可以进入 某一新界面(所以 图标都能,包括平移后切换后的界面)

遇到问题:
1.我 用自己 制作的流位图替代 原来的图标,程序直接死掉
    (猜测:制作的流位图太大,占用空间 超出--因为我发现例程的流位图都比较小,数据代码数量基本一致)
2.然后我换你们V5板的提高例程--66.智能家居界面工程  来 做,发现ICON做 不到便宜效果(因为ICON不是image? ),如果用ICON做 平移换屏如何做到 !

希望斑竹有空看下,万分感激!

因为刚刚发帖数没到2 重新给你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做这个 ,想在image上面加 属性,但是这个 是图片而不是icon,该怎么办?
想做到一下效果:
1.可以有 平移切换界面效果,上面 仿真那种
2.点击图标可以进入 某一新界面(所以 图标都能,包括平移后切换后的界面)

网友:
研究下官方的那个smartphonne例子,看看能否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