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raph死机

楼主(2015-02-17):
这样怎么会死机呢

void Progbar()
{
            I16 buffer[240];
            int a;
       // GRAPH_Handle hGraph;
        WM_HWIN hGraph;
            GRAPH_DATA_Handle hData;
            GRAPH_SCALE_Handle hScale1,hScale2;
                    for(a = 0; a< 240; a++)
                {
          buffer[a]=ADC_ConvertedValue>>4;
        }

            hGraph = GRAPH_CreateEx(0, 80, 239, 239,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GRAPH0);
            //创建图表
            hData = GRAPH_DATA_YT_Create(GUI_DARKGREEN, 500,buffer, 340);
            //表数据
            GRAPH_AttachData(hGraph, hData);
                //添加到图表
            hScale1 = GRAPH_SCALE_Create(12, GUI_TA_RIGHT, GRAPH_SCALE_CF_VERTICAL, 10);
                //刻度值
            GRAPH_AttachScale(hGraph, hScale1);
                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1,0.1);//改变刻度
                hScale2 = GRAPH_SCALE_Create(12,GUI_TA_VCENTER,GRAPH_SCALE_CF_HORIZONTAL, 20);
                //刻度值
            GRAPH_AttachScale(hGraph, hScale2);
                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2,0.2);
                //添加刻度到图表、

                GRAPH_SetGridVis(hGraph,1);//设置网格可见

                GRAPH_SetGridDistX(hGraph,110);
                GRAPH_SetGridDistY(hGraph,120);//网格间距/

                GRAPH_SetBorder(hGraph,15,15,0,0);

                //GRAPH_SetVSizeY(hGraph,320);//扩展网格
                //GRAPH_SetVSizeX(hGraph,320);
                //GRAPH_SetColor(hGraph,GUI_YELLOW,GRAPH_CI_BK);

                GRAPH_SetColor(hGraph,GUI_BLUE,GRAPH_CI_FRAME);
                GRAPH_SetColor(hGraph,GUI_RED,GRAPH_CI_GRID);
                GRAPH_AttachData(hGraph,hData);
                //GRAPH_DATA_YT_AddValue(hData,50);//添加数据

                for(a = 0; a< 240; a++)
                {
                    GRAPH_DATA_YT_AddValue(hData,buffer[a] );
                }

                //GRAPH_AddGraph();

}

        int main(void)
        {

            //GUI_HWIN hWindow1;
            LED_GPIO_Config();
            ADC1_Init();
            SysTick_Ini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CRC, ENABLE);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DispStringAt("Background of window has not been redrawn", 0, 40);

            while(1)
            {
                Progbar();
              GUI_Exec();

            }

}

楼主:
大神给解答一下  小弟刚学

楼主:
帮解答一下  小弟刚学

网友:
你调用的有问题,这种情况下,你是在循环的创建graph控件,动态内存申请完就死机了。

  int main(void)
        {

            //GUI_HWIN hWindow1;
            LED_GPIO_Config();
            ADC1_Init();
            SysTick_Ini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CRC, ENABLE);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DispStringAt("Background of window has not been redrawn", 0, 40);
            Progbar(); //控件创建放在这里,创建一次就可以了。

            while(1)
            {
               //把数据个更新函数写在这里
              GUI_Exec();

            }

楼主:
可是这样了 就不能实时刷新取得的ad值曲线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这样了 就不能实时刷新取得的ad值曲线了啊

把数据的更新放到while里面

楼主: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GRAPH_DATA_Handle hData;
    WM_HWIN hGraph;
    I16 buffer[240];
void Progbar()
{

       // GRAPH_Handle hGraph;

           int a;
            GRAPH_SCALE_Handle hScale1,hScale2;

            hGraph = GRAPH_CreateEx(0, 80, 239, 239,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GRAPH0);
            //创建图表
            hData = GRAPH_DATA_YT_Create(GUI_DARKGREEN, 500,buffer, 340);
            //表数据
            GRAPH_AttachData(hGraph, hData);
                //添加到图表
            hScale1 = GRAPH_SCALE_Create(12, GUI_TA_RIGHT, GRAPH_SCALE_CF_VERTICAL, 10);
                //刻度值
            GRAPH_AttachScale(hGraph, hScale1);
                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1,0.1);//改变刻度
                hScale2 = GRAPH_SCALE_Create(12,GUI_TA_VCENTER,GRAPH_SCALE_CF_HORIZONTAL, 20);
                //刻度值
            GRAPH_AttachScale(hGraph, hScale2);
                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2,0.2);
                //添加刻度到图表、

                GRAPH_SetGridVis(hGraph,1);//设置网格可见

                GRAPH_SetGridDistX(hGraph,110);
                GRAPH_SetGridDistY(hGraph,120);//网格间距/

                GRAPH_SetBorder(hGraph,15,15,0,0);

                //GRAPH_SetVSizeY(hGraph,320);//扩展网格
                //GRAPH_SetVSizeX(hGraph,320);
                //GRAPH_SetColor(hGraph,GUI_YELLOW,GRAPH_CI_BK);

                GRAPH_SetColor(hGraph,GUI_BLUE,GRAPH_CI_FRAME);
                GRAPH_SetColor(hGraph,GUI_RED,GRAPH_CI_GRID);

                //GRAPH_DATA_YT_AddValue(hData,50);//添加数据

                //GRAPH_AddGraph();

}

        int main(void)
        {

            int a;

            //GUI_HWIN hWindow1;
            LED_GPIO_Config();
            ADC1_Init();
            SysTick_Ini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CRC, ENABLE);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DispStringAt("Background of window has not been redrawn", 0, 40);
            Progbar();
            while(1)
            {

                    for(a = 0; a< 24; a++)
                {
          buffer[a]=ADC_ConvertedValue>>4;
        }

                               for(a = 0; a< 24; a++)
                {
                    GRAPH_DATA_YT_AddValue(hData,buffer[a]);
                }
            GRAPH_AttachData(hGraph,hData);
              GUI_Exec();

楼主:
这样可以刷新了 但是刷新很慢  官方的很快呢   要怎么改才能达到官方的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