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29 Discovery LCD驱动的疑问

楼主(2015-02-24):
各位,STM32F429官方Discovery Demo板用的LCD是ILI9341的,而且采用RGB接口驱动。我查看了一下ILI9341的datasheet,里面明明提到用RGB接口驱动的话,在DE模式下,DE(DATA ENABLE)引脚是高有效的,即在DE信号为高电平的时候RGB数据才是有效的,如下图:

但我看官方给的DEMO例程如LTDC_Display_2Layers工程中,都是将LCD控制器的DE引脚的输出极性设置为低有效,如下:

  /* Initialize the data enable polarity as active low */
  LTDC_InitStruct.LTDC_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这不就违背了datasheet的要求了吗?

另外还有个疑问,在LCD_PowerOn()函数中,官方例程将LCD驱动IC的寄存器0xB0(RGB Interface Signal Control Register)设置为0xC2,也就是说它将DOTCLK的输入极性设置为下降沿采样,可是整篇datasheet都在说所有的同步信号和数据信号都是在DOTCLK的上升沿采样的,那官方例程岂不是又不符合datasheet要求了吗?

关键是DEMO板还能正常显示LCD图像,而我如果将上述参数改回datasheet的要求,反而不能正常显示了!有谁研究过这个问题,能否出来解答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另外附上ILI9431 datasheet

网友:
这个我还没有怎么研究过,帮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附上ILI9431 datasheet

网友:
亲,我有一个东西不明白,F429自带LCD控制器了,官方的例程也用LTDC了,为啥还用到ili9341了,难道只用LTDC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我有一个东西不明白,F429自带LCD控制器了,官方的例程也用LTDC了,为啥还用到ili9341了,难道只用LTDC不行吗?

小屏比较便宜,而且这种小屏都是自带控制器的。

网友(2015-05-15):
我正要研究

网友(2016-03-24):
引用 网友B:
亲,我有一个东西不明白,F429自带LCD控制器了,官方的例程也用LTDC了,为啥还用到ili9341了,难道只用LTDC不行吗?

我的理解是LTDC是CPU内部的控制单元,控制RGB信号的输出,而ILI9431是负责屏幕显示,现在包括高通 MTK在内的MIPI屏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