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43章 EDIT-编辑控件

楼主(2015-03-02):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43章 EDIT-编辑控件

    本期教程讲解STemWin支持的编辑控件。
    43. 1 编辑控件介绍
    43. 2 官方WIDGET_Edit实例
    43. 3 对话框上使用编辑框控件
    43. 4 总结
43.1 编辑控件介绍
    编辑字段通常用作输入文本的主要用户界面:

    也可使用编辑字段以二进制、十进制或十六进制模式输入值。十进制模式编辑字段的外观与下表所列类似。与复选框类似,编辑字段在禁用时显示为灰色:

    开启皮肤设置后,编辑框的显示效果如下:

43.1.1 编辑框支持的通知代码
    以下事件是编辑框控件作为WM_NOTIFY_PARENT消息的一部分发送给其父窗口的:

消息

描述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已被点击。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已被释放。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已被点击,且指针已移出控件,但没有释放。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编辑小工具的值 (内容)已更改。

43.1.2 编辑框支持的键盘反应
    如果控件具有输入焦点,则它将对下列各键做出反应:

按键

反应

GUI_KEY_UP

上升当前字符。例如,如果当前字符 (光标下的字符)为 “A”, 则 变 为 “B”。

GUI_KEY_DOWN

下降当前字符。例如,如果当前字符为为 “B”,则变为 “A”。

GUI_KEY_RIGHT

将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

GUI_KEY_LEFT

将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

GUI_KEY_BACKSPACE

如果小工具在文本模式下操作,则删除光标前的字符。

GUI_KEY_DELETE

如果小工具在文本模式下操作,则删除当前字符。

GUI_KEY_INSERT

如果小工具在文本模式下操作,则此键在GUI_EDIT_MODE_OVERWRITE
和GUI_EDIT_MODE_INSERT之间切换编辑模式。

43.2 官方WIDGET_Edit实例
    官方的这个例子演示了部分EDIT控件API的使用。这个例子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源代码如下(官方的这个例子有BUG,下面是修改前的,也就是源代码):
#include "GUI.h"
#include "EDIT.h"

/*********************************************************************
*
*       Defines
*
**********************************************************************
*/
#define WM_APP_SHOW_TEXT (WM_USER + 0)                                                              (1)
#define TEXT_MAXLEN      40                                                                         (2)

/*********************************************************************
*
*       Static code
*
**********************************************************************
*/
/*********************************************************************
*
*       _cbBk
*/
static void _cbBk(WM_MESSAGE * pMsg) {
  static WM_HWIN hEdit;
  static U8      ShowText;
  char           aBuffer[TEXT_MAXLEN];

  hEdit    = 0;
  ShowText = 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DARKGRAY);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WIDGET_Edit - Sample", 160, 5);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if (ShowText)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The string you have modified is:", 160, 90);
      EDIT_GetText(hEdit, aBuffer, TEXT_MAXLEN);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Buffer, 160, 110);
    } else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Use keyboard to modify string...", 160, 90);
    }
    break;
  case WM_APP_SHOW_TEXT:
    if (hEdit == 0) {
      hEdit = pMsg->hWinSrc;
    }
    WM_HideWindow(hEdit);
    ShowText = 1;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WM_CreateTimer(WM_HBKWIN, 0, 3000, 0);
    break;
  case WM_TIMER:
    ShowText = 0;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WM_ShowWindow(hEdit);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cbEdit
*/
static void _cbEdit(WM_MESSAGE * pMsg) {                                                            (3)
  const WM_KEY_INFO * pInfo;
  WM_MESSAGE          Msg;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KEY:                                                                                      (4)
    pInfo = (WM_KEY_INFO *)pMsg->Data.p;
    if (pInfo->Key == GUI_KEY_ENTER) {
      if (pInfo-&gtressedCnt == 0) {
        Msg.MsgId   = WM_APP_SHOW_TEXT;
        Msg.hWinSrc = pMsg->hWin;
        WM_SendMessage(WM_HBKWIN, &Msg);
        return;
      }
    }
  }
  EDIT_Callback(pMsg);                                                                              (5)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EDIT_Handle hEdit;

  GUI_Init();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                                                                   (6)
  hEdit = EDIT_CreateEx(50, 110, 220, 25,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EDIT0, TEXT_MAXLEN);       (7)
  WM_SetCallback(hEdit, _cbEdit);                                                                     (8)
  EDIT_SetText(hEdit, &quotress <ENTER> when done...");
  EDIT_SetFont(hEdit, &GUI_Font8x16);
  EDIT_SetTextColor(hEdit, 0, GUI_RED);
  EDIT_EnableBlink(hEdit, 300, 1);                                                                    (9)
  while (1) {
    GUI_Delay(10);
  }
}
    这个实例中函数static void _cbBk(WM_MESSAGE * pMsg)存在问题,需要做如下修改:
static void _cbBk(WM_MESSAGE * pMsg) {
  static WM_HWIN hEdit = 0;(10)
  static U8      ShowText = 0;
  char           aBuffer[TEXT_MAXLEN];

  //hEdit    = 0;
  //ShowText = 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11)
    GUI_SetBkColor(GUI_DARKGRAY);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WIDGET_Edit - Sample", 160, 5);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if (ShowText)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The string you have modified is:", 160, 90);
      EDIT_GetText(hEdit, aBuffer, TEXT_MAXLEN);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Buffer, 160, 110);
    } else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Use keyboard to modify string...", 160, 90);
    }
    break;
  case WM_APP_SHOW_TEXT:                                                                            (12)
    if (hEdit == 0) {
      hEdit = pMsg->hWinSrc;
    }
    WM_HideWindow(hEdit);
    ShowText = 1;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WM_CreateTimer(WM_HBKWIN, 0, 3000, 0);
    break;
  case WM_TIMER:                                                                                    (13)
    ShowText = 0;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WM_ShowWindow(hEdit);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1. 自定义回调函数的消息。
2. 定义编辑框中可以显示字符的个数。
3. 编辑框的回调函数,默认情况下,编辑框的回调函数是在emWin库函数中自带执行的,不需要用户专门的做一个回调函数,如果用户需要在编辑框的回调函数中加入处理代码的话,可以通过函数WM_SetCallback来指定编辑框的回调函数。
4. 编辑框回调函数中的WM_KEY消息。如果用户在键盘上按下Enter回车键,那么就会给桌面窗口发送前面自定义的消息。
5. emWin库中自带的编辑框回调函数EDIT_Callback(pMsg);
6. 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7. 创建编辑框。
8. 设置编辑框的回调函数。
9. 这个函数用于使能或者禁止光标闪烁。
10. 这个函数是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由于官方的提供的这个函数是存在问题的,这里专门的做了修改,注意红体字。
11. 桌面窗口的WM_PAINT消息。根据ShowText变量来改变不同的显示值。
12. 桌面窗口中自定义的消息,如果收到这个消息后,隐藏编辑框,设置ShowText = 1,然后将桌面窗口设置为无效,从而会执行桌面窗口的WM_PAINT消息,最后给桌面窗口建立一个定时器,时间是3000ms。
13. 定时器消息,3000ms的时间到了以后设置ShowText = 1,将桌面窗口无效,从而执行重绘消息,并将编辑框显示出来。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43.3 对话框上使用编辑框控件
    用uCGUIBulder4.0建立一个如下的界面(分辨率480*272):

    通过这个例子主要是显示一下编辑框支持的五种显示方式,设置的位置如下:

源代码如下(可以直接复制到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面显示):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DROPDOWN.h"
#include "EDIT.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MULTIEDIT.h"
#include "RADIO.h"
#include "SLIDER.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LISTVIEW.h"
/*********************************************************************
*
*       Dialog resource
*
* This table conatins the info required to create the dialog.
* It has been created by ucGUIbuilder.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armfly",            0,                       0,  0,  480,272,FRAMEWIN_CF_MOVEABLE,0},
    { EDIT_CreateIndirect,      "armfly",            GUI_ID_EDIT0,            239,36, 100,21,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Mode",          GUI_ID_TEXT0,            81, 36, 106,2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FloatMode",         GUI_ID_TEXT4,            81, 199,118,2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DecMode",           GUI_ID_TEXT3,            81, 158,94, 2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BinMode",           GUI_ID_TEXT2,            81, 117,94, 24, 0,0},
    { TEXT_CreateIndirect,      "HexMode",           GUI_ID_TEXT1,            81, 73, 94, 24,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FFFF",              GUI_ID_EDIT1,            239,73, 100,21,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11110000",          GUI_ID_EDIT2,            239,120,100,21,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128",               GUI_ID_EDIT3,            239,163,100,21,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12.123456",         GUI_ID_EDIT4,            239,199,100,21, 0,0}
};
/*****************************************************************
**      FunctionName: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PAINT
*****************************************************************/
void Pain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
**      FunctionName: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Dialog items
**
**      call this function in _cbCallback --> WM_INIT_DIALOG
*****************************************************************/
void Init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
    //FRAMEWIN
    //
    FRAMEWIN_SetFont(hWin,&GUI_Font32B_ASCII);
    FRAMEWIN_AddClose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FRAMEWIN_AddMinButton(hWin,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Win,35);
    //
    //GUI_ID_EDIT0
    //
    EDI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GUI_Font16B_ASCII);
    EDIT_S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armfly");
    //
    //GUI_ID_TEXT0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0),&GUI_Font24B_ASCII);
    //
    //GUI_ID_TEXT4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4),&GUI_Font24B_ASCII);
    //
    //GUI_ID_TEXT3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3),&GUI_Font24B_ASCII);
    //
    //GUI_ID_TEXT2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2),&GUI_Font24B_ASCII);
    //
    //GUI_ID_TEXT1
    //
    TEX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TEXT1),&GUI_Font24B_ASCII);
    //
    //GUI_ID_EDIT1
    //
    EDI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1),&GUI_Font16B_ASCII);
    EDIT_SetHexMod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1),65535,0,255);(1)
    //
    //GUI_ID_EDIT2
    //
    EDI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2),&GUI_Font16B_ASCII);
    EDIT_SetBinMod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2),240,0,255);(2)
    //
    //GUI_ID_EDIT3
    //
    EDI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3),&GUI_Font16B_ASCII);
    EDIT_SetDecMod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3),128,0,255,0,0);  (3)
    //
    //GUI_ID_EDIT4
    //
    EDIT_SetFon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4),&GUI_Font16B_ASCII);
    EDIT_SetFloatMode(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4),12.12346,0,255,6,0);   (4)
}
/*********************************************************************
*
*       Dialog callback routine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InitDialog(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Win, 1);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OK: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if(NCode==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 Automacally update desktop window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1. 设置16进制显示。
2. 设置2进制显示。
3. 设置10进制显示。
4. 设置浮点数显示。
实际的显示效果如下:

43.4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了编辑框的使用,希望大家可以把本期教程中讲的这两个例子跑跑,然后自己设计一个相关的例子进行试验学习。教程中只是使用了部分的编辑框API,其它的API大家都可以试试。

网友(2016-04-25):
这个是用过外部键盘输入的,如果用emwin做的按钮输入要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过外部键盘输入的,如果用emwin做的按钮输入要怎么做?

学习下这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