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44章 FrameWin-框架窗口控件

楼主(2015-03-02):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44章 FrameWin-框架窗口控件

    本期教程讲解STemWin支持的框架窗口控件。
    44. 1 框架窗口控件介绍
    44. 2 官方WIDGET_FrameWin实例
    44. 3 总结

44.1 框架窗口控件介绍
    框架窗口为您的应用提供一个PC应用程序的窗口外观。这些窗口由周围框架、标题栏和用户区组成。标题栏的颜色改变以显示窗口是否激活,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可将预定义的按钮附加到标题栏,也可将自己的按钮附加到标题栏:

    设置皮肤后显示效果如下:

44.1.1 框架窗口的结构
    下图显示了框架窗口的详细结构和外观:

    框架窗口实际上由2种窗口组成;主窗口和子窗口。子窗口称为客户端窗口。处理回调函数时意识到此点非常重要:存在具有2种不同回调函数的2种窗口。创建子窗口时,这些子窗口通常作为客户端窗口的子窗口而创建;它们的父窗口因此是客户端窗口。

细节

描述

B

框架窗口的边框尺寸。默认的边框尺寸为3像素。

H

标题栏的高度。取决于标题所用字体的尺寸。

D

标题栏和客户端窗口的间距。(1像素)

标题栏

标题栏是框架窗口的一部分,不是单独的窗口。

客户端窗口

客户端窗口是一个单独的窗口,作为框架窗口的子窗口创建。

44.2 官方WIDGET_FrameWin实例
    官方的这个实例简单的演示了FrameWin的部分功能,这个例子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UI.h"
#include "FRAMEWIN.h"
/*********************************************************************
*
*       Defines
*
**********************************************************************
*/
#define SPEED   1200
#define MSG_CHANGE_MAIN_TEXT (WM_USER + 0) (1)
/*********************************************************************
*
*       Static data
*
**********************************************************************
*/
static FRAMEWIN_Handle  _hFrame;
static WM_CALLBACK*     _pcbOldFrame;
static char             _acMainText[100];
static int              _LockClose = 1;
/*******************************************************************
*
*       Static code
*
********************************************************************
*/
/*******************************************************************
*
*       _ChangeMainText
*
*  Sends a message to the background window and invalidate it, so
*  the callback of the background window display the new text.
*/
static void _ChangeMainText(char* pStr, int Delay) {(2)
  WM_MESSAGE Message;
  Message.MsgId  = MSG_CHANGE_MAIN_TEXT;
  Message.Data.p = pStr;
  GUI_Delay(Delay);
  WM_SendMessage(WM_HBKWIN, &Message);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GUI_Delay(Delay/3);
}
/*******************************************************************
*
*       _cbChild
*/
static void _cbChild(WM_MESSAGE * pMsg) {(3)
  WM_HWIN hWin = (FRAMEWIN_Handle)(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
    // Handle the paint message
    //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UI_FontComic24B_ASCII);
    GUI_SetTextAlign(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HCenterAt("Client window",
                            WM_GetWindowSizeX(hWin) / 2,
                            WM_GetWindowSizeY(hWin) / 2);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cbFrame
*/
static void _cbFrame(WM_MESSAGE * pMsg) {  (4)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NOTIFY_PARENT:
    if (pMsg->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Id of widget
      if (Id == GUI_ID_CLOSE) {
        if (_LockClose) {
          return;
        }
        _hFrame = 0;
      }
    }
    break;
  }
  if (_pcbOldFrame) {
    (*_pcbOldFrame)(pMsg);
  }
}
/*******************************************************************
*
*       _cbBkWindow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callback is necessary to redraw the background when
*   frame window is moved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 pMsg) {(5)
  switch (pMsg->MsgId) {
    case MSG_CHANGE_MAIN_TEXT:
      strcpy(_acMainText, (char const *)pMsg->Data.p);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WIDGET_FrameWin - Sample", 160, 5);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HCenterAt(_acMainText, 160, 40);
      GUI_SetFont(&GUI_Font6x8);
      GUI_DispStringHCenterAt("The function FRAMEWIN_Create creates both the\n"
"frame window and the client window.", 160, 190);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DemoFramewin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Creates the frame window and sets the callback for frame, child
*   and background window
*/
static void _DemoFramewin(void) {(6)
  int i;
  char acInfoText[] = "-- sec to play with window";
  WM_HWIN hChild;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
  // Create and configure frame window
  //
  _ChangeMainText("FRAMEWIN_Create", SPEED);
  _hFrame = FRAMEWIN_Create("Frame window", 0, WM_CF_SHOW, 50, 75, 220, 100);(7)
  _pcbOldFrame = WM_SetCallback(_hFrame, _cbFrame);(8)
  hChild = WM_GetClientWindow(_hFrame);(9)
  WM_SetCallback(hChild, _cbChild);(10)
  FRAMEWIN_SetMoveable(_hFrame, 1);(11)
  //
  // Create buttons
  //
  FRAMEWIN_AddCloseButton(_hFrame, FRAMEWIN_BUTTON_LEFT, 0);(12)
  FRAMEWIN_AddMaxButton(_hFrame,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inButton(_hFrame, FRAMEWIN_BUTTON_RIGHT, 2);
  //
  // Modify frame window attributes
  //
  _ChangeMainText("FRAMEWIN_SetActive", SPEED);
  FRAMEWIN_SetActive(_hFrame, 1);(13)
  _ChangeMainText("FRAMEWIN_SetFont", SPEED);
  FRAMEWIN_SetFont(_hFrame, &GUI_Font16B_ASCII); (14)
  FRAMEWIN_SetTitleHeight(_hFrame, 20);
  _ChangeMainText("FRAMEWIN_SetTextColor", SPEED);
  FRAMEWIN_SetTextColor(_hFrame, GUI_YELLOW); (15)
  _ChangeMainText("FRAMEWIN_SetTextAlign", SPEED);
  FRAMEWIN_SetTextAlign(_hFrame, GUI_TA_HCENTER);(16)
  _ChangeMainText("FRAMEWIN_Minimize", SPEED);
  FRAMEWIN_Minimize(_hFrame);(17)
  _ChangeMainText("FRAMEWIN_Maximize", SPEED);
  FRAMEWIN_Maximize(_hFrame);  (18)
  _ChangeMainText("FRAMEWIN_Restore", SPEED);
  FRAMEWIN_Restore(_hFrame);(19)
  _ChangeMainText("FRAMEWIN_SetTitleVis", SPEED);
  for (i = 0; i < 5; i++) {
    FRAMEWIN_SetTitleVis(_hFrame, 0);  (20)
    GUI_Delay(200);
    FRAMEWIN_SetTitleVis(_hFrame, 1);
    GUI_Delay(200);
  }
  //
  // Time to play with frame window
  //
  _LockClose = 0;
  for (i = 250; (i > 0) && _hFrame; i--) {
    acInfoText[0] = '0' + ((i + 9) / 100);
    acInfoText[1] = '0' + (((i + 9) / 10) % 10);
    _ChangeMainText(acInfoText, 0);
    GUI_Delay(100);
  }
  if (_hFrame) {
    _ChangeMainText("FRAMEWIN_Delete", SPEED);
    FRAMEWIN_Delete(_hFrame);(21)
  } else {
    _ChangeMainText("", 50);
  }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22)
  while(1) {
_DemoFramewin();
  }
}

1. 自定义的一个回调消息类型。
2. 用于给桌面窗口发送自定义的回调函数消息类型。发送后将桌面窗口变得无效,然后系统就会去执行桌面窗口回调函数中的WM_PAINT消息。
3. 框架窗口中客户窗口的回调函数。
4. 框架窗口的回调函数。
5. 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6. 框架窗口中部分API函数的演示函数。
7. 创建框架窗口。
8. 设置框架窗口的回调函数。
9. 得到框架窗口中客户端窗口句柄。
10. 设置客户端窗口的回调函数。
11. 设置框架窗口可移动。
12. 为框架窗口添加最小化,最大化和关闭按钮。
13. 激活框架窗口。
14. 设置框架窗口中标题的字体。
15. 设置框架窗口中标题的颜色。
16. 设置框架窗口中标题文本的对齐。
17. 最小化框架窗口。
18. 最大化框架窗口。
19. 恢复最小化或最大化的框架窗口。
20. 设置框架窗口的标题可见。
21. 删除框架窗口。
22. 使能桌面窗口的内存设备。
    这个例子中变量_LockClose的作用也很重要,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演示框架窗口时锁住关闭按钮,防止在演示的时候,用户点击了关闭按钮。大家也特别注意框架窗口回调函数_cbFrame的处理。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44.3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了框架窗口的使用,希望大家可以把本期教程中讲的这个例子跑跑,然后自己设计一个相关的例子进行试验学习。教程中只是使用了部分的框架窗口API,其它的API大家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