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安富莱STM32F429LCD显示的例子
加油

楼主(2015-03-02):
用安富莱STM32F429LCD显示的例子,我自己在里面调用画矩形框函数、调用清屏函数,都没得显示效果,它还是保持里面一直显示的效果,请问这怎么回事呢?
调用如下代码
void LCD_Config_Init(void)
{
    /* LCD Configuration */
    LCD_Config();

    /* Enable Layer1 */
    LTDC_LayerCmd(LTDC_Layer1, ENABLE);

    /* Reload configuration of Layer1 */
    LTDC_ReloadConfig(LTDC_IMReload);

    /* Enable The LCD */
    LTDC_Cmd(ENABLE);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GREY);
    LCD_DrawRect(30,30,20,20);
    LCD_SetBackColor(LCD_COLOR_BLUE);
    LCD_Clear(LCD_COLOR_BLUE);
}

网友:
楼主,你好像搞错了,我们还没有发不过F429的显示例子,F429的板子还没有上市。

网友:
楼主,STM32F429 Discovery Demo例程中有个函数LCD_SetLayer(),该函数设置全局变量CurrentLayer为LCD_BACKGROUND_LAYER或LCD_FOREGROUND_LAYER,如果你没有调用该函数,则程序默认是选择LCD_BACKGROUND_LAYER作为当前层的。
而在你的程序中使能了Layer1,但却又没有调用LCD_SetLayer()函数,所以你当前的所有操作都是在Background中的,结果显示时都被Layer1给覆盖了,所以你看不到你的清屏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STM32F429 Discovery Demo例程中有个函数LCD_SetLayer(),该函数设置全局变量CurrentLayer为LCD_BACKGROUND_LAYER或LCD_FOREGROUND_LAYER,如果你没有调用该函数,则程序默认是选择LCD_BACKGROUND_LAYER作为当前层的。
而在你的程序中使能了Layer1,但却又没有调用LCD_SetLa ..

针对以上回复纠正一下,原因不是像上面说的,而是main.c中的LCD_Config()函数设置的FrameBuffer缓冲区和stm32f429i_discovery_lcd.c中的LCD_LayerInit()设置的缓冲区不是同一个缓冲区。所以如果你要是用Demo提供的LCD_Clear()就必须是用LCD_Init()和LCD_LayerInit()来初始化,而不应该用LCD_Config()来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以上回复纠正一下,原因不是像上面说的,而是main.c中的LCD_Config()函数设置的FrameBuffer缓冲区和stm32f429i_discovery_lcd.c中的LCD_LayerInit()设置的缓冲区不是同一个缓冲区。所以如果你要是用Demo提供的LCD_Clear()就必须是用LCD_Init()和LCD_LayerInit()来初始化,而 ..

谢谢,清屏的可以了,但是我想在里面调用
  LCD_SetTextColor(LCD_COLOR_GREY);
    LCD_DrawRect(30,30,40,40);
这些库函数,但LCD屏还是保持清屏的颜色状态呢?前面的程序只是将LCD_Config()替换LCD_Init()和LCD_LayerInit()。

楼主:
/* LCD Configuration */
    LCD_Init();
    LCD_LayerInit();

    /*选择哪个显示层*/
    LCD_SetLayer(LCD_FOREGROUND_LAYER);

    /* Enable The LCD */
    LTDC_Cmd(ENABLE);
按照这个方式去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