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F407串口IAP功能调试记录

楼主(2015-03-03):
官方提供的相关文档和代码:
使用USART实现IAP在线升级 (1).pdf (885 KB, 下载次数: 1537) (文档的中文翻译)

**************************************************************************************
调试中

楼主:
测试官方的代码,比较好用。
不过还有个问题,
使用SecureCRT上面的Ymodem协议给板子下载代码老是不成功,用超级终端就可以。

楼主:
网上找到了一帖子,是网友Hiker天下的,对上面的问题进行了描述。
http://www.cnblogs.com/hiker-blogs/archive/2013/03/17/stm32.html
官方代码只可以用超级终端进行传输。这样如果你用的是64位的win7,那就没有办法升级。因为只有xp或32位的win7才可以使用 超级终端。64位的win7下超级终端没办法使用。 不过SecureCRT工具到是可以在64位win7使用,但是官方代码不对其支持。SecureCRT下支持的是最原始的YModem协议,第一帧数据包中不包含总字节数。超级终端下的YModem应该是改进版的,所以官方的dome只可以在超级终端下传输。

网友:
我上次就是用超级终端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官方的代码,比较好用。
不过还有个问题,
使用SecureCRT上面的Ymodem协议给板子下载代码老是不成功,用超级终端就可以。

要是随便一个串口助手就可以下载才好用啊。。。

这年头哪里找超级终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随便一个串口助手就可以下载才好用啊。。。

这年头哪里找超级终端哦。。

可以的,把文件传输协议去掉。直接下载。只不过这种方式通讯没保障。

网友(2015-12-31):
干脆在V5板子用SD 上IAP~    这样.bin 放在SD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脆在V5板子用SD 上IAP~    这样.bin 放在SD卡就可以了

网友:
IAP能用的方式太多了,后面我打算专门做一个专题,提供各种方式的IAP供大家参考。

网友:
以前做项目用过NXP的1788做过USB下的IAP,插优盘升级,确实很方便,eric加油啊,多出一点精品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项目用过NXP的1788做过USB下的IAP,插优盘升级,确实很方便,eric加油啊,多出一点精品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P能用的方式太多了,后面我打算专门做一个专题,提供各种方式的IAP供大家参考。(2015-12-31 17:22)嬀/color]
期待中。。。网上能找到的资料基本上都是你抄我,我抄你,没有很系统介绍的。期待Eric能出精品教程。。。

网友(2016-04-13):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IO口控制485方向 不用拆壳升级,但是总是升级不成功,某个点就升级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发现进入上贴红箭头所指示的结束判断里!但是我用自动控制方向的485无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发现进入上贴红箭头所指示的结束判断里!但是我用自动控制方向的485无此问题!

这种方式感觉不太适合使用485总线方式升级了,可以考虑先把数据全部用485总线发过去后,再升级,这样效果更高好,要不升级的过程写入Flash出现问题或者通信出现问题失败的概率较大。

网友(2017-09-21):
你好!请问如果不是使用STM32的芯片 也没有像STM32一样提供中断向量表 怎么做到IAP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如果不是使用STM32的芯片 也没有像STM32一样提供中断向量表 怎么做到IAP

那得想办法固定中断函数的位置了,让IAP和APP的中的中断函数都在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