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ATFS 4G问题

楼主(2015-03-03):
版本R0.10b

SDIO
2G   可以正常打开写入 FR_OK
4G的卡  f_openFR_NO_FILESYSTEM
如何解决?

在其他论坛发过
有人说是SHDC驱动问题
可是我在还没上FATFS之前可以读取的到容量
不就代表SDHC没问题?

也有使用
Ex013-SDIO+FatFS(2010-08-21)这个版本试过
2G下没问题
4G就不行了

网友:
早期版本的官方SDIO驱动有问题,我记得是部分函数数据类型应为uint64_t, 而驱动里面是写错uint32_t,从而造成错误,识别不了容量大的卡,你找找ST适用于F103新驱动,新的驱动已经指出这个问题并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版本的官方SDIO驱动有问题,我记得是部分函数数据类型应为uint64_t, 而驱动里面是写错uint32_t,从而造成错误,识别不了容量大的卡,你找找ST适用于F103新驱动,新的驱动已经指出这个问题并修改了。

好的 谢谢版主 我再查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