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45章 GRAPH-图形控件

楼主(2015-03-03):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45章 GRAPH-图形控件

    本期教程讲解STemWin支持的绘图控件。
    45. 1 绘图件介绍
    45. 2 官方WIDGET_GraphYT实例
    45. 3 使用官方GUIBulder建立Graph控件
    45. 4 总结

45.1 图形控件介绍
    图形控件可用于可视化数据。图形控件的典型应用是显示测量值或函数图形的曲线,可同时显示多条曲线。可使用水平和垂直刻度来标记曲线。可在背景上显示具有不同水平和垂直间距的网格。如果数据阵列不能容纳进图形的可见区域,小工具可自动显示滚动条,从而可在大的数据阵列中进行滚动。

45.1.1 图形控件的结构
    图形控件由不同种类的对象组成:
l 图形控件自身,可以附加数据对象和刻度对象。
l 可选的一个或多个数据对象。
l 可选的一个或多个刻度对象。
    下图显示了图形控件的详细结构:

    截图中每个参数表示的含义如下:

参数

描述

Border

可选边框是图形小工具的一部分。

Frame

数据区四周的细线,是图形小工具的一部分。

Grid

显示在数据区的背景中,是图形小工具的一部分。

Data area

网格和数据对象的显示区域。

Data object(s)

对于每条曲线,应向图形小工具添加一个数据对象。

Appdefined graphic

应用程序定义的一种回调函数,可用于绘制任何应用程序定义的文本和/或图形。

Scrollbar(s)

如果数据对象的范围大于图形小工具的数据区,则图形小工具可自动显示水平和/或垂直滚动条。

Scale object(s)

可附加到图形小工具的水平和垂直刻度。

X-Size

数据区的X尺寸。

Y-Size

数据区的Y尺寸。

45.1.2 创建和删除图形小工具
    创建图形控件的过程如下:
l 创建图形控件并设置所需的属性。
l 创建数据对象。
l 将数据对象附加到图形控件。
l 创建可选的刻度对象。
l 将刻度对象附加到图形控件。
    附加到图形控件后,就不需要通过应用程序来删除数据和刻度对象,而由图形控件完成。
示例
GRAPH_DATA_Handle hData;
GRAPH_SCALE_Handle hScale;
WM_HWIN hGraph;
hGraph = GRAPH_CreateEx(10, 10, 216, 106,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GRAPH0);
hData = GRAPH_DATA_YT_Create(GUI_DARKGREEN, NumDataItems, aData0, MaxNumDataItems);
GRAPH_AttachData(hGraph, hData);
hScale = GRAPH_SCALE_Create(28, GUI_TA_RIGHT, GRAPH_SCALE_CF_VERTICAL, 20);
GRAPH_AttachScale(hGraph, hScale);
/*
Do something with the widget...
*/
WM_DeleteWindow(hGraph);

45.1.3 绘制过程
    如前所述,图形控件由不同部分和 “子”对象组成。以下描述了绘制控件的顺序:
1. 用背景色填充背景。
2. 调用可选的回调例程。例如,这样就能绘制用户定义的网格。
3. 绘制网格 (如已启用)。
4. 绘制数据对象和边框区域。
5. 绘制刻度对象。
6. 调用可选的回调例程。例如,这样就能绘制用户定义的刻度,或一些其他的文本和/或图形。

45.1.4 支持的曲线类型
    显示测量值连续更新的曲线的要求不同于显示具有X/Y坐标的函数图形的要求。因此,控件当前支持2种数据对象,如下表所示:

GRAPH_DATA_XY此数据对象用于显示由点阵列组成的曲线,对象数据绘制为折线。此数据对象的典型应用是绘制函数图形。
GRAPH_DATA_YT此数据对象用于显示图形上每个X位置都具有一个Y值的曲线。此数据对象的典型应用是显示测量值连续更新的曲线。

45.2 官方WIDGET_GraphYT实例
    官方的这个实例很好的演示了GraphYT的使用,这个例子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源码如下(程序中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
File        : WIDGET_Graph.c
Purpose     :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the GRAPH widget
----------------------------------------------------------------------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GRAPH.h"

/*********************************************************************
*
*       Defines
*
**********************************************************************
*/
#define MAX_VALUE 180

/*********************************************************************
*
*       Static data
*
**********************************************************************
*/
static GRAPH_DATA_Handle  _ahData[3]; /* 定义三种曲线的句柄  */
static GRAPH_SCALE_Handle _hScaleV;   /* 垂直放缩的句柄 */
static GRAPH_SCALE_Handle _hScaleH;   /* 水平放缩的句柄  */

static I16 _aValue[3];
static int _Stop;

/* 三种曲线的显示颜色 */
static GUI_COLOR _aColor[] = {GUI_RED, GUI_GREEN, GUI_LIGHTBLUE};

/* 对话框资源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Graph widget demo",  0                ,   0,   0, 320, 240, FRAMEWIN_CF_MOVEABLE },
  { GRAPH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GRAPH0    ,   5,   5, 270, 175 },
  { TEXT_CreateIndirect,      "Spacing X:",        0                ,  10, 185,  50,  20 },
  { TEXT_CreateIndirect,      "Spacing Y:",        0                ,  10, 205,  50,  20 },
  { SLIDER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SLIDER0   ,  60, 185,  60,  16 },
  { SLIDER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SLIDER1   ,  60, 205,  60,  16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CHECK0    , 130, 185,  5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CHECK1    , 130, 205,  5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Border",            0                , 280,   5,  35,  15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CHECK2    , 280,  20,  35,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CHECK3    , 280,  40,  35,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CHECK4    , 280,  60,  35,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CHECK5    , 280,  80,  35,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Effect",            0                , 280, 100,  35,  15 },
  { RADIO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RADIO0    , 275, 115,  35,   0, 0, 3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CHECK6    , 180, 185,  5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CHECK7    , 180, 205,  5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Full Screen",       GUI_ID_BUTTON0   , 235, 185,  65,  18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0,                   GUI_ID_CHECK8    , 235, 205,  70,   0 },
};

/*********************************************************************
*
*       _AddValues
*
*/
static void _AddValues(WM_HWIN hGraph) {
  int i;
  int Add;
  int Vz;

  /* 通过for语句循环三次给三个数据对象_ahData[i]添加随机数数据 */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Value); i++) {
     Add = rand() % (2 + i * i);
     Vz  = ((rand() % 2) << 1) - 1;
    _aValue[i] += Add * Vz;
    if (_aValue[i] > MAX_VALUE) {
      _aValue[i] = MAX_VALUE;
    } else if (_aValue[i] < 0) {
      _aValue[i] = 0;
    }

/*
下面的这个函数用于把给定的数据值添加到数据对象。如果该数据对象 “已满”,即意味着它包含的数据项与创建时在参
数MaxNumItems中指定的项数相同,在添加新值前会首先移动一个数据项。因此,向 “已满”对象添加数据项时,第一
个数据项被移出。
*/
    GRAPH_DATA_YT_AddValue(_ahData[i], _aValue[i]);
  }
}

/*********************************************************************
*
*       _UserDraw
*
* 本函数的目的:
*   在绘制之前和绘制之后调用这个函数 ,此函数只是显示字母Temperature
*/
static void _UserDraw(WM_HWIN hWin, int Stage) {

   /* 在绘制之后被调用 */
  if (Stage == GRAPH_DRAW_LAST) {
    char acText[] = "Temperature";
    GUI_RECT Rect, RectInvalid;
    int FontSizeY;

/* 设置字体 */
    GUI_SetFont(&GUI_Font13_ASCII);
    FontSizeY = GUI_GetFontSizeY();

/* 得到矩形框的大小 */
    WM_GetInsideRect(&Rect);

/* Returns the invalid rectangle of a window in desktop coordinates */
    WM_GetInvalidRect(hWin, &RectInvalid);
    Rect.x1 = Rect.x0 + FontSizeY;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ispStringInRectEx(acText, &Rect, GUI_TA_HCENTER, strlen(acText), GUI_ROTATE_CCW);
  }

}

/*********************************************************************
*
*       _ForEach
*
*   这个函数用于隐藏或者显示所有的窗口,除了button,graph和scroll控件
*
*/
static void _ForEach(WM_HWIN hWin, void * pData) {
  int Id, FullScreenMode;
  FullScreenMode = *(int *)pData;
  Id = WM_GetId(hWin);
  if ((Id == GUI_ID_GRAPH0) || (Id == GUI_ID_BUTTON0) || (Id == GUI_ID_VSCROLL) || (Id == GUI_ID_HSCROLL)) {
    return;
  }
  if (FullScreenMode) {
    WM_HideWindow(hWin);
  } else {
    WM_ShowWindow(hWin);
  }
}

/*********************************************************************
*
*       _ToggleFullScreenMode
*
*   这个函数用于设置进入全屏模式与否,进入相应的模式以后需要放大或者缩小控件
*/
static void _ToggleFullScreenMode(WM_HWIN hDlg) {
  static int FullScreenMode;
  static GUI_RECT Rect;
  static unsigned ScalePos;
  WM_HWIN hGraph, hButton;
  hGraph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GRAPH0);
  hButton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BUTTON0);

  /* 取反 */
  FullScreenMode ^= 1;

  /* 全屏模式 */
  if (FullScreenMode) {
    /* 进入全屏模式  */
    WM_HWIN hClient;
    GUI_RECT RectInside;
    hClient = WM_GetClientWindow(hDlg);
    BUTTON_SetText(hButton, "Back");

/* 相对移动*/
    WM_MoveWindow(hButton, 0, 11);
    /* 隐藏标题 */
    FRAMEWIN_SetTitleVis(hDlg, 0);
/* 得到用户区的坐标 */
    WM_GetInsideRectEx(hClient, &RectInside);
/* 返回窗口大小 */
    WM_GetWindowRectEx(hGraph, &Rect);
/* 遍历所有的子控件,并且将其隐藏 */
    WM_ForEachDesc(hClient, _ForEach, &FullScreenMode); /* Hide all descendants */
    /* 设置窗口位置  */
    WM_SetWindowPos(hGraph, WM_GetWindowOrgX(hClient), WM_GetWindowOrgX(hClient), RectInside.x1, RectInside.y1);
/* 水平范围值,显示的位置 */
/* 返回的数值是以前的值 */
    ScalePos = GRAPH_SCALE_SetPos(_hScaleH, RectInside.y1 - 20);
  }
  /* 进入正常模式 */
  else {
    /* 返回到正常模式 */
    BUTTON_SetText(hButton, "Full Screen");
    WM_MoveWindow(hButton, 0, -11);
    WM_ForEachDesc(WM_GetClientWindow(hDlg), _ForEach, &FullScreenMode); /* Show all descendants */
    WM_SetWindowPos(hGraph, Rect.x0, Rect.y0, Rect.x1 - Rect.x0 + 1, Rect.y1 - Rect.y0 + 1);
    FRAMEWIN_SetTitleVis(hDlg, 1);
    GRAPH_SCALE_SetPos(_hScaleH, ScalePos);
  }
}

/*********************************************************************
*
*       _cbCallback
*
*  对话框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_cbCallback(WM_MESSAGE * pMsg) {
  int i, NCode, Id, Value;
  WM_HWIN hDlg, hItem;
  hDlg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 初始化窗口消息  */
  case WM_INIT_DIALOG:

/* 得到相应的句柄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GRAPH0);
    /* 创建三个数据对象_ahData[i] */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Color); i++) {
      _aValue[i] = rand() % 180;

      /* 创建成功的话,返回数据句柄 */
  /* 显示的曲线颜色,可以显示的最大数据个数,数据指针,要添加的数据个数 */
      _ahData[i] = GRAPH_DATA_YT_Create(_aColor[i], 500, 0, 0);

  /* 为绘图控件添加数据对象 */
      GRAPH_AttachData(hItem, _ahData[i]);
    }

/* 设置绘图属性 */
    /* 设置垂直栅格的高度 */
    GRAPH_SetGridDistY(hItem, 25);
/* 栅格是否可见 */
    GRAPH_SetGridVis(hItem, 1);

/* 固定X轴的栅格 */
    GRAPH_SetGridFixedX(hItem, 1);
    GRAPH_SetUserDraw(hItem, _UserDraw);

/* 创建和增加垂直范围尺度标签  */
/* 离左边的尺度位置,*/
    _hScaleV = GRAPH_SCALE_Create( 35, GUI_TA_RIGHT, GRAPH_SCALE_CF_VERTICAL, 35);
/* 设置标签字体颜色 */
    GRAPH_SCALE_SetTextColor(_hScaleV, GUI_RED);
/* 将标签添加到垂直方向 */
    GRAPH_AttachScale(hItem, _hScaleV);

/* 创建和增加水平范围尺度标签 */
    _hScaleH = GRAPH_SCALE_Create(155, GUI_TA_HCENTER, GRAPH_SCALE_CF_HORIZONTAL, 50);
/* 设置字体颜色 */
    GRAPH_SCALE_SetTextColor(_hScaleH, GUI_DARKGREEN);
    /* 添加到水平方向 */
    GRAPH_AttachScale(hItem, _hScaleH);

    /* 下面的四个用来设置,上下左右四个边界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2);
    CHECKBOX_SetText(hItem, "L");
/* 注意,下面的函数将触发回调函数的执行 */
    CHECKBOX_SetState(hItem, 1);
    /* 上边界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3);
    CHECKBOX_SetText(hItem, "T");
    /* 右边界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4);
    CHECKBOX_SetText(hItem, "R");
    /* 低边界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5);
    CHECKBOX_SetText(hItem, "B");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0);
    CHECKBOX_SetText(hItem, "Stop");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1);
    CHECKBOX_SetText(hItem, "Grid");
    CHECKBOX_SetState(hItem, 1);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6);
    CHECKBOX_SetText(hItem, "HScroll");
    CHECKBOX_SetState(hItem, 1);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7);
    CHECKBOX_SetText(hItem, "VScroll");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8);
    CHECKBOX_SetText(hItem, "Left align");

    /* 初始化滑动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SLIDER0);
/* 设置范围 */
    SLIDER_SetRange(hItem, 0, 10);

/* 特别注意,设置了此函数的话,将自动的触发执行回调  */
    SLIDER_SetValue(hItem, 5);
/* tick的数目:没有实际的意义 */
    SLIDER_SetNumTicks(hItem, 6);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SLIDER1);
/* 设置范围 */
    SLIDER_SetRange(hItem, 0, 20);
    SLIDER_SetValue(hItem, 5);
/* tick的数目 */
    SLIDER_SetNumTicks(hItem, 6);

    /* 初始化单选按钮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RADIO0);
    RADIO_SetText(hItem, "3D", 0);
    RADIO_SetText(hItem, "flat", 1);
    RADIO_SetText(hItem, "-", 2);

    /* 初始化按钮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BUTTON0);

/* 保持一直在上层 */
    WM_SetStayOnTop(hItem, 1);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控件ID*/
    NCode = pMsg->Data.v;                 /* 通知代码 */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switch (Id) {
      case GUI_ID_BUTTON0:
  /* 进入全屏模式 */
        _ToggleFullScreenMode(hDlg);
        break;
      }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switch (Id) {
      case GUI_ID_CHECK0:
        /* Toggle stop mode */
        /* 翻转 */
        _Stop ^= 1;
        break;
      case GUI_ID_CHECK1:

/* 得到GRAPH0的句柄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GRAPH0);
/* 方格是否显示 */
        GRAPH_SetGridVis(hItem, CHECKBOX_IsChecked(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1)));
        break;
      case GUI_ID_CHECK2:
      case GUI_ID_CHECK3:
      case GUI_ID_CHECK4:
      case GUI_ID_CHECK5:

/* 设置上下左右的坐标的边界值 */
/* 这里需要注意上面3个没有break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GRAPH0);
/* 设置上,下,左,右边界 */
        GRAPH_SetBorder(hItem,
                        CHECKBOX_IsChecked(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2)) * 40,
                        CHECKBOX_IsChecked(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3)) * 5,
                        CHECKBOX_IsChecked(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4)) * 5,
                        CHECKBOX_IsChecked(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5)) * 5);
        break;
      case GUI_ID_SLIDER0:
/* 设置水平方格间距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GRAPH0);
        Value = SLIDER_GetValue(pMsg->hWinSrc) * 10;
/* 设置方格的间距 */
        GRAPH_SetGridDistX(hItem, Value);
/* 设置tick的数值 也就是水平的坐标尺度 */
        GRAPH_SCALE_SetTickDist(_hScaleH, Value);
        break;
      case GUI_ID_SLIDER1:
    /* 设置垂直方格间距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GRAPH0);
        Value = SLIDER_GetValue(pMsg->hWinSrc) * 5;
        GRAPH_SetGridDistY(hItem, Value);
    /* 设置tick的数值 也就是垂直坐标的尺度 */
        GRAPH_SCALE_SetTickDist(_hScaleV, Value);
        break;
      case GUI_ID_RADIO0:
/* 设置空间效果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GRAPH0);
        switch (RADIO_GetValue(pMsg->hWinSrc)) {
        case 0:
          WIDGET_SetEffect(hItem, &WIDGET_Effect_3D);
          break;
        case 1:
          WIDGET_SetEffect(hItem, &WIDGET_Effect_Simple);
          break;
        case 2:
          WIDGET_SetEffect(hItem, &WIDGET_Effect_None);
          break;
        }
        break;
      case GUI_ID_CHECK6:
/* 由此来触发是否选择滚动条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GRAPH0);
        if (CHECKBOX_IsChecked(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6))) {
/* 设置滚动条 */
          GRAPH_SetVSizeX(hItem, 500);
        } else {
/* 这里设置为0,就是相当于不再显示滚动条 */
          GRAPH_SetVSizeX(hItem, 0);
        }
        break;
      case GUI_ID_CHECK7:
/* 同上,这里是设置垂直的滚动条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GRAPH0);
        if (CHECKBOX_IsChecked(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7))) {
          GRAPH_SetVSizeY(hItem, 300);
        } else {
          GRAPH_SetVSizeY(hItem, 0);
        }
        break;
      case GUI_ID_CHECK8:
/* 这里主要是设置对齐方式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GRAPH0);
        for (i = 0; i < GUI_COUNTOF(_aColor); i++) {
          if (CHECKBOX_IsChecked(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CHECK8))) {
            GRAPH_DATA_YT_SetAlign(_ahData[i], GRAPH_ALIGN_LEFT);
          } else {
            GRAPH_DATA_YT_SetAlign(_ahData[i], GRAPH_ALIGN_RIGHT);
          }
        }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WM_HWIN hDlg, hGraph = 0,hGraph1 = 0;
  GUI_Init();
  GUI_CURSOR_Show();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ACK);

  #if GUI_SUPPORT_MEMDEV
    /* 所以的窗体自动的使用内存设备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endif

  /* 创建对话框 */
  hDlg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while (1) {
   #ifdef WIN32
     GUI_Delay(10);
   #endif

    /* 是否设置暂停 */
    if (!_Stop) {
  /* 可以不需要这个,因为下面的添加数值函数没有使用这个句柄 */
      if (!hGraph) {
        hGraph = WM_GetDialogItem(hDlg, GUI_ID_GRAPH0);
      }
  /* 这里是在添加数值 */
      _AddValues(hGraph);
    }
    GUI_Exec();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45.3 使用官方GUIBulder建立Graph控件
    使用官方提供的GUIBulder5.22也可以建立Graph控件,但是不完善,只能将其添加到窗口上,下面的截图就是用GUIBulder5.22设计的。

    添加了Graph控件以后,当前的GUIBulder5.22版本仅支持下面两个功能(在这个控件上鼠标右击即可显示)

    下面我们将设置“Set boedr sizes”参数如下:
     设置后的显示效果如下:

    现在GUIBuder5.22仅支持这些功能。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在这个的基础上面建立一个Graph控件并在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显示出来。

45.4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了绘图控件的使用,希望大家可以把本期教程中讲的这个例子跑跑,然后自己设计一个相关的例子进行试验学习。教程中只是使用了部分的绘图控件API,其它的API大家都可以试试。
    官方还有一个WIDGET_GraphXY的实例,大家可以研究下。

网友(2019-03-22):
/* Returns the invalid rectangle of a window in desktop coordinates */     WM_GetInvalidRect(hWin, &RectInvalid);

网友A:
/* Returns the invalid rectangle of a window in desktop coordinates */
WM_GetInvalidRect(hWin, &RectInvalid);                 //这个函数是干嘛额的  不理解什么是无效矩形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 Returns the invalid rectangle of a window in desktop coordinates */
WM_GetInvalidRect(hWin,  ...

这个有更简单的办法,如果你要在Graph控件上面显示文本,你仅需在对话框资源里面里面将文本控件的创建放在Graph控件后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