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46章 HEADER-标题控件

楼主(2015-03-03):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46章 HEADER-标题控件

    本期教程讲解STemWin支持的标题控件。
    46. 1 标题控件介绍
    46. 2 官方WIDGET_Header实例
    46. 3 使用官方GUIBulder建立HEADER控件
    46. 4 总结

46.1 标题控件介绍
    HEADER控件用于标记表格的列:

    如果使用了指针输入设备 (PID),可通过使用PID拖动分隔线来调节标题项目的宽度。
使用鼠标时的特性
    如果鼠标支持已启用,则光标出现并且PID在分隔线附近移动时,光标就会变成信号,可以在当前位置拖动分隔线。
使用触屏时的特性
   如果在分隔线附近按下该小工具,光标出现并变成信号,此时即可拖动分隔线。
可拖动分隔线的屏幕截图

预定义的光标
    2种预定义光标如下所示:

    在使用HEADER小工具的时候,也可以创建并使用自己的光标。
    如果设置皮肤的话,显示效果如下:

46.2 官方WIDGET_Header实例
    官方的这个实例很好的演示了Header的使用,这个例子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源代码如下(在程序中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
File        : WIDGET_Header.c
Purpose     :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header widgets
---------------------------END-OF-HEADER------------------------------
*/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UI.h"
#include "HEADER.h"
#include "FRAMEWIN.h"
/*********************************************************************
*
*       Defines
*
**********************************************************************
*/
/* 自定义回调函数的消息类型 */
#define MSG_CHANGE_MAIN_TEXT (WM_USER + 0)
#define MSG_CHANGE_INFO_TEXT (WM_USER + 1)
/*********************************************************************
*
*       Static data
*
**********************************************************************
*/
static HEADER_Handle _hHeader;
static char _acMainText[100];
static char _acInfoText[100];
/*********************************************************************
*
*       Static code
*
**********************************************************************
*/
/*******************************************************************
*
*       _ChangeMainText
*
*  给背景窗口发送消息,然后使其无效,这样就可以执行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
*/
static void _ChangeMainText(char* pStr) {
  WM_MESSAGE Message;
  Message.MsgId  = MSG_CHANGE_MAIN_TEXT;
  Message.Data.p = pStr;
  /* 向桌面窗口发送消息 */
  WM_SendMessage(WM_HBKWIN, &Message);
  /* 使桌面窗口无效 */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
/*******************************************************************
*
*       _ChangeInfoText
*
*  给背景窗口发送消息,然后使其无效,这样就可以执行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
*/
static void _ChangeInfoText(char* pStr) {
  WM_MESSAGE Message;
  Message.MsgId  = MSG_CHANGE_INFO_TEXT;
  Message.Data.p = pStr;
  /* 向桌面窗口发送消息 */
  WM_SendMessage(WM_HBKWIN, &Message);
  /* 使桌面窗口无效 */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
/*******************************************************************
*
*       _cbBkWindow
*     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MSG_CHANGE_MAIN_TEXT:
      strcpy(_acMainText, pMsg->Data.p);
      /* 使其无效,从而得到重绘 */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case MSG_CHANGE_INFO_TEXT:
      strcpy(_acInfoText, pMsg->Data.p);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break;
/* 重绘消息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HEADER Widget - Sample", 160, 5);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DispStringAt(_acMainText, 5, 40);
      GUI_SetFont(&GUI_Font8x8);
      GUI_DispStringAt(_acInfoText, 5, 60);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OnPaint
*/
static void _OnPaint(void) {
  int xPos = 0;
  GUI_RECT Rect;
  /* 设置背景颜色 */
  GUI_SetBkColor(GUI_GRAY);
  GUI_Clear();
  /* 得到用户区 */
  WM_GetClientRect(&Rect);
  /* 得到第一个HEADER的宽度和下面区域的颜色 */
  Rect.x1 = HEADER_GetItemWidth(_hHeader, 0);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FillRect(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 得到第二个HEADER的宽度和下面区域的颜色 */
  Rect.x0 = Rect.x1;
  Rect.x1 += HEADER_GetItemWidth(_hHeader, 1);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FillRect(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 得到第三个HEADER的宽度和下面区域的颜色 */
  Rect.x0 = Rect.x1;
  Rect.x1 += HEADER_GetItemWidth(_hHeader, 2);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Rect(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
/*********************************************************************
*
*       cbWindow
*/
static void _cbWindow(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_OnPaint();
      break;
  }
  WM_DefaultProc(pMsg);
}
/*********************************************************************
*
*       _Demo
*/
static void _Demo(void) {
  int Key = 0;
  int Cnt = 10;
  char acInfoText[] = "-- sec to play with header control";
  _ChangeInfoText("HEADER_AddItem");
  /*
The Width-parameter can be 0. If  Width = 0 the width
  of the new item will be calcu-lated by the given text and by the default
  value of the horizontal spacing.
*/
  /* 注意宽度的设置 */
  HEADER_AddItem(_hHeader, 100, "Red"  , GUI_TA_VCENTER | GUI_TA_HCENTER);
  HEADER_AddItem(_hHeader,   0, "Green", GUI_TA_VCENTER | GUI_TA_HCENTER);
  HEADER_AddItem(_hHeader,   0, ":-)"  , GUI_TA_VCENTER | GUI_TA_HCENTER);
  GUI_Delay(750);
  /* 设置第二的宽度  60*/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ItemWidth");
  HEADER_SetItemWidth(_hHeader, 1, 60);
  /* 设置第三的宽度  100*/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ItemText");
  HEADER_SetItemWidth(_hHeader, 2, 100);
  HEADER_SetItemText(_hHeader, 2, "Blue");
  GUI_Delay(750);
  /* 设置字体 */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Font");
  HEADER_SetFont(_hHeader, &GUI_Font8x8);
  GUI_Delay(750);
  /* 设置已有Header的高度 */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Height");
  HEADER_SetHeight(_hHeader, 50);
  GUI_Delay(750);
  /* 设置字体颜色 */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TextColor");
  HEADER_SetTextColor(_hHeader, GUI_YELLOW);
  GUI_Delay(750);
  /* 设置背景颜色 */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BkColor");
  HEADER_SetBkColor(_hHeader, GUI_DARKGRAY);
  GUI_Delay(750);
  /* 设置对齐方式 */
  /* 等待有按键按下 */
  _ChangeInfoText("HEADER_SetTextAlign");
  HEADER_SetTextAlign(_hHeader, 0, GUI_TA_HCENTER);
  while (!Key && (Cnt > 0)) {
    acInfoText[0] = '0' + (Cnt / 10);
    acInfoText[1] = '0' + (Cnt-- % 10);
    _ChangeInfoText(acInfoText);
    GUI_Delay(1000);
    Key = GUI_GetKey();
  }
}
/*********************************************************************
*
*       _DemoHeaderFrameWin
*/
static void _DemoHeaderFrameWin(void) {
  FRAMEWIN_Handle hFrameWin;
  _ChangeMainText("HEADER control inside a FRAMEWIN");
  /* 创建框架窗口 */
  hFrameWin = FRAMEWIN_Create("Title", _cbWindow, WM_CF_SHOW, 10, 80, 300, 140);
  /* 激活框架窗口 */
  FRAMEWIN_SetActive(hFrameWin, 1);
  /* 将标题控件添加到框架窗口中 */
  _hHeader = HEADER_CreateAttached(WM_GetClientWindow(hFrameWin), 1234, 0);
  _Demo();
  /* 删除 */
  FRAMEWIN_Delete(hFrameWin);
  while (1)
  {
  }
}
/*********************************************************************
*
*       _DemoHeaderWin
*/
static void _DemoHeaderWin(void) {
  WM_HWIN hWin;
  _ChangeMainText("HEADER control inside a window");
  /* 创建窗口 */
  hWin = WM_CreateWindow(10, 80, 300, 140, WM_CF_SHOW, _cbWindow, 0);
  /*
Creates a HEADER widget which is attached to an existing window.
An attached HEADER widget is essentially a  child window which will position itself on
     the parent window and operate accordingly
*/
  /* 中间的是ID号,后面的一个参数是保留的 */
  _hHeader = HEADER_CreateAttached(hWin, 1234, 0);
  _Demo();
  /* 删除 */
  WM_DeleteWindow(hWin);
}
/*********************************************************************
*
*       _DemoHeader
*/
static void _DemoHeader(void) {
  _ChangeMainText("HEADER control without parent");
   /* 创建标题控件 */
  _hHeader = HEADER_Create(10, 80, 300, 0, 0, 1234, WM_CF_SHOW, 0);
  _Demo();
  HEADER_Delete(_hHeader);
}
/*********************************************************************
*
*       MainTask
*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主要是在重绘的时候 使用存储设备 */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设置桌面函数的回调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GUI_CURSOR_Show();
  while(1) {
    _DemoHeaderFrameWin();
    _DemoHeaderWin();
    _DemoHeader();
  }
}

这个实例很好的演示了在框架窗口,普通窗口和桌面窗口上面创建标题控件,演示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在三种窗口上分别进行了演示。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46.3 使用官方GUIBulder建立HEADER控件
    官方的GUIBulder5.22版本支持HEADER控件的建立,前面说的uCGUIBulder4.0不支持HEADER控件的建立,下面使用GUIBulder5.22建立一个如下效果的界面(480*272分辨率):

    HERDER控件参数的设置在这里:
    下面我们将生成的源代码在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面运行(生成的代码在本期教程配套的例子中),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46.4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了标题控件的使用,希望大家可以把本期教程中讲的这两个例子跑跑,然后自己设计一个相关的例子进行试验学习。教程中只是使用了部分的标题控件API,其它的API大家都可以试试。

网友A(2024-12-24):
设置背景颜色无效是什么情况呢?这是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背景颜色无效是什么情况呢?这是代码

得设置header使用经典皮肤色才可以改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得设置header使用经典皮肤色才可以改这个

我的代码是直接gui builder生成的,没改过皮肤,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代码是直接gui builder生成的,没改过皮肤,好奇怪

还真是皮肤导致的,我调用启动默认皮肤就可以设置颜色了。HEADER_SetDefaultSkinClas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