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Init  後 無法用DMA模式

楼主(2015-03-04):
你好:
在使用 emwin的 GUI_Init();  初始化emwin後

成是只要寫有關DMA的程式 像是 SDIO用到DMA  或是 AD轉換後用到DMA  都會無法使用

請問有遇到類似情況或該怎麼解決呢?

期待你的回應 謝謝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示波器例子,用到了好几种DMA,在这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初步觉得应该是您的TFT屏的驱动代码跟其它的外设有冲突了。您可以检查下引脚和外设的驱动代码看看。

网友:
使用了哪些DMA和相应的管脚?

液晶屏的控制不涉及到DMA操作,但是会涉及管脚,所以应该不会有影响。

或许可以给出建议。

楼主:
各位好:

我有試過  在只初始化觸碰螢幕LCD_RA8875時,沒有初始化 emwin的GUI_Init()  是可以執行 SDIO的DMA

但在初始化GUI_Init() 後 螢幕會變藍頻  而SDIO程式會一直在

while(((SDIO->STA & SDIO_FLAG_TXACT)) && (timeout > 0))
  {
    timeout--;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好:

我有試過  在只初始化觸碰螢幕LCD_RA8875時,沒有初始化 emwin的GUI_Init()  是可以執行 SDIO的DMA

但在初始化GUI_Init() 後 螢幕會變藍頻  而SDIO程式會一直在

网友:
SDIO有多种模式,管脚使用多,注意看看有没有和液晶,触摸控制冲突的。。。

楼主:
抱歉 我講清楚我怎麼測試的好了

首先 我用版主給的   ""   我们的这个示波器例子,用到了好几种DMA,在这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  程式看了一遍 並且修改成如圖

跑到第4點時,程式跑到
就無法繼續了,當然當timeout減完會跳掉但 SD卡不會有任何寫入
這就是我的疑問,我相信你們測試應該也會一樣吧

ps  CreateNewFile的程式是參考  ""  V5-107a_FatFS文件系统例程(SD卡)(V1.2)  ""
是貴公司的開發版

期待你們的回應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 我講清楚我怎麼測試的好了

首先 我用版主給的   ""   我们的这个示波器例子,用到了好几种DMA,在这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程式看了一遍 並且修改成如圖

网友:
不会啊,示波器的的截图都是用的函数AppTaskGUIUpdate。测试没问题。
也就是这个帖子里面的截图都是用的这个函数: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
差点忘了一件重要事件,我们示波器代码uCOS-III的任务堆栈空间是用的CCM RAM空间,这个空间有个问题,不支持DMA操作,也就是你用的函数CreateNewFile里面与FatFS相关的
变量一定要放在全部变量里面,SDIO有用到DMA操作(建议你把函数CreateNewFile里面的变量全部搞成全局变量再试试)

楼主:
你好:  可以請問 ""  示波器的的截图都是用的函数AppTaskGUIUpdate  "" 這功能要按個鍵才會拍照?

還有放在 全部变量 後 真的成功寫入了!!  (你好厲害!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可以請問 ""  示波器的的截图都是用的函数AppTaskGUIUpdate  "" 這功能要按個鍵才會拍照?

還有放在 全部变量 後 真的成功寫入了!!  (你好厲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