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今天弄了一天,终于调出来emwin了但是,显示的不正常,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5-03-05):
如图,只有左上角的背景颜色可以调,其他的不可以,怎么回事啊

网友:
感觉的底层驱动还是有些问题,这样,您可以底层不做任何优化,仅使用打点和读点函数,其余的画线等函数不做优化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c) 1996 - 2013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emWin V5.22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emWin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a license and should not be re-
distributed in any way.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File        : BASIC_Hello1.c
Purpose     : Simple demo drawing "Hello world"
----------------------------------------------------------------------
*/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LCDConf.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12)
#define ID_GRAPH_0 (GUI_ID_USER + 0x13)
#define ID_TEXT_0 (GUI_ID_USER + 0x18)
#define ID_TEXT_1 (GUI_ID_USER + 0x1D)
#define ID_EDIT_0 (GUI_ID_USER + 0x1E)
#define ID_EDIT_1 (GUI_ID_USER + 0x1F)
#define ID_TEXT_2 (GUI_ID_USER + 0x20)
#define ID_EDIT_2 (GUI_ID_USER + 0x21)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static WM_CALLBACK * _pcbCallbackTemperature;
WM_HWIN _hDialogMain, _hDialogColor;
static int _TempMin = 20, _TempMax = 100;
static I16 _aTemp1[800], _aTemp2[800];
static U8 _aColorSep[3] = { 127, 127, 127 };  /* Red, green and blue components */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800, 480, 0, 0x0, 0 },
    { GRAPH_CreateIndirect, "Graph", ID_GRAPH_0, 0, 0, 790, 35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0, 0, 360, 170, 36,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1, 427, 360, 130, 38, 0, 0x64,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0, 180, 360, 100, 40, 0, 0x64,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1, 531, 360, 100, 4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2, 0, 425, 170, 36, 0, 0x64,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2, 180, 425, 100, 40, 0, 0x64,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_OnPaint指示灯
This routine draws the color rectangles.
The widgets are drawn automatically.
*/
static void _OnPaint(void) {
    /* Draw RGB values */
    GUI_SetColor(_aColorSep[0] << 8);
    GUI_FillRoundedRect(300, 360, 340, 400, 20);
    GUI_SetColor(_aColorSep[1] << 8);
    GUI_FillRoundedRect(650, 360, 690, 400, 20);
    GUI_SetColor(_aColorSep[2] << 8);
    GUI_FillRoundedRect(300, 425, 340, 465, 20);
}
/*********************************************************************
*
*          Static code
*
**********************************************************************
*/
static I16 _GetRandomValue(I16 Old) {
    int MaxValue, yD, MaxDiff = 2;
    I16 yNew;
    MaxValue = _TempMax - _TempMin;
    yD = MaxDiff - (rand() % MaxDiff);
    if (rand() & 1) {
        yNew = Old + yD;
    }
    else {
        yNew = Old - yD;
    }
    if (yNew > MaxValue) {
        yNew -= yD;
    }
    else {
        if (yNew < 0)
            yNew += yD;
    }
    return yNew;
}
/*********************************************************************
*
*       _InitRandomData
*/
static void _InitRandomData(I16 * paY, int n) {
    int i, MaxValue;
    MaxValue = _TempMax - _TempMin;
    for (i = 0; i < n; i++) {
        if (!i) {
            paY[i] = rand() % MaxValue;
        }
        else {
            paY[i] = _GetRandomValue(paY[i - 1]);
        }
    }
}
/*******************************************************************
*
*       _DrawGraph
*/
static void _DrawGraph(void) {
    GUI_RECT Rect;
    int xSize, ySize, x, y;
    WM_GetClientRect(&Rect);
    xSize = Rect.x1;
    ySize = Rect.y1;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Rect(26, 1, 800, ySize - 21);
    GUI_SetColor(GUI_DARKGRAY);
    for (y = 0; y < (ySize - 249); y += 10) {
        int yPos = ySize - 20 - y;
        GUI_DrawHLine(yPos - y * 2, 26, 800);
    }
    for (x = 40; x < (xSize - 25); x += 40) {
        int xPos = x + 25;
        GUI_DrawVLine(xPos, 1, ySize - 21);
    }
    GUI_SetColor(GUI_DARKGREEN);
    GUI_DrawGraph(_aTemp1, GUI_COUNTOF(_aTemp1), 26, ySize - 200);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DrawGraph(_aTemp2, GUI_COUNTOF(_aTemp2), 26, ySize - 200);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temperature:", 630,50);
    GUI_FillRect(700, 50, 730, 70);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smoke:", 630, 90);
    GUI_FillRect(700, 90, 730, 110);
}
/*********************************************************************
*
*       _LabelGraph
*/
static void _LabelGraph(void) {
    GUI_RECT Rect;
    int x, y, xSize, ySize;
    WM_GetClientRect(&Rect);
    xSize = Rect.x1;
    ySize = Rect.y1;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PenSize(1);
    GUI_ClearRect(0, (ySize - 21) - ySize, (xSize - 1), (ySize - 1));
    GUI_DrawRect(25, 0, xSize, ySize - 20);
    GUI_SetFont(&GUI_Font6x8);
    for (x = 0; x < (xSize - 20); x += 40) {
        int xPos = x + 25;
        GUI_DrawVLine(xPos, (ySize - 20), (ySize - 14));
        GUI_GotoXY(xPos - 2, (ySize - 9));
        GUI_DispDecSpace(x / 40, 2);
    }
    for (y = 0; y < ySize - 249; y += 10) {
        int yPos = ySize - 20 - y;
        GUI_DrawHLine(yPos-y*2, 20, 25);
        GUI_GotoXY(1, yPos - y * 2 - 8);
        GUI_DispDecSpace(y, 3);
    }
}
/*********************************************************************
*
*       _cbTemperature
*
* Purpose:
*   Callback routine of temperature window
*/
static void _cbTemperature(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Dlg;
    hDlg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_LabelGraph();
        _DrawGraph();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FillRoundedRect(300, 360, 340, 400, 20);
        return;
    }
    if (_pcbCallbackTemperature) {
        _pcbCallbackTemperature(pMsg);
    }
}
/*********************************************************************
*
*       Static code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WM_HWIN hDlg;
    hDlg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窗口收到WM_PAINT消息时,应重绘自身。将此消息发送到窗口前,WM确保它已被选定。
         _OnPaint();//区域填充
        return;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Graph'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GRAPH_0);
        GRAPH_SetBorder(hItem, 100, 10, 5, 50);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_ASCII);
        TEXT_SetText(hItem, "temperature:");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GREEN);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_ASCI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0x00FF0000);
        TEXT_SetText(hItem, "smoke:");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_ASCII);
        EDIT_SetDecMode(hItem, _TempMin, 0, 999, 0, 0);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1);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_ASCII);
        EDIT_SetDecMode(hItem, _TempMax, 0, 999, 0, 0);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2);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_ASCII);
        TEXT_SetText(hItem, "speed:");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2);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_ASCII);
        EDIT_SetDecMode(hItem, _TempMax, 0, 999, 0, 0);
        hItem = WM_GetClientWindow(WM_GetDialogItem(hDlg, ID_GRAPH_0));
        _pcbCallbackTemperature = WM_SetCallback(hItem, _cbTemperature);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
*/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int Index;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ACK);
    /* Initialize the temperature arrays */
    _InitRandomData(_aTemp1, GUI_COUNTOF(_aTemp1));
    _InitRandomData(_aTemp2, GUI_COUNTOF(_aTemp2));
    _hDialogMa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 Add new temperatures... */
    Index = GUI_COUNTOF(_aTemp1) - 1;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FillRoundedRect(300, 360, 340, 400, 20);
    while (1) {
        WM_HWIN hItem;
        GUI_Delay(100); /* Wait a while */
        /* Shift the color arrays */
        memmove(_aTemp1, _aTemp1 + 1, sizeof(_aTemp1)-2);
        memmove(_aTemp2, _aTemp2 + 1, sizeof(_aTemp2)-2);
        /* Add new values */
        _aTemp1[Index] = _GetRandomValue(_aTemp1[Index - 1]);
        _aTemp2[Index] = _GetRandomValue(_aTemp2[Index - 1]);
        EDIT_SetDecMode(WM_GetDialogItem(_hDialogMain, ID_EDIT_0), _aTemp1[Index], 0, 999, 0, 0);
        EDIT_SetDecMode(WM_GetDialogItem(_hDialogMain, ID_EDIT_1), _aTemp2[Index], 0, 999, 0, 0);
        EDIT_SetDecMode(WM_GetDialogItem(_hDialogMain, ID_EDIT_2), 234, 0, 999, 0, 0);
        /* Update windows */
        hItem = WM_GetClientWindow(WM_GetDialogItem(_hDialogMain, ID_GRAPH_0));
        WM_InvalidateWindow(hItem);
    }
}
/*************************** End of file ****************************/

eric2013:
感觉的底层驱动还是有些问题,这样,您可以底层不做任何优化,仅使用打点和读点函数,其余的画线等函数不做优化再试试。
我试过了,好像的确是优化时有问题,不优化就好了,
我开始试这做了一个界面,想让一个数值大于一个值时,后面的绿色标志变为红色,但是不管我怎么做,都不会变化,能帮我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