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STM32-V5开发板串口IAP操作说明(例子:V5_136_串口IAP)

楼主(2015-03-06):
例子下载:
说明:STM32-V5开发板使用的这个例子是参考了官方的串口IAP例子,下面先简单的介绍下串口IAP:
          对于大多数基于 Flash 的系统而言,在最终产品中安装之后,能够对固件进行更新,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功能被称为在应用中编程 (IAP   in-applicationprogramming)。 通过微处理器内置 Flash 的 IAP
(可以认为是boot代码),STM32F4xx 微控制器能够运行用户指定固件。借助这一特性,在重新编程
过程中可以使用任意类型的通信协议。下面的例子是利用串口下载一个可以执行的bin文件程序到开发板,
由于开发板已经内置好IAP程序,下载完bin文件后,用户就可以选择跳转到相应flash地址去执行这个程序。
********************************************************************************************************
本工程使用的bin文件是例子:
这个是生成好的bin文件,可直接下载
********************************************************************************************************
生成方法看下面说明:
IAR或者MDK生产bin文件看这个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97
STM32F407有如下12个扇区,这里我们把扇区0,扇区1,扇区2,扇区3用来存储IAP代码,其余扇区
用于用户flash区。

/* 各个扇区首地址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0     ((uint32_t)0x08000000) /* Base @ of Sector 0, 16 Kbyte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     ((uint32_t)0x08004000) /* Base @ of Sector 1, 16 Kbyte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     ((uint32_t)0x08008000) /* Base @ of Sector 2, 16 Kbyte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3     ((uint32_t)0x0800C000) /* Base @ of Sector 3, 16 Kbyte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4     ((uint32_t)0x08010000) /* Base @ of Sector 4, 64 Kbyte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5     ((uint32_t)0x08020000) /* Base @ of Sector 5, 128 Kbyte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6     ((uint32_t)0x08040000) /* Base @ of Sector 6, 128 Kbyte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7     ((uint32_t)0x08060000) /* Base @ of Sector 7, 128 Kbyte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8     ((uint32_t)0x08080000) /* Base @ of Sector 8, 128 Kbyte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9     ((uint32_t)0x080A0000) /* Base @ of Sector 9, 128 Kbyte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0    ((uint32_t)0x080C0000) /* Base @ of Sector 10, 128 Kbyte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1    ((uint32_t)0x080E0000) /* Base @ of Sector 11, 128 Kbyte */

/*其中 扇区0 - 3用于IAP BOOT,  下面是用户区首地址  */
#define APPLICATION_ADDRESS   (uint32_t)0x08010000
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可执行程序bin文件的首地址设置为0x08010000 ,需要设置如下两个地方再编译:

********************************************************************************************************
第1步:打开超级终端,XP系统自带超级终端,WIN7系统没有自带,可以下载这里的超级终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90。由于这个例子用到了Ymodem文件传输协议,所以要
           使用超级终端,如果使用secureCRT的话,文件下载会失败,主要是secureCRT使用的Ymodem协议与
           超级终端使用的稍有区别。
           点击确定后选择波特率,停止位等(注意自己电脑可以用的串口号是com几,就选择com几,当前我这里是com4)
           点击确定后选择波特率,停止位等选项,然后点击应用,确定:
           至此超级终端就设置完了。
第2步:下载例子 V5_136_串口IAP  到开发板 到开发板,会在超级终端显示如下信息:
          在键盘上面点击数字1,弹出如下信息:
          点击菜单选项-->传送-->发送文件-->
          点击发送,弹出如下窗口:
         发送完成后,上面的窗口会自动消息,并在超级终端显示如下消息:
第3步:在电脑键盘上面点击数字2,开发板就会执行前面下载的output.bin程序。

网友:
IAP自身的程序在哪里? 怎么下载到板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P自身的程序在哪里? 怎么下载到板子上的?

还没有整理完,我发的有些早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4

网友:
以上例子已经应用到工程项目中,感谢硬汉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上例子已经应用到工程项目中,感谢硬汉同学


网友(2015-12-31):
与此类似,如果放到SD卡升级呢?  andriod机都是这样升级多~

网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06&ds=1&page=1&toread=1#tpc  我后面在v5开发板实现了 sdio+i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下载一个自己的.bin文件(里面配置都修改好了),有390K大小。下载完成后,无论是电脑键盘按1/2都没反应,复位就串口会出现提示你按1/2等信息~  是什么情况?

回头我测试下看看。

网友(2017-08-24):
#define APPLICATION_ADDRESS   (uint32_t)0x08010000
可执行程序bin文件的首地址为什么是0x08010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fine APPLICATION_ADDRESS   (uint32_t)0x08010000
可执行程序bin文件的首地址为什么是0x08010000 ?
不限制。

网友(2017-11-06):
您好,我把U盘FatFS的例程加到这个工程里面,想做成从U盘读取升级文件的,不知为什么检测不到U盘插入,执行到读取文件就卡住了,拔掉U盘才检测到.。往别的工程里面加U盘的功能不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把U盘FatFS的例程加到这个工程里面,想做成从U盘读取升级文件的,不知为什么检测不到U盘插入,执行到读取文件就卡住了,拔掉U盘才检测到.。往别的工程里面加U盘的功能不这样啊

那就反着来,将这个工程网U盘里面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反着来,将这个工程网U盘里面加试试看。

嗯,现在可以跳到简单的APP了

网友:
求助,用V5开发板的U盘FatFS例程做的bin文件,用这个串口IAP例程更新,结果跳过去打印几个字符后程序就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助,用V5开发板的U盘FatFS例程做的bin文件,用这个串口IAP例程更新,结果跳过去打印几个字符后程序就卡死了

你的boot程序是不是裸机的,跳转前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boot程序是不是裸机的,跳转前关闭全局中断。

static void USB_OTG_BSP_TimeInit ( void )
{
#ifdef USE_ACCURATE_TIM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

  找到原因了,usb_bsp.c的这一句,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atic void USB_OTG_BSP_TimeInit ( void )
{
#ifdef USE_ACCURATE_TIM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谢谢告知问题的原因

网友:
求助求助。还是IAP的事,我在应用程序里面加了RL-FlashFS的部分,是从《基于RL-FlashFS的F429驱动NAND Flash》这个里面剥出来的,单独运行没问题,但是把这段程序烧到0x8010000,再从IAP往这跳转就死掉了。拿其他程序试了也是这样,只要加上RL-FlashFS的部分,就会出现跳转不了。没找到原因到底出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助求助。还是IAP的事,我在应用程序里面加了RL-FlashFS的部分,是从《基于RL-FlashFS的F429驱动NAND Flash》这个里面剥出来的,单独运行没问题,但是把这段程序烧到0x8010000,再从IAP往这跳转就死掉了。拿其他程序试了也是这样,只要加上RL-FlashFS的部分,就会出现跳转 ..

必要的设置都做了吧,中断向量表位置和Flash位置修改。另外调整前关闭全局中断。在你的APP函数开头先弄个串口打印,看看在哪里死机了。

网友:
重定向输出的函数

网友:
上面图中划线的两句前后顺序换一下,就可以正常跳转了。
好奇怪,这样写的时候竟然也能正常执行串口打印打印数据。不应该卡到while循环那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图中划线的两句前后顺序换一下,就可以正常跳转了。
好奇怪,这样写的时候竟然也能正常执行串口打印打印数据。不应该卡到while循环那儿吗

的确有个这个问题,后面了深入查下。

网友F(2018-01-11):
您好,我把IAP放到了APP区域的后方,到发送文件时候就会收不到远程主机的响应,进度条也不走;这个我该怎么解决呢?把IAP放到APP前面,倒是没什么问题;我是这样分配存储空间的:
APP:0X08000000~0X0803FFFF
IAP:0X08040000~0X0805FFFF
PARA:0X0807F800~0X0807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把IAP放到了APP区域的后方,到发送文件时候就会收不到远程主机的响应,进度条也不走;这个我该怎么 ...

这个涉及到一个重映射的问题。对于Cortex-M内核,上电后务必从0x0000 0000开始读取SP PC和中断向量表
而STM32是将Flash的首地址0x0800 0000映射到0x0000 0000的。所以0x0800 0000一定要是IAP。上电后随意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涉及到一个重映射的问题。对于Cortex-M内核,上电后务必从0x0000 0000开始读取SP PC和中断向量表
而 ...

好吧,谢谢了
我准备在APP里通过命令写入flash一个升级标识,上电后IAP读取到这个标识并判断,如果不需要升级则直接跳转到APP

网友E(2018-03-12):
求助,串口通信要求数据位7位,无校验,STM32这边该怎么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助,串口通信要求数据位7位,无校验,STM32这边该怎么配置呢

7位数据的话,有一位得是奇偶校验位才行

网友G(2018-05-02):
DISABLE_INT(); /* 关中断 */
Jump_To_Application();

坛主,请问是在这里加吗?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APP程序里面一个中断都没有
int main()
{
        BSP_Init();
        BSP_LedOff(1);
        BSP_LedOff(2);
//        PrintfLogo();
//        BSP_StartAutoTimer(0, 500);        /* 启动1个500ms的自动重装的定时器 */
        while(1)
        {
                BSP_LedOn(1);
                Delay(0x1FFFFF);
                BSP_LedOff(1);
                Delay(0x1FFFFF);
//
//                if (BSP_CheckTimer(0))
//                {
//                        BSP_LedToggle(1);
//                }
        }
}
我这样才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DISABLE_INT(); /* 关中断 */
Jump_To_Application();

加上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APP程序里面一个中断都没有
int main()
{

中断向量表出问题了,发生中断后,程序不能正确调整到指定的地址。

网友H:
....硬汉兄,带UCOS这类OS的做IAP时,应该注意什么,可以直接用裸机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兄,带UCOS这类OS的做IAP时,应该注意什么,可以直接用裸机的么

没问题的

网友I(2019-02-20):
SecureCRT8.1和8.5版本已经能直接用ymodem下载了,Win10和Win7下能代替超级终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SecureCRT8.1和8.5版本已经能直接用ymodem下载了,Win10和Win7下能代替超级终端了

谢谢告知。
老版的也支持,就是跟我们常用的,在实现上略有区别,自己做的代码要改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告知。
老版的也支持,就是跟我们常用的,在实现上略有区别,自己做的代码要改下。

Eric,有没有USB OTG 能识别2GB以上U盘的驱动? 我的是STM32F105

网友K(2020-07-03):
Y-Modem是不是最多只能传256K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Eric,有没有USB OTG 能识别2GB以上U盘的驱动? 我的是STM32F105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Y-Modem是不是最多只能传256K的文件?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过。

不过现在已经不再使用这个方法了,改用系统bootloader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