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如何关闭Checkbox的Input Capture功能?

楼主(2015-03-06):
RT,也就是:让它显示,但不具备选中的功能,这些项目是不可配置的。

已试验这俩:
WM_DisableWindow(hItem);
WM_InvalidateWindow(hItem);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有个Disable的什么API函数可以试试。

用了之后,控件变成灰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81

谢回复,看了,变成不可修改不是我的需求。
我只有按键输入,希望在切换时,跳过不可配置项。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引用 网友B:
谢回复,看了,变成不可修改不是我的需求。
我只有按键输入,希望在切换时,跳过不可配置项。

那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