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客户分享] 利用MDK或者IAR生成可执行bin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5-03-06):
IAR可以直接生产可执行bin文件,在这里设置下即可。
针对我们的开发板配套程序,生成的bin文件在位置:.......\Project\EWARMv6\Flash\Exe

MDK不支持直接生成,需要在如下位置做设置:
fromelf.exe --bin -o ./Flash/Obj/output.bin  ./Flash/Obj/output.axf
针对我们的开发板配套程序,生成的bin文件在位置:.......\Project\MDK-ARM(uV4)\Flash\Obj

网友(2015-11-09):
为什么我使用开发板带的emwin的工程生成不了bin文件呢?

也使用了这个命令:fromelf.exe --bin -o  ./Flash/Obj/output.bin  ./Flash/Obj/output.ax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使用开发板带的emwin的工程生成不了bin文件呢?

也使用了这个命令:fromelf.exe --bin -o  ./Flash/Obj/output.bin  ./Flash/Obj/output.axf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你在这个文件夹中再仔细的找下,或者检索下。

网友(2016-08-13):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没问题,你在这个文件夹中再仔细的找下,或者检索下。


fromelf.exe --bin -o "$L@L.bin" "#L"这种方法也能生成bin文件,请问后面 "$L@L.bin" "#L"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omelf.exe --bin -o "$L@L.bin" "#L"这种方法也能生成bin文件,请问后面 "$L@L.bin" "#L"是什么意思

这个需要在mdk的help文档里面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