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47章 LISTBOX-列表框控件

楼主(2015-03-06):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47章 LISTBOX-列表框控件

    本期教程讲解STemWin支持的列表框控件。
    47. 1 列表框控件介绍
    47. 2 官方WIDGET_ListBox实例
    47. 3 对话框上使用列表控件
    47. 4 总结
47.1 列表框控件介绍
    列表框用于选择列表的一个元素。创建的列表框可以没有环绕的框架窗口,如下所示,或者作为FRAMEWIN控件的子窗口建立。列表框中的项目被选定后,会突出显示。注意,所选项目的背景色取决于列表框窗口是否有输入焦点。

47.1.1 列表框支持的通知代码
    以下事件是列表框控件作为WM_NOTIFY_PARENT消息的一部分发送给其父窗口的:

消息

描述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列表框已被点击。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列表框已被释放。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列表框已被点击,且指针已从列表框处移开,没有释放。

WM_NOTIFICATION_SCROLL_CHANGED

可选滚动条的滚动位置已更改。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列表框的选择内容已更改。

47.2 官方WIDGET_ListBox实例
    官方的这个实例很好的演示了LISTBOX的使用,这个例子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源码如下(程序中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
File        : WIDGET_ListBox.c
Purpose     : Example demonstrating the LISTBOX widget
----------------------------------------------------------------------
*/
#include "GUI.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stddef.h>
#define SPEED 1000
/*******************************************************************
*
*       static variables
*
********************************************************************
*/
static const GUI_ConstString _ListBox[] = {
"English", "Deutsch", NULL
};
/*******************************************************************
*
*       _ShowSeveralFunctions
*/
static void _ShowSeveralFunctions(LISTBOX_Handle hListBox) {
  int NumEntries, i;
  /* 增加垂直滚动条 */
  GUI_DispStringAtCEOL("SCROLLBAR_CreateAttached", 5, 55);
  GUI_Delay(SPEED);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ListBox, SCROLLBAR_CF_VERTICAL);
  GUI_Delay(SPEED * 0.75);
  /* 增加字符串 */
  GUI_DispStringAtCEOL("LISTBOX_AddString", 5, 55);
  GUI_Delay(SPEED);
  LISTBOX_AddString(hListBox, "Fran鏰is");
  GUI_Delay(SPEED / 6);
  LISTBOX_AddString(hListBox, "Japanese");
  GUI_Delay(SPEED / 6);
  LISTBOX_AddString(hListBox, "Italiano");
  GUI_Delay(SPEED / 6);
  LISTBOX_AddString(hListBox, "Espa駉l");
  GUI_Delay(SPEED / 6);
  LISTBOX_AddString(hListBox, "Other language ...");
  GUI_Delay(SPEED * 0.6);
  /* 设置输入焦点 */
  GUI_DispStringAtCEOL("WM_SetFocus", 5, 55);
  GUI_Delay(SPEED * 0.9);
  WM_SetFocus(hListBox);
  GUI_Delay(SPEED * 0.7);
  /* 设置字体 */
  GUI_DispStringAtCEOL("LISTBOX_SetFont", 5, 55);
  GUI_Delay(SPEED * 0.9);
  LISTBOX_SetFont(hListBox, &GUI_Font13B_1);
  GUI_Delay(SPEED * 0.7);
  /* 增加选项 */
  GUI_DispStringAtCEOL("LISTBOX_IncSel", 5, 55);
  GUI_Delay(SPEED);
  NumEntries = LISTBOX_GetNumItems(hListBox);
  for (i = 0; i < NumEntries - 1; i++) {
    LISTBOX_IncSel(hListBox);
    GUI_Delay(SPEED / 6);
}
  GUI_Delay(SPEED / 4);
  /* 自动增加滚动条 */
  GUI_DispStringAtCEOL("Optional automatic scrollbar", 5, 55);
  GUI_Delay(SPEED);
  LISTBOX_SetAutoScrollH(hListBox, 1);
  LISTBOX_SetAutoScrollV(hListBox, 1);
  GUI_Delay(SPEED * 0.75);
  /* Set font */
  /* 设置字体 */
  GUI_DispStringAtCEOL("LISTBOX_SetFont", 5, 55);
  GUI_Delay(SPEED);
  LISTBOX_SetFont(hListBox, &GUI_Font16B_1);
  GUI_Delay(SPEED * 0.75);
  /* 递增选择 */
  GUI_DispStringAtCEOL("LISTBOX_DecSel", 5, 55);
  GUI_Delay(SPEED);
  for (i = 0; i < NumEntries - 1; i++) {
    LISTBOX_DecSel(hListBox);
    GUI_Delay(SPEED / 6);
}
  GUI_Delay(SPEED / 4);
  /* 更改滚动条的属性 */
  GUI_DispStringAtCEOL("Change scrollbar width", 5, 55);
  GUI_Delay(SPEED * 0.7);
  {
/* 得到滚动条的句柄 从而去修改滚动条的属性 */
    SCROLLBAR_Handle hScrollH = WM_GetDialogItem(hListBox, GUI_ID_HSCROLL);
    SCROLLBAR_Handle hScrollV = WM_GetDialogItem(hListBox, GUI_ID_VSCROLL);
    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V, 14);
    GUI_Delay(SPEED / 4);
    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H, 14);
    GUI_Delay(SPEED * 0.6);
  }
  /* 设置列表框的大小 */
  GUI_DispStringAtCEOL("Change size of listbox", 5, 55);
  GUI_Delay(SPEED * 0.75);
  WM_ResizeWindow(hListBox, -15, 0);
  GUI_Delay(SPEED / 4);
  WM_ResizeWindow(hListBox, 0, -15);
  GUI_Delay(SPEED / 4);
  WM_ResizeWindow(hListBox, 15, 0);
  GUI_Delay(SPEED / 4);
  WM_ResizeWindow(hListBox, 0, 15);
  GUI_Delay(SPEED / 2);
  /* 设置相应的项目禁能 注意0是第一个项目 */
  GUI_DispStringAtCEOL("LISTBOX_SetItemDisabled", 5, 55);
  GUI_Delay(SPEED);
  LISTBOX_SetItemDisabled(hListBox, 4, 1);
  GUI_Delay(SPEED * 0.75);
  /* 设置使能多个项目的选择 */
  GUI_DispStringAtCEOL("LISTBOX_SetMulti", 5, 55);
  GUI_Delay(SPEED);
  LISTBOX_SetMulti(hListBox, 1);
  GUI_Delay(SPEED * 0.75);
  /* 选择项目 */
  GUI_DispStringAtCEOL("LISTBOX_SetItemSel", 5, 55);
  GUI_Delay(SPEED);
  LISTBOX_SetItemSel(hListBox, 0, 1);
  GUI_Delay(SPEED / 4);
  LISTBOX_SetItemSel(hListBox, 1, 1);
  GUI_Delay(SPEED / 4);
  LISTBOX_SetItemSel(hListBox, 2, 1);
  GUI_Delay(SPEED * 0.8);
  /* 删除列表框 */
  GUI_DispStringAtCEOL("LISTBOX_Delete", 5, 55);
  GUI_Delay(SPEED * 1.1);
  LISTBOX_Delete(hListBox);
  GUI_Delay(SPEED * 0.75);
}
/*******************************************************************
*
*       _DemoListBox
*/
static void _DemoListBox(void) {
  LISTBOX_Handle hListBox;
  /* 显示标题 */
  GUI_SetBkColor(0xB00000);
  GUI_SetColor(0xFFFFFF);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Listbox - Sample", 160, 5);
  GUI_Delay(SPEED / 2);
  /* 创建列表框 */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SetTextAlign(GUI_TA_LEFT);
  GUI_DispStringAtCEOL("using", 5, 40);
  GUI_DispStringAtCEOL("LISTBOX_Create", 5, 55);
  GUI_Delay(SPEED * 0.9);
  hListBox = LISTBOX_Create(_ListBox, 100, 80, 120, 115, WM_CF_SHOW);
  GUI_Delay(SPEED * 0.75);
  /* 功能演示 */
  _ShowSeveralFunctions(hListBox);
  /* Clear display */
  GUI_Clear();
  GUI_Delay(SPEED * 1.5);
}
/*******************************************************************
*
*       _DemoListBoxAsChild
*/
static void _DemoListBoxAsChild(void) {
  FRAMEWIN_Handle hFrame;
  LISTBOX_Handle hListBox;
  /* 显示标题 */
  GUI_SetBkColor(0xB00000);
  GUI_SetColor(0xFFFFFF);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Listbox as child - Sample", 160, 5);
  GUI_Delay(SPEED / 2);
  /* 创建窗口框架 */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SetTextAlign(GUI_TA_LEFT);
  GUI_DispStringAtCEOL("using", 5, 40);
  GUI_DispStringAtCEOL("FRAMEWIN_Create", 5, 55);
  GUI_Delay(SPEED);
  hFrame = FRAMEWIN_Create("List box", NULL, WM_CF_SHOW, 100, 80, 120, 140);
  FRAMEWIN_SetFont(hFrame, &GUI_Font16B_ASCII);
  FRAMEWIN_SetActive(hFrame, 1);
  GUI_Delay(SPEED * 0.75);
  /* 创建列表框 */
  GUI_DispStringAtCEOL("LISTBOX_CreateAsChild", 5, 55);
  GUI_Delay(SPEED);
  /* 其实坐标0,0,水平和垂直的大小如果设置为0的话,那么将默认为父窗口的用户区大小 */
  hListBox = LISTBOX_CreateAsChild(_ListBox, WM_GetClientWindow(hFrame), 0, 0, 0, 0, WM_CF_SHOW);
  GUI_Delay(SPEED * 0.75);
  _ShowSeveralFunctions(hListBox);
  /* 删除框架窗口*/
  GUI_DispStringAtCEOL("FRAMEWIN_Delete", 5, 55);
  GUI_Delay(SPEED);
  FRAMEWIN_Delete(hFrame);
  GUI_Delay(SPEED * 0.75);
  /* 清除显示 */
  GUI_Clear();
  GUI_Delay(SPEED * 1.5);
}
/*******************************************************************
*
*       MainTask
*
*       Demonstrates LISTBOX widget
*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0xB00000);
  GUI_Exec();
  while(1) {
    _DemoListBox();
    _DemoListBoxAsChild();
  }
}

这个例子的实际现象效果如下:

47.3 对话框上使用列表框控件
    用uCGUIBulder4.0建立如下界面(分辨率480*272):

    为列表框添加成员的方法如下:

    将生成的代码直接复制到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面运行,实际显示效果如下(生成的代码在本期教程配套的例子中):

47.4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了列表框控件的使用,希望大家可以把本期教程中讲的这两个例子跑跑,然后自己设计一个相关的例子进行试验学习。教程中只是使用了部分的列表框控件API,其它的API大家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