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各位大神,STM32F103ZET6的板子

楼主(2015-03-07):
板子上IO没有焊接,是怎么引出来啊,也没有资料讲啊

网友:
这个板子要焊接这两边的排针就可以了,V3板子发货默认是不带这个排针的。

楼主:
那可以通过右边的排线引出I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要焊接这两边的排针就可以了,V3板子发货默认是不带这个排针的。

那可以通过右边的排线引出I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通过右边的排线引出IO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可是也没有图和资料讲排针对应的IO引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也没有图和资料讲排针对应的IO引脚啊

上面有丝印的,或者看下用户手册,我记得有个用户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