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我的emwin触摸就死机?

楼主(2015-03-07):
为什么我的emwin触摸就死机?触摸图标就不会,但是触摸错了,不是图标区就会死机,还有那个MESSAGEBOX_Create创建的对话框怎么按不了OK,就取消不了他!初次接触emWin,有很多不懂,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
用的是那个屏,还有就是触摸芯片是那个。这方面的情况楼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楼主:
野火的MINI开发板,ILI9431驱动液晶,弄了一天多了,完全不懂为什么一触摸就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那个屏,还有就是触摸芯片是那个。这方面的情况楼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野火的MINI开发板,ILI9431驱动液晶,弄了一天多了,完全不懂为什么一触摸就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野火的MINI开发板,ILI9431驱动液晶,弄了一天多了,完全不懂为什么一触摸就死机!

野火的这个板子是不是有官方例子,试试他们官方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那个屏,还有就是触摸芯片是那个。这方面的情况楼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哦哦,那那个MESSAGEBOX_Create创建的对话框要按下OK才会消失,怎么按下OK按钮呢?直接按不用软件应该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