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特殊符號

楼主(2015-03-07):
請問 要在ST emwin 螢幕顯示   ℃  要怎麼顯示

謝謝

网友:
有个专门的编码是用来显示温度的,看下这个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6

网友:
昨天的时候做火车了,没有及时回复您,不好意思啊。

楼主:
感謝你   妳真是個好版主

网友:
由于ASCII表格中其实是有圈圈(°)这个符号的,但是在程序代码中不好输入。

我的方法,定义一个字符串

static const char tempchar[]={'\\xB0','C','\\0'};

这个tempchar用emwin显示出来就是摄氏度符号。

楼主:
感謝兩位的回覆 可是螢幕還是只有顯示 C 而已

但我有看暫存器有  ℃
版子是用V5

程式為
static const char tempchar[]={'\\xB0','C','\\0'};
GUI_DispStringAt(tempchar,280,110);

另一塊板子 就有 ℃ ....超級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兩位的回覆 可是螢幕還是只有顯示 C 而已

但我有看暫存器有  ℃

版子是用V5

网友:
您是指的可以直接输入 ℃后就能显示。

网友:
注意,在显示前,需要设置字体。 比如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字体一定不能选择带ASCII后缀的,因为这种没有扩展字符。 比如这种字体就不行! GUI_SetFont(&GUI_FontComic18B_ASCII)

楼主:
感謝 回答

真的是字體的關係

又上了一課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