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F4] 【STM32CubeF4教程】第一期:STM32CubeMX的安装及其首次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5-03-09):
      说明: 现在ST开始主推STM32CubeF4已经无法逆转了,固件库已经停止更新,这个算是ST的发展战略吧。
鉴于此,我们安富莱电子开始推出STM32CubeF4系列教程。
      官方STM32CubeF4和STM32CubeMX软件及其相关所有文档百度云下载地址:链接
   1.1  STM32CubeMX的安装
   1.2  STM32CubeMX首次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

1.1  STM32CubeMX的安装
第1步:从上面的百度网盘下载STM32CubeF4和STM32CubeMX,STM32CubeF4是软件包,类似以前的固件库,而
STM32CubeMX是图形化配置及其工程生成工具,当前最新版本分别是V1.4.0和V4.6.0。
STM32CubeF4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59243
STM32CubeMX官方下载地址: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59242

第2步:点击下载的STM32CubeMX(注意一定要安装到C盘,也就是系统盘,防止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没有安装JAVA环境,会弹出如下窗口:

点击确定进行安装,弹出如下界面:

点击免费下载后,会下载一个名字为chromeinstall-8u40.exe的可执行文件(版本不同后面的字符8u40不同),
将这个可执行文件打开后弹出如下窗口:

点击安装后,根据各自电脑网速的不同,等待过程稍有些长:

下载完成后开始进行安装:

第3步:安装完上面的JAVA环境后,再次点击下载的STM32CubeMX弹出如下窗口,根据指示进行一步步安装即可:

安装完成后效果如下:

*******************************************************************************************************

1.2  STM32CubeMX首次使用方法及其注意事项
1.2.1  点击STM32CubeMX界面上的New Project,然后选择如下型号:

点击OK后,弹出如下界面:

首次使用要在STM32CubeMX中指定软件包STMCubeF4的路径。
比如STM32CubeMX安装在如下路径 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可以将固件库文件 STM32Cube_FW_F4_V1.4.0
放到路径 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M32Cube下面。放在这个文件下面仅仅是为了方便管理,大家可以将文件
STM32Cube_FW_F4_V1.4.0放在任意其它磁盘下面,特别注意路径不要有中文,防止不必要的麻烦

根据大家把文件STM32Cube_FW_F4_V1.4.0所存放的位置,在STM32CubeMX上点击菜单Help --> Updater Settings

1.2.2  生成相应的工程
    当前的STM32CubeMX V4.6.0支持的编译器如下:

使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前,电脑上面至少要安装一个编译器,MDK,IAR或者TrueStudio。下面点击这个图标就可以生成工程(暂时不对其它地方做设置):

点击后弹出如下窗口,特别注意,不要使用中文路径和中文名字,防止不必要的麻烦:

然后点击OK就开始生成MDK工程,这个过程大概1分钟左右:

成功后弹出如下窗口,选择打开工程:

打开工程后,可以看到已经生成MDK工程:
***********************************************************************************************
使用中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上面已经强调了:
STM32CubeMX创建的工程文件部分文件打不开的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6

STM32CubeMX出现the firmware package  require by project  is not avaliable的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2

使用STM32CubeMX出现错误:but MDK-ARM 4.74 project  generation have a problem的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63

网友:
楼主开始使用这个了啊?太好了,正好跟着把遇到的问题解决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始使用这个了啊?太好了,正好跟着把遇到的问题解决下

我知道你一直在搞这个CubeF4,本周开始每周发布2期,后面多多交流啊,我也是第一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一直在搞这个CubeF4,本周开始每周发布2期,后面多多交流啊,我也是第一次用。(2015-03-09 14:21)嬀/color]
我只用了F0,由于有我们的F1的板子,所以开始学习用它来重新改写我们的例程,只是没有成功。F4到是没有弄过,不过应该差不多,先从简单的做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了F0,由于有我们的F1的板子,所以开始学习用它来重新改写我们的例程,只是没有成功。F4到是没有弄过,不过应该差不多,先从简单的做起了


网友:
下载下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下来研究一下

刚刚整理完,发布

网友(2015-10-15):
不顶不行啊,感谢版主
赶紧学习学习

网友:
这么说以后新建项目都可以用它咯,
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以后新建项目都可以用它咯,
没什么问题吧?

还没有用这个做过项目,不过使用的话一定记得使用当前最新的版本,早期的版本多多少少都有些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