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49章 MESSAGEBOX-消息框控件

楼主(2015-03-09):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49章 MESSAGEBOX-消息框控件

    本期教程讲解STemWin支持的消息框控件。
    49. 1 消息框控件介绍
    49. 2 官方DIALOG_MessageBox实例
    49. 3官方DIALOG_MessageBoxUser实例
    49. 4 总结
49.1 消息框控件介绍
    使用MESSAGEBOX控件可在带有标题栏和 “确定”按钮 (必须按下才能关闭窗口)的框架窗口中显示消息。创建消息框或者创建并执行消息框仅需一行代码。下表显示MESSAGEBOX小工具的外观:

    消息控件的使用比较简单,仅有两个相关的API:GUI_MessageBox()MESSAGEBOX_Create()
49.2 官方DIALOG_MessageBox实例
    官方的这个实例很好的演示了MessageBox的使用,这个例子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源码如下(程序中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
File        : DIALOG_MessageBox.c
Purpose     : Example demonstrating GUI_MessageBox
Requirements: WindowManager - (x)
              MemoryDevices - (x)
              AntiAliasing  - ( )
              VNC-Server    - ( )
              PNG-Library   - ( )
              TrueTypeFonts - ( )
----------------------------------------------------------------------
*/
#include "GUI.h"
#include "WM.h"
/*******************************************************************
*
*       Static code
*
********************************************************************
*/
/*********************************************************************
*
*       _cbBkWindow
*    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_cbBkWindow(WM_MESSAGE*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DIALOG_MessageBox - Sample", 160, 5);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开启窗口使用内存设备 */
  #if GUI_SUPPORT_MEMDEV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endif
  /* 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dow);
  //
  // 创建消息框,等待直到他被关闭
  //
  while (1) {
    GUI_MessageBox("This text is shown\nin a message box",
"Caption/Title", 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GUI_Delay(750);                    // 延迟一段时间
    GUI_MessageBox("New message !",
"Caption/Title", 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GUI_Delay(75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49.3 官方DIALOG_MessageBoxUser实例
    官方的这个实例很好的演示了MessageBox的使用,这个例子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源码如下(程序中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
*
*       Static code
*
**********************************************************************
*/
/*********************************************************************
*
*       _CreateMessageBox
*/
static WM_HWIN _CreateMessageBox(const char * sMessage, const char * sCaption, int Flags, const GUI_FONT * pFont) {
  WM_HWIN  hWin;
  WM_HWIN  hItem;
  GUI_RECT Rect;
  hWin = MESSAGEBOX_Create(sMessage, sCaption, Flags);
  //
  // 设置消息框中标题的字体,消息框本质上也是框架窗口,所以这里可以直接的调用修改
  //
  FRAMEWIN_SetFont(hWin, pFont);
  //
  // 调整大小
  //
  WM_GetWindowRectEx(hWin, &Rect);
  WM_SetWindowPos(hWin, Rect.x0 - 15,
                        Rect.y0 - 15,
                        Rect.x1 - Rect.x0 + 1 + 30,
                        Rect.y1 - Rect.y0 + 1 + 30);
  //
  // 设置按钮控件的字体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OK);
  BUTTON_SetFont(hItem, pFont);
  //
  // 调节按钮控件的大小
  //
  WM_GetWindowRectEx(hItem, &Rect);
  WM_SetWindowPos(hItem, Rect.x0,
                         Rect.y0 + 10,
                         Rect.x1 - Rect.x0 + 1 + 30,
                         Rect.y1 - Rect.y0 + 1 +  5);
  //
  // 设置文本控件的字体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TEXT0);
  TEXT_SetFont(hItem, pFont);
  //
  // 调节文本控件的大小
  //
  WM_GetWindowRectEx(hItem, &Rect);
  WM_SetWindowPos(hItem, Rect.x0,
                         Rect.y0,
                         Rect.x1 - Rect.x0 + 1 + 30,
                         Rect.y1 - Rect.y0 + 1 + 12);
  return hWin;
}
/*********************************************************************
*
*       _EnableSkinning
*/
static void _EnableSkinning(void) {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  (BUTTON_SKIN_FLEX);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 使能皮肤 */
  _EnableSkinning();
  while (1) {
    GUI_SetFont(&GUI_Font20B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pplicatoin defined MESSAGEBOX", 160, 5);
/* 执行已经创建的对话框 */
    GUI_ExecCreatedDialog(_CreateMessageBox("Message", "Caption", 0, &GUI_Font24));
    GUI_Clear();
    GUI_Delay(100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49.4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了消息框的两种创建方法,一种是系统自带的,直接调用即可显示,也就是本期教程中的第一个例子。另一种是用户的创建方式,这种模式下用户可以自定义在消息框中要显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