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50章 MULTIEDIT-多行文本控件

楼主(2015-03-09):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50章 MULTIEDIT-多行文本控件

    本期教程讲解STemWin支持的多行文本控件。
    50. 1 多行文本控件介绍
    50. 2 官方WIDGET_Multiedit实例
    50. 3 使用uCGUIBulder建立多行文本控件
    50. 4 总结

50.1 多行文本控件介绍
    通过MULTIEDIT小工具可编辑多行文本。它既可以被用作简单的文本编辑器,也可以用来显示静态文本。该小工具支持带滚动条和不带滚动条的滚动。下表显示MULTIEDIT小工具的外观:

50.1.1 多行文本支持的通知代码
    以下事件是多行文本控件作为WM_NOTIFY_PARENT消息的一部分发送给其父窗口的:

消息

描述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已单击小工具。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已释放小工具。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已单击小工具,并且指针已移出小工具,但没有释放。

WM_NOTIFICATION_SCROLL_CHANGED

可选滚动条的滚动位置已更改。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小工具的文本已更改。

50.1.2 多行文本支持的键盘反应
    如果控件具有输入焦点,则它将对下列各键做出反应:

按键

反应

GUI_KEY_UP

将光标向上移动一行。

GUI_KEY_DOWN

将光标向下移动一行。

GUI_KEY_RIGHT

将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

GUI_KEY_LEFT

将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

GUI_KEY_END

将光标移到当前行的末尾。

GUI_KEY_HOME

将光标移到当前行的开头。

GUI_KEY_BACKSPAC

如果小工具在读/写模式下工作,此按键将删除光标之前的字符。

GUI_KEY_DELETE

如果小工具在读/写模式下工作,此按键将删除光标之下的字符。

GUI_KEY_INSERT

在插入模式和覆盖模式之间切换。

GUI_KEY_ENTER

如果小工具在读/写模式下工作,此按键将在当前位置插入一个新行(’\n’)。如果小工具在只读模式下工作,光标将移到下一行的开头。

50.2 官方WIDGET_Multiedit实例
    官方的这个实例很好的演示了Multiedit的使用,这个例子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源码如下(程序中进行了详细的注释,代码有点长,这里只贴出了主代码):
/*********************************************************************
*
*       _DemoMultiedit
*/
static void _DemoMultiedit(void) {
  GUI_RECT Rect;
  int WinFlags;

  _hFrame    = 1;
  _Overwrite = 0;
  _ReadOnly  = 0;
  _Password  = 0;

  /* 下面的几个函数主要实现框架窗口的创建 */
  _ChangeInfoText("Create framewin", SPEED);
  /* 创建框架窗口 */
  _hFrame = FRAMEWIN_CreateEx(60, 80, 200, 120, WM_HBKWIN, WM_CF_SHOW, 0, 0, "Notepad", 0);
  /* 获得框架窗口的客户端窗口 */
  _hClient = WM_GetClientWindow(_hFrame);
  /* 设置框架窗口的回调函数 */
  _pcbFrameWin       = WM_SetCallback(_hFrame,  _cbFrameWin);
  /* 设置框架窗口中客户端窗口的回调函数 */
  _pcbFrameWinClient = WM_SetCallback(_hClient, _cbFrameWinClient);

  /* 设置框架窗口的属性 */
  FRAMEWIN_SetMoveable(_hFrame, 1);
  FRAMEWIN_SetActive(_hFrame, 1);
  FRAMEWIN_SetTextAlign(_hFrame,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Font(_hFrame, &GUI_Font8x12_ASCII);
  FRAMEWIN_SetTitleHeight(_hFrame, 16);

  /* 增加框架窗口按钮,主要是关闭,最小化,最大化按钮  */
  if (_ChangeInfoText("Add framewin buttons", SPEED)) return;
  FRAMEWIN_AddCloseButton(_hFrame, FRAMEWIN_BUTTON_LEFT,  0);
  FRAMEWIN_AddMaxButton(_hFrame, FRAMEWIN_BUTTON_RIGHT, 0);
  FRAMEWIN_AddMinButton(_hFrame, FRAMEWIN_BUTTON_RIGHT, 1);
  WM_InvalidateWindow(_hFrame);

  /* 创建按钮 */
  if (_ChangeInfoText("Add option buttons", SPEED)) return;
  _hWrapButton = _CreateLButton("None",   0, 36, 16, _hClient, ID_NONEWRAP);
                 _CreateLButton("Word",  37, 36, 16, _hClient, ID_WORDWRAP);
                 _CreateLButton("Char",  74, 36, 16, _hClient, ID_CHARWRAP);
                 _CreateRButton("PSW",   52, 25, 16, _hClient, ID_PASSWORD);
                 _CreateRButton("OVR",   26, 25, 16, _hClient, ID_OVERWRITE);
                 _CreateRButton("R/O",    0, 25, 16, _hClient, ID_READONLY);
  _SetButtonState(_hWrapButton, 1);

  /* 创建框架窗口 */
  if (_ChangeInfoText("using\nMULTIEDIT_CreateEx", SPEED)) return;
  WinFlags = WM_CF_SHOW | WM_CF_ANCHOR_RIGHT | WM_CF_ANCHOR_LEFT | WM_CF_ANCHOR_TOP | WM_CF_ANCHOR_BOTTOM;
  WM_GetClientRectEx(_hClient, &Rect);
  /* 在框架窗口的客户端窗口中创建多行文本控件 */
  _hMEdit = MULTIEDIT_CreateEx(0, 0, 0, Rect.y1 - 16 + 1, _hClient, WinFlags, MULTIEDIT_CF_INSERT, 0, 0, "");
  /* 设置多行文本控件的回调函数 */
  _pcbMultiEdit = WM_SetCallback(_hMEdit,  _cbMultiEdit);
  /* 激活自动使用水平滚动条 */
  MULTIEDIT_SetAutoScrollH(_hMEdit, 1);
  /* 激活自动使用垂直滚动条 */
  MULTIEDIT_SetAutoScrollV(_hMEdit, 1);
  /* 设置聚焦 */
  WM_SetFocus(_hMEdit);

  /* 下面主要是演示一下多行文本控件支持的几个API函数 */
  if (_ChangeInfoText("using\nMULTIEDIT_SetText", SPEED)) return;
  /* 设置文本 */
  MULTIEDIT_SetText(_hMEdit, "This sample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a multiedit widget!");

  /* 设置字体 */
  if (_ChangeInfoText("using\nMULTIEDIT_SetFont", SPEED)) return;
  MULTIEDIT_SetFont(_hMEdit, &GUI_Font16_1);

   /* 设置文本颜色 */
  if (_ChangeInfoText("using\nMULTIEDIT_SetTextColor", SPEED)) return;
  MULTIEDIT_SetTextColor(_hMEdit, 0, 0xE00000);

   /* 设置背景色 */
  if (_ChangeInfoText("using\nMULTIEDIT_SetBkColor", SPEED)) return;
  MULTIEDIT_SetBkColor(_hMEdit, 0, 0xD0FFFF);

   /* 启用字词换行 */
  if (_ChangeInfoText("using\nMULTIEDIT_SetWrapWord", SPEED)) return;
  MULTIEDIT_SetWrapWord(_hMEdit);

  /* 设置字词换行按钮的状态 */
  _SetButtonState(_hWrapButton, 0);
  _hWrapButton = WM_GetDialogItem(_hClient, ID_WORDWRAP);
  _SetButtonState(_hWrapButton, 1);

  /* 用于设置边界 */
  if (_ChangeInfoText("using\nMULTIEDIT_SetHBorder", SPEED)) return;
  MULTIEDIT_SetHBorder(_hMEdit, 3);

  /* 设置提示文本 */
  if (_ChangeInfoText("using\nMULTIEDIT_SetPrompt", SPEED)) return;
  MULTIEDIT_SetPrompt(_hMEdit, "Type: ");

  if (_ChangeInfoText("Play with multiedit...", SPEED)) return;

  while (_hFrame)
  {
    GUI_Delay(100);
  }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if GUI_SUPPORT_MEMDEV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endif
  GUI_CURSOR_Show();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
  while(1) {
  /* 演示多行文本 */
    _DemoMultiedit();
    *_acInfoText = 0;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GUI_Delay(SPEED);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50.3 使用uCGUIBulder建立多行文本控件
    用uCGUIBulder4.0建立如下界面:

    为列表框添加成员的方法如下:

    将生成的代码直接复制到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面运行,实际显示效果如下(生成的代码在本期教程配套的例子中):

50.4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了多行文本控件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可以把本期教程中讲的这两个例子跑跑,然后自己设计一个相关的例子进行试验学习。教程中只是使用了部分的多行文本控件API,其它的API大家都可以试试。

网友(2018-09-26):
半路用到 覆盖模式输入,有些默认配置一时半会还是比较难理解。

网友A(2019-04-05):
您好,这里有点不解
/* 获得框架窗口的客户端窗口 */
  _hClient = WM_GetClientWindow(_hFrame);
  /* 设置框架窗口的回调函数 */
  _pcbFrameWin       = WM_SetCallback(_hFrame,  _cbFrameWin);
/* 设置框架窗口中客户端窗口的回调函数 */
  _pcbFrameWinClient = WM_SetCallback(_hClient, _cbFrameWinClient);

    _pcbFrameWin _pcbFrameWinClient  这两个指针有什么用处呢
我看到在这_cbFrameWin    _cbFrameWinClient回调函数分别调用,不理解他的用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里有点不解

    _pcbFrameWin _pcbFrameWinClient  这两个指针有什么用处呢

了解一个知识点。就是框架窗口FrameWin是由主窗口和客户区窗口组成的,所以可以分别设置回调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了解一个知识点。就是框架窗口FrameWin是由主窗口和客户区窗口组成的,所以可以分别设置回调函数。

我的意思是函数WM_SetCallback返回的那个指针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函数WM_SetCallback返回的那个指针有什么作用

之前的回调,看emwin手册,如果用不上无需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