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bsp_DelayMS 函数为什么参数N 应该>2

楼主(2015-03-09):
*******************************************************************************************************
* 函 数 名: bsp_DelayMS
* 功能说明: ms级延迟,延迟精度为正负1ms
* 形    参:n : 延迟长度,单位1 ms。 n 应大于2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DelayMS(uint32_t n)
{
/* 避免 n = 1 出现主程序死锁 */
if (n <= 1)
{
  n = 2;
}

__set_PRIMASK(1);    /* 关中断 */
g_Tmr[0].count = n;
g_Tmr[0].flag = 0;
__set_PRIMASK(0);    /* 开中断 */
while (1)
{
  CPU_IDLE(); /* 此处是空操作。用户可以定义,让CPU进入IDLE状态,以降低功耗;或实现喂狗 */
  /* 等待延迟时间到 */
  if (g_Tmr[0].flag == 1)
  {
   break;
  }
}
}

/* 避免 n = 1 出现主程序死锁 */
这个怎么理解啊  我觉得 也可以啊

在SysTick中断中周期调用 下面的函数 N=1时也可以啊 只不过可能不到一毫秒标志位就置1了,只不过不精确 不会死锁吧

*********************************************************************************************************
* 函 数 名: bsp_SoftTimerDec
* 功能说明: 每隔1ms对所有定时器变量减1。必须被SysTick_ISR周期性调用。
* 形    参:_tmr : 定时器变量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bsp_SoftTimerDec(SOFT_TMR *_tmr)
{
if (_tmr->flag == 0)
{
  if (_tmr->count > 0)
  {
   /* 如果定时器变量减到1则设置定时器到达标志 */
   if (--_tmr->count == 0)
   {
    _tmr->flag = 1;
   }
  }
}
}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建议看新版的代码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

楼主:
谢谢版主解答  看来N =1也是可以的 新版本的的代码已经解决了 这个问题 我看看新版的代码 再次感谢

楼主:
看了 新版的 也是要求 N=2啊,N =1 为什么不可以 ? 我理解的意思是N =1 可能延时极短的时间 ,不到 1ms  ,起不到作用所以要 N=2
*********************************************************************************************************
*    函 数 名: bsp_DelayMS
*    功能说明: ms级延迟,延迟精度为正负1ms
*    形    参:  n : 延迟长度,单位1 ms。 n 应大于2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DelayMS(uint32_t n)
{
    if (n == 0)
    {
        return;
    }
    else if (n == 1)
    {
        n = 2;
    }

    DISABLE_INT();              /* 关中断 */

    s_uiDelayCount = n;
    s_ucTimeOutFlag = 0;

    ENABLE_INT();                  /* 开中断 */

    while (1)
    {
        bsp_Idle();                /* CPU空闲执行的操作, 见 bsp.c 和 bsp.h 文件 */

        /*
            等待延迟时间到
            注意:编译器认为 s_ucTimeOutFlag = 0,所以可能优化错误,因此 s_ucTimeOutFlag 变量必须申明为 volatile
        */
        if (s_ucTimeOutFlag == 1)
        {
            break;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 新版的 也是要求 N=2啊,N =1 为什么不可以 ? 我理解的意思是N =1 可能延时极短的时间 ,不到 1ms  ,起不到作用所以要 N=2
/*
*********************************************************************************************************
*    ..

是这样的,你的理解是对的。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你的理解是对的。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