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GUI_MEMDEV_Create返回0?

楼主(2015-03-11):
各位老大!
我在emWin中调用GUI_MEMDEV_Create总返回0?
有人说在“是因为你分配给MENDEV的内存不够,在GUI_Config配置里面有个内存分配#define GUI_ALLOC_SIZE          20000”
但emWin中找不到该宏定义?

网友:
emwin的动态内存配置在文件GUIConf.c文件里面。

楼主:
这是我的guiconf.h文件,但我没找到guiconf.c文件?
而且里面没有 gui_alloc_size的定义

#ifndef GUICONF_H
#define GUICONF_H

/*********************************************************************
*
*       Multi layer/display support
*/
#define GUI_NUM_LAYERS            2    // Maximum number of available layers(支持2个图层)

/*********************************************************************
*
*       Multi tasking support
*/
#ifdef OS_SUPPORT                                                //是否支持操作系统
#define GUI_OS                    (1)  // Compile with multitasking support
#else
#define GUI_OS                    (0)
#endif

/*********************************************************************
*
*       Configuration of touch support
*/
#ifndef   GUI_SUPPORT_TOUCH
  #define GUI_SUPPORT_TOUCH       (1)  // Support touchscreen(支持触摸屏)
#endif

/*********************************************************************
*
*       Default font
*/
#define GUI_DEFAULT_FONT          &GUI_Font6x8

/*********************************************************************
*
*         Configuration of available packages
*/
#define GUI_SUPPORT_MOUSE             (1)    // Support a mouse(支持鼠标)
#define GUI_WINSUPPORT                (1)    // Use window manager(支持窗口管理器)
#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1)    // Memory device package available(可用内存设备包)
#define GUI_SUPPORT_DEVICES           (1)    // Enable use of device pointers

#endif  /* Avoid multiple inclu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