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F4] 【STM32CubeF4教程】第二期:使用STM32CubeMX生成用于STM32-V5开发板的USART工程

楼主(2015-03-11):
                 第二期:使用STM32CubeMX生成用于STM32-V5开发板的USART工程

    本期教程使用STM32CubeMX生成可用于STM32-V5开发板的USART1工程,通过本期教程让大家对STM32CubeMX有个整体的认识。
   1.1  STM32CubeMX生成USART工程
   1.2  USART工程再配置
   1.3  完整工程下载
*******************************************************************************************************************************************
1.1  STM32CubeMX生成USART工程
1.1.1  MCU选型
      首先打开STM32CubeMX的界面上的New Project后,选择STM32-V5开发板上面使用MCU型号

1.1.2  USART引脚配置
      通过上面选择好型号后,选择使用USART1,在下图所示位置进行使能:

1.1.3 RCC配置
      选择使用外部晶振:

1.1.4 时钟配置
      时钟配置如下,设置外部晶振是25MHz,STM32CubeMX这部分设计的非常好,可以很方便的设置时钟。

1.1.5 USART配置
USART配置如下,选择波特率115200,8位,无校验位,按照如下配置好后,选择OK-->apply

1.1.6 生成工程
      点击如下图标生成MDK工程,相应选项配置好后,点击OK就开始生成工程,

1.2  USART工程再配置
     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如下:

生成工程后,用户只需添加简单的代码就可以通过开发板上面的串口打印数据,这里我们添加几行简单的代码
实现每100ms发送字符串"www.armfly.com"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以下三行用户添加 */
#define RXBUFFERSIZE  20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uint8_t aTxBuffer[] = "www.armfly.com\r\n";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USER CODE BEGIN 3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以下两行用户添加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aTxBuffer, RXBUFFERSIZE, 5000);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END 3 */
}

添加完后,配置下工程下载选项就可以将代码下载到STM32-V5开发板运行,需要配置的位置
有如下几项:

配置好后,千万记得点击确定,这样就可以点击MDK上面的load图标下载到开发板。

下载后,复位开发板,打开串口助手,可以看到打印信息:

1.3 完整工程下载

楼主:
整理中,晚上发布。

网友:
楼主能做一起SPI 用DMA 通信的例子吗? 可以用开发板上面的1053[s:1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做一起SPI 用DMA 通信的例子吗? 可以用开发板上面的1053[s:138]

好的,后面试试。

网友:
请问为什么要加HAL_Delay(100)这一句, 实验证明不加会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加HAL_Delay(100)这一句, 实验证明不加会丢数据

做个延迟,要不程序一直以115200的波特率发送数据。

网友(2015-05-21):
谢谢 eric2013 这样循序渐进的教程

网友(2015-10-15):
刚入门,一步步学

网友(2016-08-30):
请问有没有串口接收的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