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创建小工具时,可以设置其回调函数吗????

楼主(2015-03-11):
GUI_SendKeyMsg():把键盘数据发送到输入焦点所在窗口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可以用来切换焦点, 当我在对话框中资源表里创建各种小工具时,焦点是在资源表里创建的第一个小工具上
这个时候发送 GUI_SendKeyMsg(GUI_KEY_TAB),是发送给小工具吗? 还是小工具所在的父窗口对话框?

小工具能不能设置回调函数呢?

网友:
回帖奖励 +10 个金币

1.  是发给小工具所在的父窗口。
2. 小工具本身也是有回调函数的,不过都是封装好,一般用户不用管,要设置小工具的回调函数需要重定义,具体可以参考下这个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14  这个圆角按键就是通过重新定义回调函数实现的。

网友:
回帖奖励 +10 个金币

小工具本身就是回调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工具本身就是回调函数

小工具本身不是回调函数,本质也是窗口,也有自己的回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工具本身不是回调函数,本质也是窗口,也有自己的回调函数。

当焦点在DROPDOWN上时,下拉列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这时候SengKeyMag, 没有用,当焦点在BUTTON上,或者在下拉列表上,下拉列表有打开时,这个时候发送才有用, 这个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工具本身不是回调函数,本质也是窗口,也有自己的回调函数。

当焦点在DROPDOWN上时,为什么不发实习关闭对话框窗口,或者隐藏对话框窗口呢??

网友:
回帖奖励 +10 个金币

引用 网友C:
当焦点在DROPDOWN上时,下拉列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这时候SengKeyMag, 没有用,当焦点在BUTTON上,或者在下拉列表上,下拉列表有打开时,这个时候发送才有用, 这个怎么解释??

用tabkey,焦点切换只能在同一个层级的子窗口进行,无法进入更小的子窗口。

这说明dropdown控件本身是个复合窗口(含有多个子窗口)。没有打开的时候,这个窗口仅本身一个焦点,切换来去都是这个。
当dropdown打开的时候,这个窗口就有多个焦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