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关于keil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5-03-11):
麻烦问一下,为什么我用keil软件编程的时候,如果编错了前面没有红色的叉号提醒,麻烦路过的大神给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功能还不够完善,有时候是这样的,不过大部分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还不够完善,有时候是这样的,不过大部分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我的是一直不行啊,这是为什么?麻烦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还不够完善,有时候是这样的,不过大部分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有没有哪个地方可以更改软件的外观,再就是我的软件不提示错误个数。麻烦解答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一直不行啊,这是为什么?麻烦问一下
不显示的话就不清楚怎么回事了,一般按照后都没有问题的,另外确认下这个勾选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哪个地方可以更改软件的外观,再就是我的软件不提示错误个数。麻烦解答一下吧
猪按脚:

我的是一直不行啊,这是为什么?麻烦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我看着有一些设置不太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的,我看着有一些设置不太一样啊

MDK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