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F407在RAM中运行程序需要的设置的四个地方

楼主(2015-03-11):
STM32-V5开发板配套的高级篇裸机例子大部分是可以在RAM中进行调试代码的,需要设置如下四个地方:
第1步:选择在RAM中运行的工程项目

第2步:设置RAM中运行地址

第3步:设置宏定义,将中断向量入口地址映射到RAM上。

第4步: 初始化文件要添加

网友:
老外就是麻烦,能有个菜单一键就跑RA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就是麻烦,能有个菜单一键就跑RAM么?

网友:
其实设置在flash里面运行,并使用一键下载功能,也需要设置好几项,只不过现在都是现成的工程,很少有人去关心这些了。

网友(2016-09-18):
我把高级篇例程里的CpuRAM工程编译后下载的时候,出现错误:
No Algorithm found for: 20000000H - 2000203FH
Erase skipp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

请问是哪里还要设置一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高级篇例程里的CpuRAM工程编译后下载的时候,出现错误:
No Algorithm found for: 20000000H - 2000203FH
Erase skipp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

网友:
已经不支持这种方式了,可能裸机里面很多例子还带有这个,不过已经没有再做支持了,主要是这种方式问题太多,维护困难,裸机以外的例子,我升级的时候已经将其全部都删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不支持这种方式了,可能裸机里面很多例子还带有这个,不过已经没有再做支持了,主要是这种方式问题太多,维护困难,裸机以外的例子,我升级的时候已经将其全部都删掉了。



感谢告知。,昨晚搞到两点多,还是没搞通。
只是现在练习,随便写一个小程序就要烧进去看一下效果,怕把flash刷坏掉。
所以才想在RAM里调试。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