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V5开发板尽400个实例进行全面升级记录(2015-05-8)--开始收尾工作

楼主(2015-03-12):
具体升级内容如下:
1  全面升级用到触摸的例子,统一触摸校准算法。
2. 全面升级uCOS-III版本,FreeRTOS版本,STemWin版本,固件库版本等。
3. 全面升级BSP板级支持包。
=================================================
2015-3-20:
1.  升级固件库到1.4.0
2.  升级STemWin到5.26
3.  升级bsp 板级驱动包
4.  升级fatfs到当前最新的0.11
5.  全面统一触摸校准算法,自适应3.5寸,4.3寸,5寸和7寸屏,准确度和灵敏度更高。
2015-3-21:
1.  由于最新的固件库已经升级到V1.5.0,我们的例程也再次升级固件库到1.5.0.
2015-3-23:
1.  升级V5开发板基础篇例子中。
2015-3-24:
1.  今天任务是将基础篇教程里面的例子全部升级完毕。
     a. 升级固件库到V1.5.0
     b. 全面升级BSP板级支持包
2015-3-25:
1.  基础篇教程里面的例子需要今天继续升级下才可以完成。
2015-3-26:
1.  基础篇教程里面的例子已经升级完毕,正在配合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测试相关例程是否存在问题。
2015-3-27:
1.  uCOS-II例子的升级差不多完成。
2015-3-28:
1.  重新整理uCOS-II例子注释。
2015-3-31:
1.  RTX升级完毕,升级FreeRTOS中。
2015-4-2:
1.  RTX的最后一个例子升级遇到些问题需要解决,另FreeRTOS正在全面整理注释。
2015-4-4:
1.  FreeRTOS和RTX都已经整理完毕。
2015-4-7:
1.  开始升级uCOS-III
2015-4-9:
1.  uCOS-III例子升级完毕,新增了两个例子,今天开始uCOS-III教程配套例子的升级。
2015-4-10:
1.  uCOS-III教程配套例子的升级完毕。
2015-4-11:
1.  升级60期emWin教程配套例子。
2015-4-14:
1.  60期emWin教程配套例子今天即可升级完毕。
2015-4-15:
1.  60期emWin教程配套例子升级完毕,今天开始10期emWin提高篇实例升级。
2015-4-17:
1.  已经升级完毕前三期emWin高级篇例子。
2015-4-20:
1.  10期emWin提高篇例子今天升级完毕

2015-5-8:
1.  开始收尾工作。

裸机例子高级篇留待下一个版本进行升级。

网友:
非常好,Freertos要升级到V820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Freertos要升级到V820啦

好久没有见你回复了

网友:
提一点建议啊,  屏幕的例程 出一个带初始界面的屏幕。接收统一MCU的几个变量参数,就像仪表的面板一样,可以更加方便新手修改, 实时时钟,温度,光线,湿度,等

楼主:
没有太理解您的意思,是不是指的这样,比如RTC的例子, 专门配套一个TFT屏的显示界面,然后界面上面有各种参数,客户可以直接修改,是指的这个意思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一点建议啊,  屏幕的例程 出一个带初始界面的屏幕。接收统一MCU的几个变量参数,就像仪表的面板一样,可以更加方便新手修改, 实时时钟,温度,光线,湿度,等

没有太理解您的意思,是不是指的这样,比如RTC的例子, 专门配套一个TFT屏的显示界面,然后界面上面有各种参数,客户可以直接修改,是指的这个意思不。

其实我们的V5板子配套例子初衷是这样的:
1. 现在带屏幕的例子,基本都是emWin的,裸机的很少有使用屏幕的,基本都是串口打印,这种的好处是方便客户移植驱动。
    加上屏以后,有些客户反映移植不方便。我们出的例子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其实现实到屏幕也很容易,用LCD_DispString函数代替printf。
2. 我们的出厂程序,基本每个外设都有一个参数设置界面的,如果要想显示到屏上面,参考这个例子更方便。而其它单独的驱动例子都是串口打印方式
    这个算是我们出例子的一种思路吧。比如出厂程序的这个界面,这里我贴两个作为示例:

网友:
固件库版本要升级,升到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库版本要升级,升到多少了?

我们的库是用的V1.3.0,在考虑要不要升级到V1.4.0。其实没有升级的必要,V1.4.0对比1.3.0主要是F429/439系列稍有修改。

楼主:
2015-3-20:
1.  升级固件库到1.4.0
2.  升级STemWin到5.26
3.  升级bsp 板级驱动包
4.  升级fatfs到当前最新的0.11
5.  全面统一触摸校准算法,自适应3.5寸,4.3寸,5寸和7寸屏,准确度和灵敏度更高。

网友:
有升级nand驱动吗

网友:
F4固件库最新版是1.5
http://pan.baidu.com/s/1ntmjZtR
其实也没余升级的必要,多的几个内容目前都用不上,添加了 M7 的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F4固件库最新版是1.5
http://pan.baidu.com/s/1ntmjZtR
其实也没余升级的必要,多的几个内容目前都用不上,添加了 M7 的一些东西。

网友:
非常感谢告知,一直没有注意,我得去下载一下,还是固件库用起来舒服。

楼主:
2015-3-21:
1.  由于最新的固件库已经升级到V1.5.0,我们的例程也再次升级固件库到1.5.0.

网友:
升级STemWin到5.26?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STemWin到5.26?有链接吗?

下个月初发布。

楼主:
2015-3-23:
1.  升级V5开发板基础篇例子中。

楼主:
2015-3-24:
1.  今天任务是将基础篇教程里面的例子全部升级完毕。

楼主:
2015-3-25:
1.  基础篇教程里面的例子需要今天继续升级下才可以完成。

楼主:
2015-3-26:
1.  基础篇教程里面的例子已经升级完毕,正在配合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测试相关例程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2015-3-27:
1.  uCOS-II例子的升级差不多完成。
2015-3-28:
1.  重新整理uCOS-II例子注释。

网友:
有没有RTX升级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RTX升级版本?

RTX官方好像没有升级。

楼主:
2015-3-31:
1.  RTX升级完毕,升级FreeRTOS中。

楼主:
2015-4-2:
1.  RTX的最后一个例子升级遇到些问题需要解决,另FreeRTOS正在全面整理注释。

楼主:
2015-4-4:
1.  FreeRTOS和RTX都已经整理完毕。

楼主:
2015-4-7:
1.  开始升级uCOS-III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15-3-20:
1.  升级固件库到1.4.0
2.  升级STemWin到5.26
3.  升级bsp 板级驱动包
4.  升级fatfs到当前最新的0.11

网友:
是不是改成两次读取触摸采样值,差距在5以内就认为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改成两次读取触摸采样值,差距在5以内就认为合格?

网友:
对,这个是其中一点,另外重要一点是检测到触摸后做一个小延迟,我们的是延迟了30ms。
国内的这种大点的电阻触摸板性能稍差。每个触摸板的性能还参差不齐。

楼主:
2015-4-9:
1.  uCOS-III例子升级完毕,新增了两个例子,今天开始uCOS-III教程配套例子的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15-4-9:
1.  uCOS-III例子升级完毕,新增了两个例子,今天开始uCOS-III教程配套例子的升级。

升级固件库为1.5的历程哪里可以下载啊 ???

还有你的那个按键程序有没有增加双击功能的实现啊,或者3击、4击、5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升级固件库为1.5的历程哪里可以下载啊 ???

还有你的那个按键程序有没有增加双击功能的实现啊,或者3击、4击、5击等,

这种功能你加一个状态变量就行了,记录点击次数,不同次数切换到不同状态。

V1.5.0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47

楼主:
2015-4-10:
1.  uCOS-III教程配套例子的升级完毕。

楼主(2015-04-11):
2015-4-11:
1.  升级60期emWin教程配套例子

楼主:
2015-4-14:
1.  60期emWin教程配套例子今天即可升级完毕。

楼主:
2015-4-15:
1.  60期emWin教程配套例子升级完毕,今天开始10期emWin提高篇实例升级。

楼主:
2015-4-17:
1.  已经升级完毕前三期emWin高级篇例子。

楼主:
2015-4-20:
1.  10期emWin提高篇例子今天升级完毕

楼主:
2015-5-8:
1.  开始收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