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如何编译成多个不同的可执行文件,放在存储器中,用应用程序可选择运行那个文件?

楼主(2015-03-13):
      以前用的一个现成的板子,上面安装了一些基本应用。其中有一项运行程序,可以运行编译好的可执行文件。
只需要修改可执行文件就可运行不同程序,如:编译测量温度的可执行文件,在编译测量电压的可执行文件,下载到
板子上。点击运行程序便可运行设置好的文件。很方便,就向电脑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类似。做不同的应用只要改应用程序
而不必要去编译系统部分。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应用,求指点

网友:
使用IAP功能。你可以多找些这方面的资料研究研究。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

楼主:
谢谢,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