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例] emwin在按钮button上面显示图片

楼主(2015-03-13):
原始图片,带alpha通道的32位bmp图片:

显示效果如下:

===================================
模拟器上面运行的代码: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c) 1996 -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emWin V5.28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emWin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a license  and should  not be  re-
distributed in any way.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File        : GUIDEMO_Start.c
Purpose     : GUIDEMO initialization
----------------------------------------------------------------------
*/
#include "GUIDEMO.h"
#include "GUI.h"
#ifndef GUI_CONST_STORAGE
  #define GUI_CONST_STORAGE const
#endif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bird;
static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long _acbird[] = {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FEE188, 0xFFFEE185, 0xD7FEE288, 0x8AFEE083,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80, 0x70FEDF7F, 0x78FEDF80,
        0xAFFEE188, 0xF8FEE289, 0xFFFEE287,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FED966, 0xE5FDD967, 0x39FEDA69, 0x00FED75F,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65C, 0x00FED75D,
        0x0AFED864, 0x9CFEDA69, 0xFFFFE07E, 0xFFF9D05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F7CF58, 0xBDF6CF57, 0x09FDD459,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8,
        0x00FED559, 0x48F8D058, 0xF8E1BC4D, 0xFFEAC451,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F1CB56, 0xB7F0CA55, 0x06FBD35A,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CD45B, 0x00FDD55A,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00FDD55B, 0x3FF4CD58, 0xF6D9B74F, 0xFFE3BF52,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F1CC58, 0xB7F0CB57, 0x07FAD45C,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C, 0x00EFD482, 0x00F1D47B, 0x00FCD55B,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00FDD65D, 0x3FF4CE5A, 0xF6D9B750, 0xFFE3C054,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F0CC5A, 0xB7F0CB59, 0x07FAD45E, 0x00FD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55C, 0x00F5E1A1, 0x00F3F0E4, 0x00EED68D, 0x00FAD45F, 0x00FDD65E,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00FCD65F, 0x3FF3CE5B, 0xF6D9B851, 0xFFE2C055,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F0CC5C, 0xB7EFCB5A, 0x07F9D460,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5F, 0x00F5DA84, 0x00F9F8F1, 0x00F8F7F2, 0x00EDDCA6, 0x00F6D366, 0x00FCD65F,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3FF3CE5D, 0xF6D8B853, 0xFFE2C057,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FCC5D, 0xB7EECB5B, 0x07F9D361,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AD564, 0x00F4E0A2, 0x00FBF9F5, 0x00FCFBFB, 0x00EEE4C3, 0x00F1D275, 0x00FAD560,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CD661, 0x00FCD661,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662,
        0x00FBD562, 0x3FF2CE5F, 0xF6D7B754, 0xFFE1C058,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ECB5E, 0xB7EECA5C, 0x07F8D362,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3, 0x00F9D565, 0x00F3DFA3, 0x00FAF9F5, 0x00FEFEFF, 0x00F3EEDE, 0x00EDD68F, 0x00F6D264,
        0x00FBD562,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BD563, 0x00FAD462, 0x00F5D268, 0x00EFD175, 0x00F0D173, 0x00F7D365, 0x00FBD563, 0x00FBD563, 0x00FAD563,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3FF1CD60, 0xF6D7B756, 0xFFE1BF5A,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ECB5F, 0xB7EDCA5D, 0x07F7D363, 0x00FAD565, 0x00FAD565, 0x00FAD565, 0x00FAD565, 0x00FAD565, 0x00FAD565, 0x00FAD565, 0x00FAD564, 0x00F8D466, 0x00F3DFA4, 0x00FAF9F4, 0x00FFFFFF, 0x00F8F7F3, 0x00EDE0B7,
        0x00EFD276, 0x00F7D363, 0x00FAD563, 0x00FAD564, 0x00FAD564, 0x00FAD563, 0x00F6D266, 0x00EDD690, 0x00EDE4C8, 0x00EDE5CD, 0x00F1EDE1, 0x00EDDFB3, 0x00F0D06F, 0x00F3D168, 0x00F6D369, 0x00F8D465, 0x00FAD565, 0x00FAD565, 0x00FAD565, 0x00FAD565,
        0x00F9D565, 0x3FF1CD61, 0xF6D7B757, 0xFFE1BF5B,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DCA60, 0xB7ECCA5E, 0x07F6D264, 0x00F9D466, 0x00F8D465, 0x00F8D465, 0x00F8D465, 0x00F8D465, 0x00F8D465, 0x00F8D465, 0x00F8D465, 0x00F9D465, 0x00F7D467, 0x00F2DFA4, 0x00FAF9F5, 0x00FFFFFF, 0x00FDFEFE,
        0x00F3EFE3, 0x00EBDCAD, 0x00EBD387, 0x00F0D174, 0x00F3D373, 0x00ECD17D, 0x00ECDFB6, 0x00F9F9F6, 0x00F6F2E5, 0x00ECD58E, 0x00F8F3E4, 0x00FDFDFD, 0x00EDE7D6, 0x00E6D7AC, 0x00E7CF85, 0x00F2D16A, 0x00F9D465, 0x00F8D465, 0x00F8D465, 0x00F8D465,
        0x00F8D465, 0x3FEFCD62, 0xF6D6B658, 0xFFDFBE5B,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CCA60, 0xB7EBC95F, 0x07F5D265, 0x00F8D466, 0x00F7D466, 0x00F7D466, 0x00F7D466, 0x00F7D466, 0x00F7D466, 0x00F7D466, 0x00F7D466, 0x00F7D466, 0x00F8D466, 0x00F6D367, 0x00F1DFA8, 0x00FCFBF9,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EFEFE, 0x00F8F8F5, 0x00F6F2E8, 0x00F6F2E6, 0x00F7F5EF, 0x00FDFDFE, 0x00FFFFFF, 0x00FCFCF9, 0x00F5F1E5, 0x00FCFCFA, 0x00F6F2E4, 0x00F0DC9E, 0x00F4D473, 0x00F7D468, 0x00F7D466, 0x00F7D466, 0x00F7D466, 0x00F7D466, 0x00F7D466,
        0x00F7D466, 0x3FEECC62, 0xF6D5B558, 0xFFDEBE5C,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BC960, 0xB7EAC85F, 0x07F4D165, 0x00F7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7D364, 0x00F0D37B, 0x00F7F5ED,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6F2E5, 0x00F0D686, 0x00F6D264, 0x00F7D365,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00F6D366, 0x3FEECB62, 0xF6D4B558, 0xFFDDBD5C,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9C860, 0xB7E9C75F, 0x07F3D065,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5, 0x00F1D274, 0x00F7F2E4,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CFBFB, 0x00EEDBA1, 0x00F4D164,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00F5D266, 0x3FECCA62, 0xF6D3B558, 0xFFDCBD5C,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8C760, 0xB7E8C65E, 0x07F1CF65,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2D169, 0x00F3E8C8,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1E9CF, 0x00F0D170, 0x00F4D165,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00F4D166, 0x3FEBCA62, 0xF6D1B458, 0xFFDBBC5C,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7C65F, 0xB7E7C55E, 0x07F0CE64, 0x00F3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CF63, 0x00EFD78F, 0x00F9F8F3,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5F0E2, 0x00EDD382, 0x00F2CF64,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00F2D065, 0x3FEAC861, 0xF6D0B357, 0xFFD9BB5B,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6C45E, 0xB7E5C45D, 0x07EFCC63,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0CE66, 0x00EEDDAB,
        0x00FAFAF9,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FFFFF, 0x00FEFEFE, 0x00F3EEDE, 0x00ECD388, 0x00F1CE63,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00F1CE64, 0x3FE8C761, 0xF6CFB156, 0xFFD8B95A,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4C35D, 0xB7E4C25C, 0x07EDCB62,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C61, 0x00E6CF87,
        0x00E9D9A9, 0x00F0E5C5, 0x00F8F6EF, 0x00F9F8F4, 0x00F9F8F4, 0x00F5F1E4, 0x00EDE0B7, 0x00EBCF79, 0x00EFCC62,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00EFCD63, 0x3FE7C55F, 0xF6CEB055, 0xFFD7B859,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2C15C, 0xB7E2C15B, 0x07EBC960,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DCA62, 0x00E2CF97,
        0x00EACB6F, 0x00EBCB68, 0x00E4D4A4, 0x00E9D186, 0x00EAD082, 0x00EACD73, 0x00ECCA63, 0x00EECB60,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00EECB61, 0x3FE5C45E, 0xF6CDAE53, 0xFFD6B657,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E1C05A, 0xB7E1C059, 0x07EAC75E,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E, 0x00E9C96A, 0x00E1CF98,
        0x00EBC960, 0x00E8C868, 0x00E2CD8E, 0x00ECC95E, 0x00ECC95D, 0x00ECC95E,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00ECC95F, 0x3FE3C25C, 0xF6CBAD51, 0xFFD4B555,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DFBE58, 0xB7DFBE57, 0x07E8C55C,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9C75D, 0x00E6C767, 0x00E4CD86, 0x00E2CD8C,
        0x00DFC679, 0x00DBCA98, 0x00E1D2A3, 0x00E7C660,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00EAC75D, 0x3FE2C05A, 0xF6C9AC50, 0xFFD2B354,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DDBC56, 0xB7DEBC55, 0x07E6C359, 0x00E8C55B,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5C460, 0x00DCC88D, 0x00E4D6AD, 0x00E2D5AF,
        0x00DEC57A, 0x00E6CB7B, 0x00E3D8B8, 0x00DCC98E, 0x00E7C45C,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00E8C55A, 0x3FE0BE57, 0xF6C7A94E, 0xFFD0B151,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DBBA53, 0xB7DBBA52, 0x07E4C156,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8, 0x00E5C359, 0x00E4C567, 0x00DDD0A9,
        0x00DBC890, 0x00E4C25B, 0x00DDCA91, 0x00DBCA93, 0x00E0C36B, 0x00E6C356,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00E6C357, 0x3FDEBC54, 0xF6C6A74B, 0xFFCFAF4E,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D9B850, 0xB7DAB84F, 0x07E2BF53,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2C15B, 0x00DBC88D,
        0x00DDC479, 0x00E1C05E, 0x00DCC47B, 0x00E0C264, 0x00E2C15A,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00E4C154, 0x3FDCBA51, 0xF6C4A548, 0xFFCDAD4B,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D8B64D, 0xB7D8B64C, 0x06E0BD50,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1BE53, 0x00DDBF63,
        0x00E1BE52, 0x00E2BE51, 0x00E1BE53,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00E2BE51, 0x3FDAB84E, 0xF6C2A446, 0xFFCAAB49,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CEAD47, 0xBCCFAD47, 0x08DCB84C, 0x00E0BC4E,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B4D, 0x00E0BB4D, 0x00E0BB4D, 0x00E0BB4D, 0x00E0BB4D, 0x00E0BB4D,
        0x00E0BB4D, 0x00E0BB4D, 0x00E0BB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C4D,
        0x00E0BB4D, 0x45D4B249, 0xF8B99B3F, 0xFFC7A744,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B99A3E, 0xE4B6983D, 0x34CAA843, 0x00D8B4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DB849, 0x00DDB949, 0x00DDB949, 0x00DDB949, 0x00DDB949, 0x00DDB949,
        0x00DDB949, 0x00DDB949, 0x00DDB949, 0x00DBB749,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0DAB648,
        0x04D2AF46, 0x8FC1A140, 0xFFCCAB46, 0xFFCAA74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AE9035, 0xFFBC9D40, 0xD0B19338, 0x77B99A3B, 0x68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5BC9D3C, 0x1AD3AF43, 0x00DBB645, 0x00DBB645, 0x00DBB645, 0x00DBB645, 0x00DBB645,
        0x00DBB645, 0x00DBB645, 0x10CEAC41, 0x5BBE9E3D, 0x6A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9BB9C3C, 0x6ABB9B3C,
        0x9EB6983A, 0xF2AA8D35, 0xFFAD8F37,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C8A63C, 0xF6C3A13A, 0x3FD4B03F, 0x00D9B441, 0x00D9B441, 0x00D9B441, 0x00D9B441, 0x00D9B441,
        0x00D8B341, 0x19CAA73D, 0xA1B79837, 0xFB9E822E, 0xFFAA8D33,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C8A438, 0xF6C3A137, 0x3FD2AD3B, 0x00D7B13C, 0x00D7B13C, 0x00D7B13C, 0x00D7B13C, 0x00D6B03C,
        0x1CC6A338, 0xB1AF9132, 0xFF000000, 0xFF977C2B,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C5A234, 0xF6C19E33, 0x3FD0AA37, 0x00D4AE38, 0x00D4AE38, 0x00D5AE38, 0x00D3AC38, 0x23C3A034,
        0xB6AF8F2F, 0xFFFFFFE9, 0xFF977C28,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C39F2F, 0xF6BF9B2E, 0x3FCEA732, 0x00D2AB33, 0x00D2AB33, 0x00D0A933, 0x2DBF9C2F, 0xC2AC8D2B,
        0xFFE4BA39, 0xFF9F8128,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C19C2B, 0xF6BC982A, 0x3FCBA42D, 0x00D0A82E, 0x00CDA52D, 0x31BB972A, 0xCDA58526, 0xFFBB982A,
        0xFF937722,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BF9926, 0xF6BA9525, 0x3FC9A229, 0x00CAA229, 0x3CB99526, 0xD0A78724, 0xFFBB9728, 0xFF876D1C,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BD9622, 0xF6BE9722, 0x3FC19A23, 0x49B49021, 0xDFA28220, 0xFFA5831D, 0xFFA98829,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AE8A1D, 0xF6AF8B1D, 0x8EAA871C, 0xE09E7E1B, 0xFFA4821C,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A88620, 0xFEA4831E, 0xFA9C7C1C, 0xFF4231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0xFF000000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bird = {
  48, // xSize
  48, // ySize
  192, // BytesPerLine
  32,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bird,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8888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BUTTON_Handle hButton;
    GUI_Ini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hButton = BUTTON_Create(10, 10, 100, 100, GUI_ID_BUTTON0, WM_CF_SHOW);
    BUTTON_SetBitmapEx(hButton, BUTTON_BI_UNPRESSED, &bmbird, 15, 25);
    while (1)
    {
        GUI_Delay(10);
    }
}
/*************************** End of file ****************************/

网友:
试了可用

网友(2016-01-13):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
硬汉,我在这个工程里,加入了: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
在回调函数中处理button按下。
static void _cbBkWin(WM_MESSAGE* pMsg) {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f (pMsg->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f (pMsg->hWinSrc == hButton) {
       BUTTON_SetText(hButton, "2#");
      }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但是进入不了回调函数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我在这个工程里,加入了: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
在回调函数中处理button按下。
static void _cbBkWin(WM_MESSAGE* pMsg) {
  switch(pMsg->MsgId) {
.......

这一部分好像错了,你用GUIBulder生成个模板看下这部分;

case WM_NOTIFY_PARENT:
        if (pMsg->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if (pMsg->hWinSrc == hButton) {
       BUTTON_SetText(hButton, "2#");
      }
    }
    break;

网友(2016-08-18):
请教:long _acbird[] 这个数据是怎么得到的?
BmpCvt.exe找不到GUI_DRAW_BMP88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ong _acbird[] 这个数据是怎么得到的?
BmpCvt.exe找不到GUI_DRAW_BMP8888

网友:
首先你得保证你使用的图片是32位的,使用我楼主位提供的那个带alpha通道的32位bmp图片,你转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得保证你使用的图片是32位的,使用我楼主位提供的那个带alpha通道的32位bmp图片,你转换下试试。

网友:
谢谢eric2013,但是32位的图片怎么得到?要用特别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eric2013,但是32位的图片怎么得到?要用特别的工具?

1. 从这个网站现在ICO格式的图标,http://www.easyicon.net/,这种格式的图标都是带alpha通道的
2. 使用这个软件转换成带alpha通道的32位bmp图片就可以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60
3. 最后就可以使用BmpCv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从这个网站现在ICO格式的图标,http://www.easyicon.net/,这种格式的图标都是带alpha通道的
2. 使用这个软件转换成带alpha通道的32位bmp图片就可以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60
3. 最后就可以使用BmpCvt了。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D(2017-07-05):
楼主,你好!如果是重绘的Button,可以把图片显示在Button上么?我试了下好像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如果是重绘的Button,可以把图片显示在Button上么?我试了下好像不行。。。

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吗,可以学习新版emWin教程的这个章节,你可以随意设置button的显示效果,贴图,文本,各种形状的按钮都可以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网友D:
好的,谢谢。是用的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
~~~~~

网友D:
楼主,我看了V6版47章的教程,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中贴位图上去不行。如果不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就可以把位图贴到按钮上。
现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里面就跟教程里面的一样,BUTTON_SetBitmapEx(WM_GetDialogItem(hWin, ID_BUTTON_1), BUTTON_BI_UNPRESSED, &bmCunchu_WeiDianJi, 10, 10);这个放在窗口初始化也没效果,放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里面也没有效果。应该怎么样把位图显示在自定义了的按钮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看了V6版47章的教程,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中贴位图上去不行。如果不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就可以把位图贴到按钮上。
现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里面就跟教程里面的一样,BUTTON_SetBitmapEx(WM_GetDialogItem(hWin, ID_BUTTON_1), BUTTON_BI_UNPRESSED, &bmCunchu_WeiDia ..

有没有可以直接在模拟器上面跑的代码,有的话,发上来,我给你测试下。

网友D:
大神,求指点呐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以直接在模拟器上面跑的代码,有的话,发上来,我给你测试下。
附件如下,可以直接在模拟器上运行,再加个MainTask函数调用下创建窗口函数就可以在模拟器上跑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附件如下,可以直接在模拟器上运行,再加个MainTask函数调用下创建窗口函数就可以在模拟器上跑了。

网友:
是你转换的图片有问题,比如我这里用你的应用,显示我在一楼设置的小鸟图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你转换的图片有问题,比如我这里用你的应用,显示我在一楼设置的小鸟图标:

网友:
那如果我想把目前这个有小鸟的按钮改成灰色的按钮,整个按钮是灰色的,按下按钮是绿色的,小鸟的图标不影响,要怎么实现?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我想把目前这个有小鸟的按钮改成灰色的按钮,整个按钮是灰色的,按下按钮是绿色的,小鸟的图标不影响,要怎么实现?

网友:
可以的,还用那个自定义按钮回调函数实现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还用那个自定义按钮回调函数实现就行。

网友:
用自定义按钮回调函数,按钮颜色有了,图标就没有了。。。
~~~~~

网友:
图标显示在Button上已经可以显示,现在就是如果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图标就显示不出来了
~~~~~

网友:
谢谢大神,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在自定义回调函数里面用GUI_DrawBitmap();函数,而不是调用BUTTON_SetBitmapEx();,图标和按钮颜色可以一起显示了。非常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神,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在自定义回调函数里面用GUI_DrawBitmap();函数,而不是调用BUTTON_SetBitmapEx();,图标和按钮颜色可以一起显示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9-05-16):
正好用到,学习了

网友(2019-07-16):
硬汉哥,按钮控件上怎么显示存在外部spi-flash中的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