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教程入门篇] 【STemWin教程】第58章 SPINBOX控件

楼主(2015-03-13):
特别说明:完整STemWin的1-60期教程和配套实例下载地址:链接
第58章 SPINBOX控件

    本期教程讲解STemWin支持的SPINBOX控件。
    58. 1 SPINBOX控件介绍
    58. 2 官方WIDGET_Spinbox实例
    58. 3 使用官方GUIBulder建立SPINBOX控件
    58. 3 总结

58.1 SPINBOX控件介绍
    SPINBOX控件主要用于需要快速而准确的数据调整,SPINBOX控件是由一个编辑框和两个按钮组成。默认的显示效果如下:

设置了皮肤色后显示效果如下:

58.1.1 SPINBOX支持的通知代码
    以下事件是编辑框控件作为WM_NOTIFY_PARENT消息的一部分发送给其父窗口的:

消息

描述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已被点击。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已被释放。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已被点击,且指针已移出控件,但没有释放。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SPINBOX的值 (内容)已更改。

58.1.2 SPINBOX支持的键盘反应
    同第43章中的43.1.2小节一样。

58.2 官方WIDGET_Spinbox实例
    官方的这个实例很好的演示了spinbox的使用,这个例子在模拟器中的位置:

源码如下(程序中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include "GUI.h"
#include "DIALOG.h"
/*********************************************************************
*
*       Static data
*
**********************************************************************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Spinbox[]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Spinbox",           0,                 0,  0, 260, 160,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Step value",        GUI_ID_TEXT0,     20, 15, 100,  21,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Editmode \"Step\"", GUI_ID_TEXT1,     20, 42, 100,  21, 0, 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Editmode \"Edit\"", GUI_ID_TEXT2,     20, 75, 100,  21, 0, 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SPINBOX0, 130, 15,  60,  21, 0, 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SPINBOX1, 130, 42,  60,  21, 0, 0, 0 },
  { SPINBOX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SPINBOX2, 130, 75,  60,  21, 0, 0, 0 },
};
/*********************************************************************
*
*       _cbBk
*   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_cbBk(WM_MESSAGE * pMsg) {
  int xSize;
  int ySize;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xSize = LCD_GetXSize();
    ySize = LCD_GetYSize();
    GUI_DrawGradientV(0, 0, xSize, ySize, GUI_BLUE, GUI_BLACK);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DispStringHCenterAt("WIDGET_Spinbox - Sample", xSize / 2, 5);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cbClient
*   对话框的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_cbClient(WM_MESSAGE * pMsg) {
  EDIT_Handle hEdit;
  WM_HWIN     hItem;
  int         Value;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设置框架窗口标题的字体和皮肤 */
FRAMEWIN_SetFont(pMsg->hWin, GUI_FONT_16B_ASCII);
    FRAMEWIN_SetSkin(pMsg->hWin, FRAMEWIN_SKIN_FLEX);
    /* 设置文本TEXT0的对齐方式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TEXT0);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VCENTER | GUI_TA_RIGHT);
/* 设置文本TEXT1的对齐方式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TEXT1);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VCENTER | GUI_TA_RIGHT);
/* 设置文本TEXT2的对齐方式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TEXT2);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VCENTER | GUI_TA_RIGHT);
    /* 设置spinbox的皮肤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SPINBOX0);
    SPINBOX_SetSkin(hItem, SPINBOX_SKIN_FLEX);
    hEdit = SPINBOX_GetEditHandle(hItem);
    /* 启用编辑字段的十进制编辑模式 */
EDIT_SetDecMode(hEdit,
                1,    /* 要修改的值 */
1,    /* 最小值 */
10,   /* 最大值 */
0,    /* 如果>0,指定小数点的位置 */
0);   /* 0(默认值):在正常模式下编辑,符号仅在Value为负值时显示 */
     /* 设置spinbox的皮肤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SPINBOX1);
    SPINBOX_SetSkin(hItem, SPINBOX_SKIN_FLEX);
    hEdit = SPINBOX_GetEditHandle(hItem);
    /* 启用编辑字段的十进制编辑模式 */
EDIT_SetDecMode(hEdit,
                1,     /* 要修改的值 */
0,     /* 最小值 */
99999, /* 最大值 */
0,     /* 如果>0,指定小数点的位置 */
0);    /* 0(默认值):在正常模式下编辑,符号仅在Value为负值时显示 */
     /* 设置spinbox的皮肤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SPINBOX2);
    SPINBOX_SetSkin(hItem, SPINBOX_SKIN_FLEX);
/* 特别注意,这个函数是5.24版本才加入的,用于设置模式 */
SPINBOX_SetEditMode(hItem, SPINBOX_EM_EDIT);
/* 设置最大和最小值 */
    SPINBOX_SetRange(hItem, 0, 99999);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NCode) {
/* 接收到GUI_ID_SPINBOX0的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消息后,根据SPINBOX0
   中的当前值修改SPINBOX1中单次的前进后退步数。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if (Id == GUI_ID_SPINBOX0) {
        Value = SPINBOX_GetValue(pMsg->hWinSrc);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GUI_ID_SPINBOX1);
        SPINBOX_SetStep(hItem, Value);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break;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0xAE9E8D);
    GUI_Clear();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
  TEXT_SetDefaultTextColor(GUI_WHITE);
  /* 创建对话框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Spinbox, GUI_COUNTOF(_aDialogSpinbox), _cbClient,  WM_HBKWIN,  30,  60);
  while (1) {
    GUI_Delay(100);
  }
}

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58.3 使用官方GUIBulder建立SPINBOX控件
    这里用GUIBulder5.22建立一个如下的界面(分辨率480*272):

    当前GUIBulder5.22版本对SPINBOX控件的支持还比较的弱,仅支持将其添加到对话框上面。将生成的代码直接复制到模拟器或者开发板上面运行,实际显示效果如下(生成的代码在本期教程配套的例子中):

58.4 总结
    本期教程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了SPINBOX控件的基础使用方法。希望大家可以把本期教程中讲的这两个例子跑跑,然后自己设计一个相关的例子进行试验学习。教程中只是使用了部分的SPINBOX控件API,其它的API大家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