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再问桌面窗口刷新慢的问题?

楼主(2015-03-13):
我使用的2MBytes的内存,而且感觉越大,桌面窗口刷新越慢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2)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
void GUI_X_Config(void)

{  GUI_ALLOC_AssignMemory(extMem, GUI_NUMBYTES);        //用于emWin动态内存的数组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

我有一个桌面窗口,里面含有iconview控件,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当我使能Memdev时:
   1. 在桌面窗口中弹出其它窗口
   2. 在其他窗口被关闭时,桌面窗口刷新非常慢

当我不使能桌面窗口的Memdev时,
   1. 在桌面窗口中弹出其它窗口
   2. 在其他窗口被关闭时,桌面窗口刷新非常快,但又闪烁感

请问是否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是不是有背景图片啊,你的桌面窗口是多大像素的。

楼主:
没有背景图片,只有一个ICONVIEW,且480*272像素的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平台,STM32外加2MB的SRAM?  SRAM是什么型号的,速度多少。

楼主:
我通过FSMC挂的SDRAM和LCD

楼主:
使用的是STM32F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STM32F4

F429?  那不应该这么卡,我们现在的V5板子使用F407+外部高速10ns SRAM都比F429流畅,感觉是你的驱动稍有问题,不够优化。

网友:
版主 你好:

目前用V5版子  放5張 jpeg的圖片 (圖片是一樣的)

                                GUI_JPEG_Draw(&_acXXXX,sizeof(_acXXXX),xxSize-790,yySize-300);
                                GUI_JPEG_Draw(&_acXXXX,sizeof(_acXXXX),xxSize-790,yySize-200);
                                GUI_JPEG_Draw(&_acXXXX,sizeof(_acXXXX),xxSize-381,yySize-300);
                                GUI_JPEG_Draw(&_acXXXX,sizeof(_acXXXX),xxSize-381,yySize-200);
                                GUI_JPEG_Draw(&_acXXXX,sizeof(_acXXXX),xxSize-381,yySize-100);

發現 第一張圖片跟第二張  可以正常顯示,但3~5張 邊緣會有鋸齒狀的波紋  感覺像是內存不夠快

有辦法消除鋸齒狀的波紋嗎!?

/* Define the available number of bytes available for the GUI */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80)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2)
/* Define the average block size */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网友:
頂一個  7樓問題  有人能解答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你好:

目前用V5版子  放5張 jpeg的圖片 (圖片是一樣的)

网友:
第3-5张是固定的有这种纹波还是怎么个情况。串口打印下看看还剩多大emWin动态内存。

网友:
你好:

螢幕畫面為下圖,Bus 1,2,3 和 Top discharge 為正常
但另外3張都有 波紋現象...

另外  剩餘的emWin动态内存   該怎麼看  請指示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螢幕畫面為下圖,Bus 1,2,3 和 Top discharge 為正常
但另外3張都有 波紋現象...

网友:
您的这个工程是用的那个程序的模板,是我们V5板子上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这个工程是用的那个程序的模板,是我们V5板子上面的吗。

你好:

沒錯 是 STM32-V5  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沒錯 是 STM32-V5  版本的

工程模板是用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程模板是用的那个。

你好:

D030-3_STM32-V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D030-3_STM32-V5

我的意思是您的软件工程模板用的那个,建议使用示波器的那个工程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您的软件工程模板用的那个,建议使用示波器的那个工程模板。

對  就是用 示波器 那個程是去改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  就是用 示波器 那個程是去改寫的

如果用示波器的demo还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不清楚改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