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F4] 【STM32CubeF4教程】第四期:使用STM32CubeMX生成用于STM32-V5开发板的USART工程DM

楼主(2015-03-14):
         第四期:使用STM32CubeMX生成用于STM32-V5开发板的USART工程DMA方式
本期教程使用STM32CubeMX生成可用于STM32-V5开发板的USART1的DMA方式的工程,通过本期教程让大家对STM32CubeMX设置DMA有个了解。
   1.1  STM32CubeMX生成USART工程DMA方式配置
   1.2  USART工程验证
   1.3  完整工程下载
*******************************************************************************************************************************************
1.1  STM32CubeMX生成USART工程DMA方式配置
      关于使用STM32CubeMX生成USART工程的方法已经在第二期教程中讲解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重点说一下DMA配置。
第1步:点击USART1按钮

然后添加DMA

这里特别注意,要选中相应的DMA选项,才能配置DMA Request Settings里面的内容。

配置完成后点击OK即可。其实也可以通到DMA按键添加USART的DMA功能。

到这里,DMA部分就算设置完成了。
设置完记得点击OK进行保存。通过上面几部USART的DMA方式就算设置完了,剩下就是生产相应的工程,具体方法参考第2期教程。
1.2  USART工程验证
       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如下,这里没有选择生成独立的.C和.H文件:

生成工程后,用户只需添加简单的代码就可以通过开发板上面的串口打印数据,这里我们添加几行简单的代码
实现115200波特率连续发送字符串"www.armfly.com"
****************************************************************************************************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以下两行用户添加 */
#define RXBUFFERSIZE  16
uint8_t aTxBuffer[] = "www.armfly.com\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DMA_HandleTypeDef hdma_usart1_tx;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int main(void)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以下代码用户添加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aTxBuffer, sizeof(aTxBuffer));
  while (1)
  {
      HAL_Delay(100);
  }
}
****************************************************************************************************
添加完后,配置下工程下载选项就可以将代码下载到STM32-V5开发板运行,需要配置的位置
有如下几项:

配置好后,千万记得点击确定,这样就可以点击MDK上面的load图标下载到开发板。

下载后,复位开发板,然后USB转串口线连接PC机和开发板。PC机上运行SecureCRT软件,
波特率设置为 115200bps,无硬件流控。从PC机的软件界面观察程序执行结果,结果如下:

1.3 完整工程下载

楼主:
已经完成。

网友:
串口DMA操作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我参照例程把串口1修改为串口4,一直无法发送饿接收数据,每次收发都是超时的, 但是单独操作串口4收发都正常,求救啊

网友:
跟我上次用SPI_DMA结果一样

网友:
不错,这样科技傻瓜化配置了,又可以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