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句柄的问题,很疑惑

楼主(2015-03-17):
我现在项目中用到报警弹窗的效果,窗体在任何界面都要弹出,并且在报警消除后能自动消除,所以这个时候入股我要关闭弹窗,势必要将弹窗的句柄当成全局变量来进行操作。
我把这个弹窗消除的命令放在while(1)中没什么问题,但是,一开始当我把这个弹窗消除放在中断中进行时就会有问题,出现死机,后来实在没办法才将其放在while中进行,至今都没出过问题。
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见解。

网友:
怎么消除的,看下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消除的,看下这个函数。

首先比如弹窗的句柄我是定义的全局变量hItem_Alarm ;在弹窗的初始化的地方得到它的句柄hItem_Alarm = pMsg->hWin;然后在别的界面上,如果中断需要弹窗,直接使用弹窗的函数,用的是GUIBuilder生成的。在需要消除的时候使用WM_DeleteWindow(hItem_Alarm);直接消除,由于背后的窗体会重绘所以应该会消失,但是百分之70的时间会死机。我在想是不是不能全局操作窗体或者控件的句柄,但是问题来了,在while中却不会有问题,哪怕时一个窗体的内部的小控件,用全局变量的方式也能操作,且不会死机。这个是跟emwin的机制有关系呢还是跟CPU的利用率有关系。我现在无法确定

网友:
建议删除窗口的函数放在 某个回调函数中处理。就是CASE TIMER等。

比如你设定一个定时器,弹出窗口后,开始计时,计时完毕,就可以在消息case中处理。

当然,方便起见,可以把报警窗口在一开始就创建,只是让它隐藏,句柄设定为全局变量。

好像emwin或者其他RTOS中都说明过,中断函数中必须用特别的API。大部分的API是不可以在中断函数中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删除窗口的函数放在 某个回调函数中处理。就是CASE TIMER等。

比如你设定一个定时器,弹出窗口后,开始计时,计时完毕,就可以在消息case中处理。

当然,方便起见,可以把报警窗口在一开始就创建,只是让它隐藏,句柄设定为全局变量。

网友:
我也记得哪里有提到过类似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关于这个的,我找不到现在。
因为界面比较多,如果用case Timer的话我每个界面都得上,所以不是很方便感觉,而且还是用到了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