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拼音输入法例程编译时出错

楼主(2015-03-17):
拼音输入法例程编译时出现 .\Flash\Obj\output.axf: Error: L9937E: RL-ARM is not allowed with this license 用注册机生成了几个注册码都不行,是注册的不对吗?求解?

楼主:
例程触摸屏怎么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程触摸屏怎么不管用?

需要做触摸校准才可以使用。使用60期emwin教程的第三章里面的触摸校准先校准好,然后可以运行这个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