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TFT显示中文

楼主(2015-03-17):
第一次使用TFT显示中文,ASCII字符点阵和汉字点阵字库有什么区别,通过makedot.exe不是已经得到了对应字的编码了吗 怎么还要用得到ASCII字符点阵,ASCII字符点阵是干嘛的

网友:
ASCII字符编码占用一个字节,而汉字编码占用2个字节。  实际显示的时候通过这些编码找到对应字符或者汉字的点阵起始位置,然后在LCD上面显示点阵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