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操作memdev失效?

楼主(2015-03-20):
我在emwin5.2中分配堆栈: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24*6)
我使用的是多窗口方式:
    在弹出一级和两级窗口时,使用GUI函数都可以正常操作memdev设备。
    单在弹出三级以上时,再使用GUI函数时就无效了。
   从三级以上窗口退回是.使用GUI函数又能正常操作memdev设备。
我的检测方式如下:
   1. 使用GUI_MEMDEV_GetDataPtr(g_DrawRec[i_DevId].m_hMemDev)获取memdev数据指针地址。
   2. 在执行以下指令
      g_DrawRec[i_DevId].m_hBkDev=GUI_MEMDEV_Select(g_DrawRec[i_DevId].m_hMemDev);
    GUI_SetDrawMode(GUI_DM_NORMAL);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3. 当有效时GUI_Clear到GetDataPrt的地址内容被清0
       而无效时GUI_Clear执行后,GetDataPtr的地址内容保持不变。
请问可能存在的问题是?

网友:
使用这个函数打印emwin动态内存剩余: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楼主:
我直接创建的全局的memdev设备,中间根本就不动态释放
不应该存在heap不够的问题啊

楼主:
就是说在运行过程中memdev设备只创建一次,永不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创建的全局的memdev设备,中间根本就不动态释放
不应该存在heap不够的问题啊

打印下看看。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非常感谢

楼主:
我测了下,
    可以操作时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返回0x00599860
    不能操作时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返回0x005956DC
都剩余非常多啊,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了下,
    可以操作时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返回0x00599860
    不能操作时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返回0x005956DC
都剩余非常多啊,有问题吗?

这个还真是有些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