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安富莱DSP教程】第10章 FastMathFunctions的使用

楼主(2015-03-20):
特别说明:完整45期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原创高性能示波器代码全开源地址:链接
第10章 FastMathFunctions的使用

    本期教程开始,我们将不再专门的分析DSP函数的源码,主要是有些DSP函数的公式分析较麻烦,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研究,本期教程开始主要讲解函数如何使用。
    10.1 三角函数Cosine
    10.2 三角函数Sine
    10.3 平方根Sqrt
    10.4 实例讲解(Matlab验证)
    10.5 总结

10.1 三角函数Cosine

    三角函数cosine的计算是通过查表并配合三次插补实现的。具体的实现方法大家可以查阅相关资料进行了解。

10.1.1 arm_cos_f32

    此函数的使用比较简单,函数定义如下:
        float32_t arm_cos_f32(float32_t x)
注意输入参数x是弧度制即可,也就是说cos函数的一个周期对应于弧度[ 0 2*PI)。下面我们先通过Matlab绘制一个周期的cos曲线。新建一个.m格式的脚本文件,并写入如下函数:
        x = 0:0.01:2*pi;
        plot(x, cos(x))
运行后显示效果如下:

    点击上面截图中的Tools->Data statistics,获取数据的分析结果,我们主要看Y轴。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对应1和-1,这个与我们所学的理论知识是相符的。

10.1.2 arm_cos_q31

    函数定义如下:
       q31_t arm_cos_q31(q31_t x)
    使用中只需注意参数x的数值范围[0 2^31)相当于弧度[0 2*PI)即可。

10.1.3 arm_cos_q15

    函数定义如下:
      q31_t arm_cos_q15(q15_t x)
    使用中只需注意参数x的数值范围[0 2^15)相当于弧度[0 2*PI)即可。

10.2 三角函数Sine

    三角函数sine的计算是通过查表并配合三次插补实现的。具体的实现方法大家可以查阅相关资料进行了解。

10.2.1 arm_sine_f32

      此函数的使用比较简单,函数定义如下:
        float32_t arm_sin_f32(float32_t x)
注意输入参数x是弧度制即可,也就是说sine函数的一个周期对应于弧度[ 0 2*PI)。下面我们先通过Matlab绘制一个周期的sine曲线。新建一个.m格式的脚本文件,并写入如下函数:
       x = 0:0.01:2*pi;
       plot(x, sine(x))
运行后显示效果如下:

    点击上面截图中的Tools->Data statistics,获取数据的分析结果,我们主要看Y轴。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对应1和-1,这个与我们所学的理论知识是相符的。

10.2.2 arm_sin_q31

    函数定义如下:
       q31_t arm_sin_q31(q31_t x)
    使用中只需注意参数x的数值范围[0 2^31)相当于弧度[0 2*PI)即可。

10.2.3 arm_sin_q15

    函数定义如下:
      q31_t arm_sin_q15(q15_t x)
    使用中只需注意参数x的数值范围[0 2^15)相当于弧度[0 2*PI)即可。

10.3 平方根sqrt

    浮点数的平方根计算只需调用一条浮点指令即可,而定点数的计算要稍显麻烦。

10.3.1 arm_sqrt_f32

    对于CM4带FPU的处理器来说,浮点数的平方根求解很简单,只需调用指令__sqrtf,仅需要14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函数定义如下(在arm_math.h里面):
    static __INLINE arm_status arm_sqrt_f32(float32_t in, float32_t * pOut)

10.3.2 arm_sqrt_q31

    函数的定义如下:
         arm_status arm_sqrt_q31(q31_t in, q31_t * pOut)
    这里in的输入范围是0x00000000 0x7FFFFFFF,转化成浮点数范围就是[0 +1)。在使用这个函数的时候有一点要特别的注意,比如我们要求1000的平方根,而获得结果是1465429,这是为什么呢,分析如下:
    定点数1000 = 浮点数 1000 /(2^31) = 4.6566e-07 (用Q31表示)。
                          对4.6566e-07求平方根可得 6.8239e-04
    定点数1465429 = 浮点数 1465429/(2^31)  = 6.8239e-04
简单的总结下上面的意思就是说,求定点数1000的平方根,实际是求浮点数4.6566e-07 (用Q31表示)的平方根。

10.3.3 arm_sqrt_q15

    函数的定义如下:
      arm_status arm_sqrt_q15(q15_t in, q15_t * pOut)
这里in的输入范围是0x0000 0x7FFF,转化成浮点数范围就是[0 +1)

10.4 实例讲解(Matlab验证)

实验目的:
    1. 学习FastMathFunctions中的Sine,Cosine和Sqrt,并配合Matlab进行验证结果
实验内容:
    1. 按下按键K1, 串口打印函数DSP_Cosine的输出结果
    2. 按下按键K2, 串口打印函数DSP_Sine的输出结果
    3. 按下按键K3, 串口打印函数DSP_Sqrt的输出结果
实验现象:
    通过窗口上位机软件SecureCRT(V5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现象如下(以按下K1为例):

程序设计:
/*
*********************************************************************************************************
*    函 数 名: DSP_Cosine
*    功能说明: 求cos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Cosine(void)
{
q31_t pOut;
float32_t pOut1;
uint16_t i;
/***************************cos函数*****************************************/
for(i = 0; i < 256; i++)                                                                       (1)
{
/* 参数的输入范围是[0 2*pi) */
printf("%f\r\n", arm_cos_f32(i * PI / 128));
}
printf("***************************************************************\r\n");
for(i = 0; i < 256; i++)
{
/* 这里是0 到 32767 对于[0 2*pi) */
printf("%d\r\n", arm_cos_q15(i*128));
}
printf("***************************************************************\r\n");
for(i = 0; i < 256; i++)
{
/* 这里是0 到 2^31 - 1对应于[0 2*pi) */
printf("%d\r\n", arm_cos_q31(i*8388608));
}
printf("***************************************************************\r\n");
}
/*
*********************************************************************************************************
*    函 数 名: DSP_Sine
*    功能说明: 求sine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Sine(void)
{
q31_t pOut;
float32_t pOut1;
uint16_t i;
/***************************sin函数*****************************************/
for(i = 0; i < 256; i++)                                                                        (2)
{
/* 参数的输入范围是[0 2*pi) */
printf("%f\r\n", arm_sin_f32(i * PI / 128));
}
printf("***************************************************************\r\n");
for(i = 0; i < 256; i++)
{
/* 这里是0 - 32767 对于[0 2*pi) */
printf("%d\r\n", arm_sin_q15(i*128));
}
printf("***************************************************************\r\n");
for(i = 0; i < 256; i++)
{
/* 这里是0 - (pow(2, 31) - 1)对应于[0 2*pi) */
printf("%d\r\n", arm_sin_q31(i*8388608));
}
printf("***************************************************************\r\n");
}
/*
*********************************************************************************************************
*    函 数 名: DSP_Sqrt
*    功能说明: 求平方根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SP_Sqrt(void)
{
q31_t pOut;
float32_t pOut1;
/* 求平方根 */
arm_sqrt_q31(1000, &pOut);                                                                     (3)
printf("Value = %d\r\n", pOut);
arm_sqrt_f32(1000, &pOut1);
printf("Value = %f\r\n", pOut1);
}

1. 这里我们采样了cos曲线一个周期中的256个点。为了验证结果是否正确,我们可以将这些数据保存到txt文档中,复制这256个数据即可,然后保存并关闭文档。通过matlab加载这个txt文档,加载方法如下:

    打开后出现如下界面,点击按钮Next >

    出现如下界面后点击按钮Finish,即可

    然后再看工作区(Workspace)就能看到添加的数组变量了:

    现在我们通过matlab中的plot功能绘制下这些数据,绘制方法如下:

    绘制后的结果如下:

    从波形上看基本是一个周期的cos函数曲线。下面我们在把cos_q31和cos_q15函数分别绘制一下。
(这里要特别的注意Y轴,这个数值要除以2^31才是实际的cos数值)

(这里要特别的注意Y轴,这个数值要除以2^15才是实际的cos数值)

2. sin和cos基本是一样的,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3. 平方根的含义在10.3.1已经详细讲解了。

10.5 总结

    本期教程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有兴趣的可以深入研究这些函数源码的实现。

网友A(2018-10-29):
不能明白,前面不是说Q15的数据范围是从-1~0.9999695吗,为什么可以表示0~2*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明白,前面不是说Q15的数据范围是从-1~0.9999695吗,为什么可以表示0~2*pi

这里的意思是相当于C标准库函数sin/cos的形参0-2*pi,一个周期。

网友A:
是形参,但是形参0-2*pi输入不就溢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形参,但是形参0-2*pi输入不就溢出了吗?

这个不是说的代入参数0-2*pi,而是相当于C标准库函数sin/cos的形参0-2*pi

网友A:
哦哦,这样,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这样,明白

后面有什么问题再随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