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实际测试ST公司发布的两种库STemWin526_CM4_OS_Keil_ot.lib和STemWin526_CM4_OS_Ke

楼主(2015-03-20):
这两种库STemWin526_CM4_OS_Keil_ot.lib和STemWin526_CM4_OS_Keil.lib是有区别的,
带上字母ot的是表示做了优化。

在升级STM32-V5开发板上的示波器代码时,发现使用库
STemWin526_CM4_OS_Keil_ot.lib并且把MDK的优化等级设置为1时,出现波形叠加的情况。更换为
STemWin526_CM4_OS_Keil.lib问题解决了。

PS: 通过此事是想告诉大家,测试工程的时候可以这两个库都试试

楼主:
下面是使用库STemWin526_CM4_OS_Keil_ot.lib和STemWin526_CM4_OS_Keil.lib
在不用MDK优化等级0,1,2,3四种情况下的实际测试。
测试条件:1. 使用STM32-V5开发板上面的示波器程序测试刷新效果,刷新一次波形需要的时间。
                2. 采样率6Msps
                3. 采集30KHz方波信号
                4. MDK5.10优化等级0
====================================================+++++++++++++++++++++
使用库:STemWin526_CM4_OS_Keil_ot.lib
刷新时间(单位ms)

使用库:STemWin526_CM4_OS_Keil.lib
刷新时间(单位ms)

测试条件:1. 使用STM32-V5开发板上面的示波器程序测试刷新效果,刷新一次波形需要的时间。
                2. 采样率6Msps
                3. 采集30KHz方波信号
                4. MDK5.10优化等级1
====================================================++++++++++++++++
使用库:STemWin526_CM4_OS_Keil_ot.lib
刷新时间(单位ms)
使用库:STemWin526_CM4_OS_Keil.lib
刷新时间(单位ms)

测试条件:1. 使用STM32-V5开发板上面的示波器程序测试刷新效果。
                2. 采样率6Msps
                3. 采集30KHz方波信号
                4. MDK优化等级2
====================================================++++++++++++++++++
使用库:STemWin526_CM4_OS_Keil_ot.lib
刷新时间(单位ms)

使用库:STemWin526_CM4_OS_Keil.lib
刷新时间(单位ms)

测试条件:1. 使用STM32-V5开发板上面的示波器程序测试刷新效果。
                2. 采样率6Msps
                3. 采集30KHz方波信号
                4. MDK优化等级3
====================================================+++++++++++++
使用库:STemWin526_CM4_OS_Keil_ot.lib
刷新时间(单位ms)

使用库:STemWin526_CM4_OS_Keil.lib刷新时间(单位ms)

测试函数如下:
/* 记录刷新前的时刻 */
        t0 = GUI_GetTime();

        /* hWinRunStopFlag = 0 表示运行态
           g_ucWaveRefreshFlag = 1也表示运行态,用于使用K2按键将波形暂停后波形的刷新。
        */
        if((hWinRunStopFlag == 0)||(g_ucWaveRefreshFlag == 1))
        {
            /* 采用分片存储空间绘制 */
            /* 矩形框,回调函数,回调函数的参数 ,0或存储设备的分段数量, O或者GUI_MEMDEV_HASTRANS */
            GUI_MEMDEV_Draw(&Rect, _Draw, &Param, 0, GUI_MEMDEV_NOTRANS);
            g_ucWaveRefreshFlag = 0;  /* 0:表示不执行波形区域的刷新,1:表示执行波形区域的刷新 */
        }
        /* 求差值,根据不同的执行时间差,执行不同的延迟时间 */
        t1 = GUI_GetTime() - t0;
        printf("%d\\r\\n",  t1);

=================================================================
=================================================================
通过上面的测试,我们可以发现:
1. 函数STemWin526_CM4_OS_Keil_ot.lib的优化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上面所说的问题。
    这个时候大家要多做测试,选择合适的库。当然,选择库STemWin526_CM4_OS_Keil.lib是做保险的
2. MDK设置优化等级后,优化为等级1和等级2基本刷新速度一样,但是比优化等级0要高一些。

网友:
如果只在一个线程使用emwin的话,可以使用非os版本,那个速度还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在一个线程使用emwin的话,可以使用非os版本,那个速度还要快

可以认为是单线程,现在只有触摸放在另一个任务了。
主要觉得它的这个优化版本不太好用,使用了这个优化版本后再用MDK做优化,有时候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如果不做优化就没有问题。

网友(2019-01-25):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