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S485 的速度問題

楼主(2015-03-21):
  請問 V3 的板子裡的RS485 通訊我希望改成2000KBPS

      uart = 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2000000;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art,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art,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art,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我把115200 改成2000000 這樣就可以了嗎?

网友:
不是的,得使用标准波特率,看下官方的参考手册,串口章节都有给出。

网友:
这种的:

如果任意写一个波特率的话,有些误差比较大,无法完成实际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