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rmflyV3版本开发板,LCD程序我确实想不大懂

楼主(2015-03-22):
#define LCD_BASE        ((uint32_t)(0x60000000 | 0x0C000000))
#define LCD_REG            *(__IO uint16_t *)(LCD_BASE)
#define LCD_RAM            *(__IO uint16_t *)(LCD_BASE + 2)

这段我想了好几天都没想明白,需要人点一下;
为什么将寄存器写在LCD_REG中,将数据写在LCD_RAM中就可以操作LCD控制器了?

网友:
通过发送命令(其实也就是通知LCD要设置那个寄存器),然后再发送数据,简单的这么理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