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如何在RAM中运行?

楼主(2015-03-23):
STM32如何在RAM中运行?  1. 我定义一个代码段(里面函数不存在跳转和调用,只有顺序执行)
  2. 在定义一个32位地址对齐的RAM地址,
  3. 能否将整个代码段拷贝到RAM中,
  4. 再通过RAM运行对应的代码

网友:
中断向量表,还有MSP堆栈指针也得进行设置。当前我们的V5板子提供的部分例子支持在RAM中运行,不过当前只做了通过debug模式在在RAM中运行。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是程序在Flash中运行,只有部分函数在RAM中运行,由在Flash中的程序动态加载到RAM中运行,运行完后立即将RAM立即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是程序在Flash中运行,只有部分函数在RAM中运行,由在Flash中的程序动态加载到RAM中运行,运行完后立即将RAM立即清除?

这个啊,不会。